改造一块大有电池给博世18v使用

楼主(2015-02-09):
近期偶得一块大有18v锂电池,我手里的博世18v冲击扳手和大有电池不兼容,为了能用上,淘宝淘了一个博世18v2.6ah的旧电池外壳回来改造,大有电池做工很不错,内部集成了5串锂电池保护板,虽然不是平衡充电,但每一节电池都有独立的电压监控,拆了很可惜,但为了博世18v多一块电池也只能很新拆了,图片看看吧,电池间我是用了镍片焊接,我自己的点焊机搞不定大有电池原配的镍片,太厚了。电池装好后测试电压正常,装上冲击扳手使用正常,原配充电器也能充电,到此结束改造。大有电池外壳和保护板留作以后备用。

楼主:
可惜两者内部电池固定模式不一样,不然可以直接替换然后接线就好了,整体看,大有电池设计更合理,博世把保护板做到了机里面,电池里面只有一个接口

楼主:
博世4ah和2.6ah外壳一样,只是4ah多了一个电量显示模块,但是4ah价格不菲,大有也是18v电池,内部都是10节电池2并5串结构,2.6ah报废外壳才33元相当划算。

网友:
支持折腾,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老大鼓励!

网友:
改得不错!看起来这个电钻马力不小啊!

楼主:
是的,扭力不小

网友A:
改装18650的锂电用在电动工具上有个帖子说不行,现在看原装的不也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装18650的锂电用在电动工具上有个帖子说不行,现在看原装的不也是吗

18650锂电有动力电和普通电之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锂电有动力电和普通电之分哦

才疏学浅,原来这样谢了

楼主:
这是动力型的,可以5倍容量放电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动力型的,可以5倍容量放电都没问题

有点保守哦.动力电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0-30A的.一般18650锂电池容量可做到3000mAh.而动力电不会超2000mAh.1500是常用的比较好的品牌产品了.

楼主:
这是2000mah单体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路板也用上呢? 反正博士的就多串个电阻而已

楼主:
保护板在博士主机里面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