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磁炉下一步怎样修

楼主(2015-02-10):
      美的sh1981电磁炉,亲戚处理的,接过来通电每反应,拆机测量无5v,检查是300v降压到电源块的22欧电阻开路。用身边的18欧电阻代换,有5v输出电源。通电主板有滴一声然后灯全灭,包括数码管,再也没有反应,按键无作用。断开电源重新插上,重复滴一声后灯亮后又全灭。电路板清洗过无效。散热片和炉盘的感温都是约100k,试用101k电阻代用实验也是滴一声灯全灭。
     但有个特殊情况,如果把炉盘感温拔去,滴一声后虽然指示灯全灭,但那个数码管不灭,显示“EE”。请教下一步怎样修。

说明保险没有坏

网友:
还有电阻阻值变大吧,功率管测量过了?

网友:
查查按键板

网友:
检查各供电回路有否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磁炉什么大问题都没有    你辛苦一下把电磁炉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新,保准药到病除

网友:
  注意按键,先排除按键问题,建议全部把按键换新

网友:
5V如果正常了;先换下开机按钮试试,不行在换晶振

网友A:
339有没有异常
还有  300V到电源模块的启动电阻是22欧??这么小?

网友B: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楼主:
谢谢各位,修好了,正如无烟版主所说,全换按键。折下的按键用数字表最高电阻档量普遍有二、三十M的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9有没有异常
还有  300V到电源模块的启动电阻是22欧??这么小?

就是22欧,色环红红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修好了,正如无烟版主所说,全换按键。折下的按键用数字表最高电阻档量普遍有二、三十M的读数。

用指针表10K档测量,你会发现这个电阻更小……

楼主:
    如此底的电压,如此大的电阻,应该是如此小的漏电,对电磁炉如此大的影响。但有些电磁炉好像影响不大,最多是个别按键失灵。这个应该是那些机子5v电源内阻脚低,电流供应足够吧。

网友:
按键漏电导致温度传感器检测异常,保护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这个维修实例很好,就是水印太讨厌,可以发一张压缩包附件图片吗?

网友:
你好,电磁炉的年头多吗?如果多的话建议换下温度传感器看看。

网友:
故障现象 产品原因 维修方法
1.不开机(按电源键指示灯不亮。) (1) 按键不良
(2) 电源线配线松脱
(3) 电源线不通电
(4) 保险丝熔断
(5) 功率晶体IGBT坏
(6) 共振电容C103坏
(7) 阴尼二极体
(8) 变压器坏,没18V输出
(9) 基板组件坏 (1) 检查并更换按键板
(2) 重接
(3) 重接或换新
(4) 更换
(5) 更换
(6) 更换
(7) 检查并更换
(8) 检查并更换(9) 更换
2.置锅,指示灯
亮,但不加热 (1) 线盘没锁好
(2) 稳压二极管ZD101坏
(3) 基板组件坏 (1) 锁好线盘
(2) 换稳压二极管ZD101
(3) 换基板组件
3.灯不亮,风扇自转。 (1) LED插槽插线不良
(2) 稳压二极管ZD2坏
(3) 基板组件坏 (1) 重新插接或换LED板
(2) 换稳压二极管ZD2
(3) 换基板组件
4.加热,但指示灯不亮。 (1) LED二极管坏
(2) LED基板组件坏 (1) 换LED二极管
(2) 换LED基板组件
5.未置锅,指示灯亮,不加热。 (1) 热敏电阻配线松动或损坏
(2) 集成块LM339坏或集成块TA8316坏
(3) 变压器插接不良
(4) 基板组件坏 (1) 重新插接或换热敏电阻组件
(2) 换LM339或TA8316
(3) 检查或换主控IC
(4) 换基板组件
6.功率无变化 (1) 可调电阻
(2) 加热/定温电阻用错或短路
(3) 主控IC坏
(4) 基板组件坏 (1) 换可调电阻
(2) 检查加热/定温电阻

网友:
美的电磁炉维修方案
一、 PD16F/16Y/13J 老版(大单机68H1908)
1、现象:上电长鸣,指示灯全亮
方法:更换R53:1/6W-10K为1/6W-4.7K或1/4W-4.7K
二、 PD16F/16Y/16J-2002(小单片机 1202)
1、现象:正常电压开机长鸣
方法:更换R15: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功率板到控制板),测量R16:1W-330K±1%;R17、R18:1W-240K±1%是否正常,更换不正常电阻。
如无法测,则直接更换R16:1W-330K±1%,不正常再更换R17、R18: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测量功率板桥堆、保险管是否损坏,如桥堆损坏而IGBT未短路则更换桥堆保险管。
三、 PSD18C/D/E
1、出现E07、E08
方法:更换R310: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测量R300:1W-330K±1%;R305、R304:1W-240K±1%,更换不正常电阻,如无法测量则直接更换R300:1W-330K±1%;还不正常,则更换R304、R305: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方法:同第二大点中第3小
美的电磁炉维修注意事项
1、维修时尽量避免带电作业,以免不小心触电。   2、带电检测时务必断开线盘的接线端,但保留热敏电阻的接线端子。   3、维修后,通电前请确认各连接部位是否正确。特别是散热风扇,否则会有IGBT爆炸的危险。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11.html
·电磁炉维修工作原理解析
电磁炉的主要构成    电磁炉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电子线路部分及结构性包装部分。   ① 电子线路部分包括:功率板、主机板、灯板、线圈盘及热敏支架、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09.html
·美的电磁炉故障如何检测
   检锅分电流检锅(大多数国产机常用)和高压脉冲检锅(尚朋堂常用)两种。电流检锅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就是板上一个象小变压器的东东,其初级很粗的一匝)来检测工作电流大小,电流达到某值视为有锅。这里给你一个小经验:在修好主板,特别是换IGBT后,为了检测整机工作是否正常,避
·电磁炉风扇不转的维修经验
故障现象:风机不转(指示灯正常)。       故障现象分析:根据电磁炉原理推测,造成该故障现象的原因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若电磁炉能正常加热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05.html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电磁炉220v工频交流由AC IN插口接入,通过保险丝F101防止内部电路的过载及短路。VA为并联压敏电路,防止外部供电电压过高,往往为烧毁自身来保护后级电路的安全。C101为滤波电容,容量为2UF。C101后级为大功率桥式整流块,可将前级的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为脉动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通
http://www.jdzx.com.cn/fushibaodcl/2008125/fsbdcl1703.html
·美的电磁炉电路板维修
一、电路板烧IGBT或保险丝的维修程序            电流保险丝或IGBT烧坏,不能马上换上该零件,必须确认下列其它零件是在正常状态时才能进行更换,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02.html
·深圳美的电磁炉维修手册
详细说明:      美的电磁炉维修手册  第一章 电磁炉工作原理和结构  第一节 电磁炉工作原理  电磁炉主要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厨房电器,当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01.html
·美的电磁炉的分类及修理事项
在修理中常见的电磁炉大致分为两类:  由LM339(四电压比较器)输出脉冲信号。  1:触发部分由正负两组电源,管子用PNP\NPN组成,类似这种电路,后级大多是用大功率管多个复合而成,组成高压开关部分,在代换中,前一个用带阻尼的行管替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700.html

·美的EF105电磁炉故障维修实例
  1、一台美的售后送修MC-PF10E(货号EF105)电磁炉,上电开机后控制板出现“无电源指示”故障;用500型三用表直流电压10V档,黑表笔接LM7805外壳,红表笔测电解EC5对地+7V电压,为正常。若低于+6V以下时,则T1开关电源变压器损坏,自制变压器数据如下:用线径¢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98.html
·MC-EF105美的电磁炉故障维修方法
  美的MC-EF105电磁炉,因体积小、容易移动、适用于办公室、旅游、休闲等特点,故在福州市场占有率较高。但若一旦损坏后,送非专业维修部维修是有一定难度,有时甚至出现越修故障越多。为了解决售后维修难,本人经过数月专门对该电磁炉进行研究、分析、维修。从实践维修中总结出以下维修方法: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96.html
·EF197型美的电磁炉的检修方法
   接通发热线盘,热敏电阻,风扇,显示板上的插线线不接,对电源部分测试如下:三端稳压器7805,输出端不低于+4.8V正常,Q5三级管发射极为+18V正常,电阻R23对地电压为+3.6V正常,R32对地电压为+2V正常,R14对地电压为+3.6V为正常以下为检修时故障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93.html
·检修美的MC—SY182技巧流程
一、上电开机后煮粥档的指示灯不亮;经查为显示板上二极管D3正向电阻变大更换1N4148后整机正常。  二、上电开机后出现不加热不报警现象;经查为往输出IGBT,LM339集成电路小贴片损坏,更换LM339后整机恢复正常。  三、上电开机后出现120抖动显示有报警声;经查为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91.html
·深圳美的电磁炉主要部件功能
1、陶瓷板:进口高级耐热晶化陶瓷板。  2、高压主基板:构成主电流回路。  3、低压主基板:电脑控制功能。  4、LED线路板:显示工作状态和传递操作指令。  5、线盘:将高频交变美的电磁炉故障分析及维修方法
  现象1、开机烧保险。  ①首先将电磁线盘的接线脚断开换上保险管,测量电容C102两端电压,一般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为220V-300V,如无电压或继续烧保险,判断为桥式整流块坏。  分析原因:如果整流桥击穿,则220V交流直接短路。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86.html
·北京富士宝电磁炉维修点
北京富士宝电磁炉维修点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一流的服务质量,专业的维修技师,先进的检测设备,良好的至诚信誉。数年来磨砺造就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优秀技师,他们至诚的微笑和优质的服务温暖着北京的千家万户!北京富士宝电磁炉维修公司有来自国内众多原厂家售后服务技师与工程师的加入、提高了售后服务及维修质
http://www.jdzx.com.cn/fushibaodcl/2008125/fsbdcl1685.html
·美的电磁炉常见故障检修
一:通电烧保险
http://www.jdzx.com.cn/meididcl/2008125/mddcl1684.html电流转换成交变磁场(   &美的电磁炉维修方案
一、   PD16F/16Y/13J  老版(大单机68H1908)
1、现象:上电长鸣,指示灯全亮
方法:更换R53:1/6W-10K为1/6W-4.7K或1/4W-4.7K
二、     PD16F/16Y/16J-2002(小单片机  1202)
1、现象:正常电压开机长鸣
方法:更换R15: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功率板到控制板),测量R16:1W-330K±1%;R17、R18:1W-240K±1%是否正常,更换不正常电阻。
如无法测,则直接更换R16:1W-330K±1%,不正常再更换R17、R18: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测量功率板桥堆、保险管是否损坏,如桥堆损坏而IGBT未短路则更换桥堆保险管。
三、     PSD18C/D/E
1、出现E07、E08
方法:更换R310:1W-330K±1%
2、不检锅
方法:拨掉排线测量R300:1W-330K±1%;R305、R304:1W-240K±1%,更换不正常电阻,如无法测量则直接更换R300:1W-330K±1%;还不正常,则更换R304、R305:1W-240K±1%
3、上电无反应
方法:同第二大点中第3小点
Nbs
  美的电磁炉同故障却不同元件受损的维修

故障现象:
    有两台同样的,美的售后送修MC-EY108电磁炉,上电开机后,能检锅加热,但均几秒钟后就自动关机。
故障分析:
    当电磁炉上电开机后,能“检锅”加热,但几秒钟后出现自动关机。能造成电磁炉自动关机主要因素有;交流电网电压上升与下降低时、锅具检温电路热敏电阻、IGBT检温电路热敏电阻、及CPU第9脚(TMAIN)电压取样电阻R18(330KΩ/2W)、开路受损时,均导致电磁炉出现以上故障现象。
故障维修1、测整机低压供电电路+18V、+5V均正常,测CN3锅具温度检测插口第1脚对地+5V电压、第2、3脚对地+0.25V电压均正常。测CN1(IGBT)检温插口第1脚对地+5V电压、第2脚对地0电压(正常为+0.3V)。经检查后发现CN1插口IGBT检温电路中的热敏电阻开路受损,更换热敏电阻后整机恢复正常。
故障维修2、测整机低压供电电路+18V、+5V均正常,测CN3锅具温度检测插口第1脚对地+5V电压、第2、3脚对地+0.25V电压均正常。测CN1(IGBT)检温插口第1脚对地+5V电压、第2脚对地+0.3V电压,均正常。测控制电路板上CPU第10脚对地0电压(正常为+0.3V),用500型三用表电阻100Ω档,经检查后发现控制电路板上C3(104)电容器击穿受损,更换C3电容器后整机恢复正常。
维修 1)、因IGBT检温热敏电阻开路,故CPU第10脚检测不到+0.3V电压后,CPU指令保护关机。维修 2)、日常在维修美的电磁炉IGBT检温电路,其中包括控制电路板在内。维修时应加以注意检查C3、C4、C5贴片电容器漏电、击穿、受损后,而引发各种代码故障,有时还造成电磁炉,开不了机等故障。这种故障多属出现在美的电磁炉:MC-EY108、中的C3;MC-SY188、中的C3;MC-SF205D、中的C3;MC-SP203H、中的C4;MC-PSY19A《SY191C》中的C4;MC-SF183H、中的C5;MC-SF207、中的C6等贴片电容器。)
    同故障现象,却不同元件受损维修实例,它验证了维修电磁炉的故障,不是“千编一律”。总之在维修温度检测电路时,应采用电压测试法。当锅具检温电路CN3插口第2、3脚,对地+0.25V电压为正常时。随着锅具加热温度上升,热敏电阻阻值而变小,即检温电压就升高,当上限检温电压超过+3.5V时,出现E3、或E03、代码故障CPU识别后指令保护关机。相反当检温电压降低下限为+0.15V时,出现E1、或E01代码故障CPU识别后指令保护关机。
以下是取样分压电阻对地电压据(用500型三用表测试,并接入加热线盘时为准)。
R21、470KΩ/2W对地电压为+1.1V;
R20、470KΩ/2W对地电压为+4V;
R18、330KΩ/2W对地电压为+3.7V;
R9、330KΩ/2W对地电压为+3V。
前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安全卫生的炊事用具逐渐接受,电磁炉也进入了千家万户。为了使美的服务网点能够利用电磁炉的散件,快速准确的将电磁炉维修好,特编写了《电磁炉的原理与维修》,内容中以PD16为模板,着重分析了电磁炉的原理,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通过原理来分析故障,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第一章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1、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概述当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电磁炉线盘上的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在锅具底部反复切割变化使锅具底部产生环状电流(涡流),并利用小电阻大电流的短路热效应产生热量。
2、PD16电磁炉电原理图

3、PD16电磁炉的工作方框图
第二章 电磁炉主要部件功能
1、陶瓷板:进口高级耐热晶化陶瓷板。
2、高压主基板:构成主电流回路。
3、低压主基板:电脑控制功能。
4、LED线路板:显示工作状态和传递操作指令。
5、线盘:将高频交变电流转换成交变磁场( PAN)。
6、风扇组件:散热辅助元件(FAN)。
7、IGBT:通过低电流信号、控制大电流的通断(IGBT)。
8、桥式整流块:将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BD101)。
9、热敏电阻件:将热量信号传递到控制电路。
10、热开关组件:感应I
GBT工作温度,从而保护IGBT由于过热损坏。
第三章 电磁炉集成块功能
1、C80C49-143A:中央处理器集成快(Ic1)。
2、SN7407N: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Ic2)。
3、HD74LS145:四—十线译码器/驱动器(Ic4)。
4、LM339:低功耗、低失调电压比较器(Ic5、IC6)。
5、TA8316S:驱动器(Ic3)。
5、TA8316S:驱动器(Ic3)。
第四章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PD16)

    电磁炉220v工频交流由AC IN插口接入,通过保险丝F101防止内部电路的过载及短路。VA为并联压敏电路,防止外部供电电压过高,往往为烧毁自身来保护后级电路的安全。C101 为滤波电容,容量为2UF。C101后级为大功率桥式整流块,可将前级的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为脉动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通过扼流圈和C102的平滑滤波,将相对平稳的直流电供向下级PAN电磁线盘,PAN线盘与C103振荡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从而在线盘上产生交变磁场。 PAN电磁线盘的后级为T102电流取样变压器,通过T102次级将电流信号传递给电压比较器LM339进行检测。 T102的后级为高压保护二极D,作用为保护IGBT,防止反向高压击穿IGBT。IGBT的控制极由驱动器TA8316S驱动,TA8316S输出 14KHz频率的脉冲,根据TA8316S输出的脉宽来调整IGBT通断时间的长短,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 LM339为电压比较器,PD16使用两块LM339:一块为IC5,主要功能为锅具检测、温度检测;另一块为IC6,主要功能为电流检测,电压检测。 IC5、IC6两个LM339比较器都将检测信号反馈到TA8316S驱动器上,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线盘中间的热敏利电阻RT通过热量变化转换为电平变化,然后通过Q601三极管推动将信号传递到TA8316S,从而调整功率的大小,以达到调整锅具的温度。 IGBT散热铝块上固定有温度开关K1,当IGBT过热时,温度开关K1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从而接通IC1集成块①脚,通过①脚电平的高低变化,从而使 IC1集成块④脚复位停机。风扇的电源控制由IC4的第⑦脚输出高电平至三极管Q703,从而使Q703导通,风扇通过12V直流运转。控制电路的电源主要由T101变压器的初级接入,次级输出连接有三组串联稳压电路。一组通过ZD204、C207、R204、Q203形成+5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块 IC1供电;一组通过ZD201、C203、R203、Q201形成+24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IC3供电。另一组通过ZD203、C205、R203、 Q202、R202形成+12V、+10V电源,+12V电源主要供给风扇,+10V主要供给IC6、Q301、ICS、Q602、Q601、Q501供电。

第五章 故障分析及维修方法
现象1、开机烧保险。
①首先将电磁线盘的接线脚断开换上保险管,测量电容C102两端电压,一般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为220V-300V,如无电压或继续烧保险,判断为桥式整流块坏。分析原因:如果整流桥击穿,则220V交流直接短路。
②C102两端有电压,判断为IGBT坏,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C102两端有电压,说明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正常,如果IGBT的两个输出脚击穿,则相当于直流短路。
③桥流桥及IGBT都没有坏,但依然烧保险,IA8316S集成块坏,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由于TA8316S输出的脉冲角度过大,导致IGBT出现过载现象
2、风机不工作
①拨掉风扇FAN插线排,检测有无12V供电,如有,则风扇电机坏。
分析原因:电源正常,通常风扇电机为短路或断路。
②FAN插线排无12V电压,驱动三极管Q703发射极击穿,换上Q703,故障排除。
分析:当Q703都没有坏,集成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排除。 ③风扇电机及Q703都没有坏,集成电路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解除。分析原因:如果集成电路块IC4的第7脚无高电平输出,那么Q703的发射极没有偏置电压,Q703的集成极依然无法导通,供电处于断路状态。现象3、开机操作显示均正常,但不加热。
①测量TA8316S的第③脚有无18V电压,如无,可检查Q201有无击穿、ZD201有无击穿,如有击穿换上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如果TA8316S的第③脚无18V电压,故障点应在供电电源串联稳压电路,所以必须先检查构成串联稳压电路的基本部件。

②TA8316S的第③脚有18V电压,故障应在IC3集成块TA8316S,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LED板显示及操作正常,说明电脑控制电路基本正常,不烧保险,说明高压板基本正常,只是由于TA8316S无脉冲输出至IGBT控制极,IGBT无法导通。现象4、开机后,面板灯一直闪烁。 ① 晶振坏,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晶振坏,导致CPU中央处理器无时钟频率输入,从而使整个IC1中央处理器失控

网友:
故障现象:
    一台新款美的C20-SH2049型电磁炉,上电放锅开机控制灯板显示EE且能持续加热数分钟后就自动关机保护。
分析维修:
    美的C20-SH2049型电磁炉是美的电磁炉公司2008年研发的新产品之一,其特点是;使整机加热效率(热能)提升至87%以上、使待机能耗功率降低至2W以下、使原有的控制显示灯板插口连接线由11针改为5针。新款电磁炉主电路是由许多控制电路组成的,当某控制电路元器件受损时均会致使电磁炉处于加热状态出现自动关机保护。针对该故障其维修方法如下;
    1、将电磁炉的上下机身壳卸下,并上电待测。用500型万能表直流电压500V、50V档测整机“三”电压即高压供电电路中滤波电容器C4(5µF/275V)对地电压+305V,正常;测低压供电电路中滤波电容器C31(220µF/25V)对地电压+18V,正常;测三端稳压器U3(LM78L05)OUT端对地电压+5V,正常。
    2、测电网电压检测电路中取样电阻R10(10KΩ)即单片机U1⑽脚(VOLC)对地电压+3V,正常。
    3、测电流检测电路中取样电阻R2(1KΩ)即单片机U1⒄脚(CURR)对地0电压,正常。
    4、测浪涌保护电路中取样电阻R1(240KΩ/0.5W)即单片机U1⑴脚(SURGE)对地电压+1V,正常。
    5、测同步电压比较电路中V-取样电阻R24(10KΩ)即单片机U1 ⒆脚(VPB)对地电压+2.8V,正常;测V+取样电阻R17(39KΩ)即单片机⒆脚(VPA)对地电压+3V,正常。
    6、将电磁炉的加热线圈盘卸下,上电时快测LC振荡电路中IGBT管集电极对地峰压上升至+47V后又降至+0.4V,正常。其中线圈盘中心接头应接入+305V电源端上,线圈盘外接头应接入IGBT管的集电极上,否则电磁炉将出现“不报警不加热”、“加热不稳定”或“屡损IGBT管”故障。
    7、测加热线圈盘温度检测电路中热敏电阻CN9插口即单片机U1 ⑿脚(PA3/AN3)对地电压+4.8V,正常。
    8、测IGBT管散热片温度检测电路中热敏电阻RT1即单片机U1 ⑾脚(PA3/AN3)对地0电压(正常为+0.2V),故障点查到!焊下热敏电阻RT1用万能表电阻10KΩ档进行测试果然发现RT1已开路受损,由于RT1的受损致使单片机检测不到IGBT管散热片温度取样电压,故而出现“EE”故障代码及上述故障,将受损的热敏电阻RT1更新,上电放锅开机加热整机恢复正常。

网友:
电磁炉的维修知识,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肆酒肆,板主高民。
话说:山不转来水在转。
这水不转来风儿转。转到这儿咱又相逢了啊。真是人生无处 ...

微动开关粘连很少 一般都是接触不好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