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场效应管(K30A)单管机,效果不太好。

楼主(2015-02-10):
按照坛里的图片做的,由于是第一次使用场效应管,很多东西都不懂,做出来的效果也不好。在信号强的阳台可收到2个台(三极管单管机在阳台收听信号过载到出现阻塞),声音小且有啸叫声,音质不好听。
原图是用2sk241,我这里有几只管子表面印有“3s241A”字样,外形与90xx系列一样,和2sk241的datasheet中的外形不同。用万用表1k档测量没有出现正反电阻一样的两脚,只有脚间单向导电情况,因此没有使用。测K30A的时候和资料描述的一致,用手指碰G极会使D、S极电阻显著减小。因此就用了K30A直接代换,不知是否合适。
音频变压器用的是Nokia老式充电器的变压器,用在电子管单管机中效果很好。在本机使用应该也OK吧。

电路图

高阻圈电感量小了点,用万用表量只有1.4mH。可能也有点影响。

网友:
电压低,无低放来复,输出变压器阻抗太大,效果不会好。再改进改进。

网友:
捡波信号拉回G2,做一回低频放大,收台多声音大。

网友:
要不把电路改成来复式的试试?把输出变压器和高频扼流圈位置对调一下,二极管检波输出经过高频扼流圈加到栅极上?

网友:
2sk30的gm比2sk241低多了,而且不是用于高频的场效应管,替换了必然增益低。
后面还应该加上音频放大部分。

网友:
栅极电压靠信号强度太低

网友:
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很高,您这板子不是很合适,因为绝缘不好。

网友:
很熟悉这种电路板,也这样做过,还用纸板做过。

网友:
使用不同型号的场效应管试一下,可以使用来复再加上再生,或将两只场效应管并联使用。

网友:
   我手里还有几个K30呢,愿楼主早日成功,到时候我用它也做个机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看来弄成来复式电路很有必要。今天试了一下不用变压器直接接耳机到电路里,效果一样。这样可以省掉累赘的变压器。三合板电气性能不好,只是因为手边正好有块边角料就用上了

网友(2016-10-23):
好熟悉的感觉,我也是从木板中走过的。

网友A:
要场管工作的好, 必须要S极对地串合适的电阻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场管工作的好, 必须要S极对地串合适的电阻及电容

不需要,直接接地电流约4毫安多一点,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