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SH219电磁炉维修

楼主(2015-02-10):
久仰无烟版主好长时间了。版看了好多坛里的电磁炉维修贴,还把无线电老师的那个修宝士宝的贴子维修的一些重要对话都下载了学习。最近也修了一台美的。
    老婆拿着一台电磁炉说:“不好用了,修一下”。随口问了一句:“谁家的”?“问什么,叫你修你就修一下就是了,"
于是放下手里的事情,接过来。取水壶接水,插电试机,开机正常。按键盘所有键都有反应,但是电磁炉一直在那儿滴滴不加热。过一会就自动关机。通过测试感觉电磁炉应该无大的问题。自己感觉就是电磁炉无检测无锅的现象。在通电的过程中,无论有锅无锅电磁炉电流始终没有超过1A过。
    拆机对线路板一通测试,因为没有电路图,于是对照无烟版主电磁炉维修百解图维修,发现此电磁炉电路图与百解图如出一辙。最起码LM339驱动控制针脚都一样。检测IGBT始终无驱动脉冲出现。仔细检查LM339各脚发现1脚输出为高电平。由于此脚输出高电平导致10脚电位高于11脚。从而13脚始终输出低电平。看来是无锅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在路检查几个大电阻时无法具体测量阴值,板子上面这几个大电阻还被胶固定了,硬梆梆的不好拆,焊开一头仔细测量,有一个820K的电阻实测时阻值不固定,拆下来细量直接出现了问题,当放置一会的时候是810K多,但是用手暖一会的时候阻值直接降到100K以下,问题这么大,不多说了,几个大的全拆掉了,直接换,本地电子元件店找遍了没有这几个阻值的电阻,其实是没这么大功率的。晕啊,一问都是直接换板子。更晕,接下来某宝淘元件继续晕,。。。。。。。漫长的等待以后是结果,更换这几个功率电阻以后,(比原来的功率大不少)并且LM339也一并换了,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有胶,而且都硬化了,就怕是炭化。所以加了个座也一并换了,不知道加上座有没有不妥.
    说明一下,因为对电磁炉修了也不多,所以也是个小白,在拆开板子的时候通电检测测试波形发现,PWM已输出。在换好电阻及集成的时候开机试验,IGBT出现了驱动脉冲。示波器明显可测量到。但是在不放锅的时候电流始终没有超过1A过,电流表指针几乎不动。合盖。放壶。不滴滴了,水壶有轻微震动了,说明问题解决了。烧水一壶收工。

整体图

整体图

局部

局部

网友A:
建议一下!!你把电路板上 有元件被粘住的防护胶全部清除干净,  以后就不再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下!!你把电路板上 有元件被粘住的防护胶全部清除干净,  以后就不再有问题了

好的,多谢版主指教,以后有胶的一定把脱胶干掉,还想请教一下打胶是为了防止运输时的安全还是为了别的,这个有些不解。

网友:
烟版的百解维修图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版主指教,以后有胶的一定把脱胶干掉,还想请教一下打胶是为了防止运输时的安全还是为了别的, ...

其实都不是!  刚开始是厂家为了防小强的, 刚开始卖胶水那经销商说这胶水 比美丽都美丽, 啥台湾企业 通过台方军规测试 美军装备也使用,还有检定合格书,后来一想防小强搓搓有余,没测试就上线了,  结果啊!  当时确定下这个想法的品管经理想死的心都有了, 在普通环境下9~12个月就出现不同程度的劣化 劣化其实也没啥,关键他劣化以后能导电!这下完了啊!   你想想…… 这个损失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看看打胶的电磁炉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的,如是就是误操作;如不是就是厂家故意生产使用期为1、2年的产品,提高销量

网友B:
你这修一下成本高了去了,一看就不是专业修家电的,他们一般都会换整个套件,把电路板全拆掉,然后换一个套件,当然了,换完之后功率都不会调太大了

楼主(2015-03-12):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一下成本高了去了,一看就不是专业修家电的,他们一般都会换整个套件,把电路板全拆掉,然后换一个套 ...

换板的确是很多人的选择,先说一下,那样做我认为就失去了维修的本质。这次维修成本是比较高,但是我从中找到了乐趣。同时对于这个东西的工作电路也又有了一次新的认识。同时增加了个人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不是所有的胶都适合用在不同的地方。还有用不了的元件又充盈了元件盒。一举几得。 维修这个也算是个业余爱好了,别无他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板的确是很多人的选择,先说一下,那样做我认为就失去了维修的本质。这次维修成本是比较高,但是我从中 ...

屋子咋又开杂货铺了吧

网友:
把电阻上面的胶水去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下!!你把电路板上 有元件被粘住的防护胶全部清除干净,  以后就不再有问题了

烟版,用什么清洗?化油器清洗剂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烟版,用什么清洗?化油器清洗剂行吗?

可以 但是效果不太理想,用工具抠最快!  像剥皮那样找个头慢慢撕就下来了, 化油器清洗剂多贵啊? 批发5元多一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烟版,用什么清洗?化油器清洗剂行吗?

肯定都已经硬化了,用小1字螺丝刀捅掉就行

网友C:
我的一个跟楼主的一样,两年前使用时眼前蓝光一冒就挂了,因对电磁炉不熟悉,随手就扔到凉台一角,这几天看到烟版、动版的帖子就把它找了岀来,经检查12A保险、IGBT爆了,整流桥一臂击穿,在线测2u电容实有1.86u、5u的实测5.9u、0.3u实测305n、z1稳压管正反向电阻都是4.7k、驱动8050、8550不知在哪里,可能是帖片的吧,我想问一下:除了保险、IGBT、整流桥外,别的还需要换吗?

网友:
我们  遇到这种 滴滴 响  不加热的
都是 首先 三板斧
  直接查 取样大电阻   再换LM339   不好使最好在仔细检查其他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跟楼主的一样,两年前使用时眼前蓝光一冒就挂了,因对电磁炉不熟悉,随手就扔到凉台一角,这几天看 ...

我有两台电磁炉,症状与你的机一模一样,不敢再贸然换管,(曾经换保险,桥堆,igbt,一加电又烧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台电磁炉,症状与你的机一模一样,不敢再贸然换管,(曾经换保险,桥堆,igbt,一加电又烧管)

老兄,你为啥不串个60W的灯泡呢?或者100W的灯光泡,串在保险丝那里,可以防烧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为啥不串个60W的灯泡呢?或者100W的灯光泡,串在保险丝那里,可以防烧管啊。

谢谢指教,有空再试试。

网友(2017-12-06):
也有个同样的问题的!
学习后去试试!

网友(2018-06-25):
学习一下你的维修经验,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