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自制LED厨房顶灯

楼主(2015-02-11):
    节省电费支出,是每个工薪家庭都在遵循的原则!除了少开和勤关灯之外,用LED代替节能灯,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不但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资源都是一种节约,而且,因为频繁的开关节能灯将缩短灯管的寿命,同样达不到节省电费支出的目的,也不是人人时时都记得及时关灯的。
自制厨房LED顶灯(包括家庭其它顶灯),对每个电子爱好者都不是难事,且具有取材方便容易,制作简单等优点。废话少说,看图:   这是原来的节能顶灯,灯管功率为28W,加上电子镇流器,功率为32W。

楼主:
自制LED灯过程:
用有机玻璃或塑料做LED管的安装板,本人用的是剑南春酒的有机玻璃外包装
本人用了36颗0.5W的草帽型LED管,按每三个串联后接上限流电阻,共六组,六组全部并联一起接12V直流电源。装好LED发光管后接上电源的发光情况:
将装好的LED发光板上到原来的顶灯盒内
装好后接上电源测试
发光板加上LED开关电源,总的功耗一共为12.08W,比原来的32W减少63%左右,节能效果十分显著。
198mA是包括LED开关电源后的总电流,每个LED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80mA左右(忘记即使拍照了),如果设计的电流再大些,LED的发光也更亮些。
最后的实际照明效果与原来的32W节能顶灯基本一致甚至感觉更亮一点点,见图:
制作说明:
1、0.5W的LED草帽型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一般为150mA左右,厂家推荐用120mA,以降低光衰延长LED管的寿命,对我们来说减少故障率,也就减少了自己经常维修的麻烦。
2、LED开关电源,有自制能力和条件的爱好者也可自制,这样DIY更全面,更经济实惠。
3、限流电阻的大小决定了LED管的电流大小,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每个LED电流=(开关电源的供电电压 - 每个LED额定电压*3)/限流电阻阻值
这个电流必须要限制在150mA以内,具体多大由自己需要的发光大小确定。

补充内容 (2015-3-18 15:53):
第30#(第二页)有散热措施的方法照片补充说明

补充内容 (2015-3-21 11:33):
使用心得:LED发光二极管质量很重要,一定要买有品牌的,LED驱动电源质量也同样不能忽视,不然对LED发光二极管的寿命有影响,一面增加维护的概率

楼主:
更正:三个LED管串联为一组,共12组。

网友A:
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B:
不错,也可以用电容限流,不用变压器

网友:
请问:此贴参赛吗?

楼主:
谢谢斑竹,可以的话愿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没问题吗?

散热没问题,因为没有多大的热量

补充内容 (2015-2-16 11:35):
本人散热采用在有机玻璃安装板上钻孔,在顶灯塑料盒上也钻上孔的方法达到散热的目的。你再仔细看看装到盒子里面的照片,有机玻璃和灯盒上都有许多小孔,就是用来散热的,这个疏忽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也可以用电容限流,不用变压器

用电容限流必须是交流电,用LED直流电源供电后只能用电阻限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电容限流必须是交流电,用LED直流电源供电后只能用电阻限流

我说的就是不用变压器,直接市电然后电容限流就行了,调整好参数比变压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不用变压器,直接市电然后电容限流就行了,调整好参数比变压器耐用

用在顶灯等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地方是可以的,如果用在台灯等地方有触电危险。同时,当LED发光二极管数量较多时,用电容的成本将超过用LED开关电源的成本,且没有稳压,亮度的恒定和对LED管的寿命都有一定的影响。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是很小的。

网友C:
好想法我也应该给我家厨房的等改一下了、

网友D:
你那个吊顶的其实取掉那块安灯的,然后做一个更大的灯不好吗?整体效果会更好

网友E:
透明板里面要加乳白色板。CCTV2演过上海交大电光源实验室的片子,透过乳白塑料板的蓝光大大减少。蓝光能穿透水晶体直达眼底黄斑,损伤是不可恢复的。积累损伤会永久视力下降。
省那点电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LED白光和黄光有严重的紫外和红外溢出,光谱也不均衡,使用要注意滤光

网友F:
这样子散热怎么处理的?

网友G:
散热不太好,我以前用这种LED作为车灯,电流才100,不到三个月准得修。修了十几次后来换为一瓦的带散热片的,电流不变。至今已有一年不曾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子散热怎么处理的?

本人散热采用在有机玻璃安装板上钻孔,在顶灯塑料盒上也钻上孔的方法达到散热的目的。你再仔细看看装到盒子里面的照片,有机玻璃和灯盒上都有许多小孔,就是用来散热的,这个疏忽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透明板里面要加乳白色板。CCTV2演过上海交大电光源实验室的片子,透过乳白塑料板的蓝光大大减少。蓝光能穿透 ...

有乳白色灯盖当然好,作为改造,作为顶灯,一般眼睛不会向上看,不会对眼睛有什么影响,看看LED的商品射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散热不太好,我以前用这种LED作为车灯,电流才100,不到三个月准得修。修了十几次后来换为一瓦的带散热片的 ...

本人散热采用在有机玻璃安装板上钻孔,在顶灯塑料盒上也钻上孔的方法达到散热的目的。你再仔细看看装到盒子里面的照片,有机玻璃和灯盒上都有许多小孔,就是用来散热的,这个疏忽介绍了。
作为车灯,如果把灯罩周围自己钻些小孔也有利于散热,就不会经常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法我也应该给我家厨房的等改一下了、

谢谢!本灯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容易制作,目的就是为了大家都来节能,为自己为家庭节约开支,为国家节约资源,减少大气污染和雾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吊顶的其实取掉那块安灯的,然后做一个更大的灯不好吗?整体效果会更好

利用现有的商品灯盒,加工量小,同时,现有的36颗0.5W的LED发光二极管发出的亮度超过了原来28W的节能灯管的亮度,足够了。当然你需要更大的亮度可以做更大的,那就要去掉一块吊顶装饰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散热采用在有机玻璃安装板上钻孔,在顶灯塑料盒上也钻上孔的方法达到散热的目的。你再仔细看看装到盒 ...

我的车灯背后有孔,而且行驶的时候还有风。但是还是经常烧。所以后来换了。也许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下次有机会自己也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LED灯过程:
用有机玻璃或塑料做LED管的安装板,本人用的是剑南春酒的有机玻璃外包装

草帽灯珠的散热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现在的亮度比较够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功率,以延长草帽的使用寿命。

楼主:
草帽灯珠的引脚设计考虑了散热的造型,实际使用中发热很小。再在安装板和灯盒上钻上空气对流孔即可

网友:
这个亮度非常不错。

网友:
有没有可废物利用的半透明白塑料板在前面档一下还可以起到柔光的作用?

楼主:
你的想法很对,有成品灯就是这样做的。灯光广告店里有乳白色的有机玻璃板(正名叫亚克力,又叫PMMA),可利用他们裁切下来的边角料

楼主:
再补发一些散热的方法照片

楼主:
热空气的上升,促使下层的冷空气补充进入发光板,并通过LED后把热量从反射板中的孔中向上升出散发出去。为加强散热,灯盒的顶盖板就不用盖了,反正是在吊顶里面。

网友:
楼主diy热情可隹,但化5元买个灯板什么都全还包邮,我己替亲友改了好多了。

网友H(2015-03-13):
在生活中我把节能灯上盖钻一排小孔,寿命显著增长,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生活中我把节能灯上盖钻一排小孔,寿命显著增长,不妨一试

这个比较容易操作可以一试

网友:
自制厨房LED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生活中我把节能灯上盖钻一排小孔,寿命显著增长,不妨一试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