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变压器通电,会“嗡~~~“响几秒钟,然后渐渐变小,怎么办?

楼主(2015-02-11):
就是这个变压器:

楼主:
定做的,,我的机子还没装好呢,变压器就有这个现象。

网友:
那就是R型变压器所特有的冲击电流比较大的缺点

网友:
这个是正常情况,通电时有个“激磁涌流”现象,有大有小,具体和通电时的相位有关系。正常现象不必过虑。

网友:
如果总有嗡嗡声,且不可容忍就加橡胶垫减震。

网友:
加个延时软启动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有的变压器有这种现象,尤其导磁率高的铁心。如果使用中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处理。

网友:
灌封浸漆...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正常的 ,铁芯里磁场的建立过程。

网友A:
一般与变压器无关,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是次级整流后瞬时充电电流过大所致。
如是空载实验,变压器置于薄铁板上也易有此现象
与通电时的磁场冲击无关,磁场冲击时间小于50赫兹的一个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与变压器无关,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是次级整流后瞬时充电电流过大所致。
如是空载实验,变压器置于薄铁板 ...

次级接的是一个5Z4P整流管,而且整流管灯丝电流由另一个变压器提供。

网友:
看到帖子后,我把我手上的变压器试了一下,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刚开机,电路中各个电容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
没事。只要使用正常就行。

网友:
正常情况,不必过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