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盘修显示器

楼主(2015-02-11):
天冷,HP F1723启动困难,让她在太阳底下小坐开机却一如既往地正常。找啊找......烙铁给图圈中12V电容一脚加热,开机依然迟缓,当加热至5V电容时瞬间画面璀璨。
这是换下的电容,不给温暖不灿烂的坏蛋。

网友A:
洋盘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盘是什么意思?

非专业人士。

网友:
显示器电源电容最爱坏了。

网友B:
不常见的故障,经常遇到温度升高就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见的故障,经常遇到温度升高就不正常的情况。

这原本是一台换过电容/灯管、使用较久不值得修的显示器,继续修复让它发挥余热的原因是屏完好。

网友:
楼主上海宁?,同样显示器,有空拆一下,不太好拆,一直没看。

网友C:
哦,是电容本身的毛病还是开焊了呢?开焊一般是热时出现毛病呀?

网友:
“洋盘”是上海人说的一句意义为“土八路”或是“三脚猫”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是电容本身的毛病还是开焊了呢?开焊一般是热时出现毛病呀?

谢谢加分的同好!
电容毛病,焊点良好。

网友(2017-12-06):
“洋盘”是四川人说的一句意义为“显摆”

网友:
又学了一招,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电容的好坏。

网友:
冲着标题进来看看洋盘是什么。

网友:
年代久远的显示器出现开机亮一下就灭、甚至不开机的故障,大多是电源次级输出的滤波电容坏,如果没有电桥检测,建议全部换掉,有些电容看着外观正常没有鼓包,照样坏的也很多,用电桥一测就发现容量和D值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