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的修车小弟

楼主(2015-02-11):
2003年的老桑,进入暮年,有些器管开始衰竭,这不加油嘴天长日久锈烂了,前些日子把加油嘴给换了。换了新的加油嘴后出现问题了,每次加油时总是顺着油嘴向外溅油,弄的加油的小姑娘都不好意思了。每次加油都要浪费掉不少。昨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单膝跪地,偏头顺着右后轮向上看,发现了新大陆!一个油管头孤零零的在那落着。应该是那个给俺换油嘴的粗心小弟的杰作,不敢确定问题是不是百分之百出在这,坛里咨询了烟版,基本确定是这的问题。那就自己动手吧,工具自己齐全。今天下午又给我的车子祭拜了一次,单跪地加双跪地5分钟的时间搞定了。装好还没加油,下次再加油后问题是否解决再向坛友们汇报。

这是俺安装好后的样子

这是俺安装好后的样子

原来自己买的有抱箍,封紧按口。

原来自己买的有抱箍,封紧按口。

这根管子的另一端应该是进油箱里边了。

这根管子的另一端应该是进油箱里边了。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见贴加分鼓励

楼主:
多谢烟版加分鼓励。破车了不好意思露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烟版加分鼓励。破车了不好意思露脸。

  有啥不好露脸的? 越老越经典,开车上路都有回头率

网友:
桑2000系列轿车,是巴西拉美(巴西大众和巴西福特合资的)自己把老桑打补丁的车,到处都是BUG,问题一堆堆的。

问问老司机都知道,没听说夸2000好的,都是老桑好!

楼主:
车子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电瓶漏严重。去年春换的新电瓶,现在车子放上三五天不开就打不着火,请教下如何处理,准备动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子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电瓶漏严重。去年春换的新电瓶,现在车子放上三五天不开就打不着火,请教下如何处 ...

首先要确定是电瓶自身跑电还是外部电路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电瓶自身跑电还是外部电路有漏电,

怀疑外部漏电,但车子已经老旧,查电路就麻烦了。我想把搭铁线接近电瓶的地方断开加装一个开关,不知是否可行。也想过把开关引到驾驶室操控台上,一个怕起动电流大不安全,另外开关也不一定能吃的消。烟版看如何处理比较恰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外部漏电,但车子已经老旧,查电路就麻烦了。我想把搭铁线接近电瓶的地方断开加装一个开关,不知是否 ...

老车修起来最怕师傅回避问题, 用万用表电流当确定一下是哪一个回路有漏电不是就明白了? 有些回路是不通过电门的,比如车门的礼宾灯 这种漏电一般都比较小几个毫安甚至100多毫安也有, 嫌疑最多的还是发电机的整流二极管漏电,一个一个回路测就能发现了

网友:
启动机直接连电瓶,其他电器都可以用一个大继电器搞定了

楼主:
回来做下汇报,经过处理后,昨天加油以前从加油嘴处溅油的现象彻底消失。下一步抽时间处理电瓶漏电的问题。

网友:
还是别怕麻烦,仔细找出漏电的地方,小心夏天天热自燃!

网友:
应该看看发电机的硅,

网友:
我又一次去4s更换离合器片,他们竟然没给我接空滤

楼主:
车子充电应该没什么问题l。有时间启动不起来,推车启动,开一段路程就可以正常启动,说明充电部分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昨天,大年三十。把电瓶负极去掉,车内开关关上,把负极线和接线柱用12V灯泡串上,预料的情况发生了,灯泡它亮了。进驾驶室,把二十二个保险全去掉,灯依然亮。这不说明车子熄火停下,电瓶也短着路吗,怪不得电瓶漏电利害,放着两三天不开就打火无力或打不着火。车不是自己一手的。难道有外加于保险外的电路,麻烦烟版给分析下吧。需要图的话给补上。

楼主:
拜年了,各位坛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好个12V灯泡 一个搭电瓶正极另外个搭车身。。。

网友:
发电机的调节器和二极管,还有马达是不是没力,电量一低就没功率了。。。

楼主:
不好找了,马达上的线全部去掉,量负极和搭铁线照有12V多电压,下一步看看把正极上边的线一一去掉,再照照试试,老车了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那个管应该是排空气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