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改为可调电源,基于3842,324芯片电路的纸上谈兵篇。

楼主(2015-02-12):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改为可调电源,基于3842,324芯片电路的纸上谈兵篇。

本贴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充电器,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

先开贴,再慢慢谈。

楼主(2020-11-28):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后面运放呢,可以断开运放a取消转灯升压电路,运放b电流坚持可以改成调流,Q3是2.5伏基准。稍微计 ...

说得非常好。

我所以没有这样思考,是因为我的知识储备不够。

如果是现在,我会用你说的方案。。

楼主(2015-02-12):
最近一阵,工作压力相对小些。

又想做点什么电子小制作了。

本来是想把一个ATX电源修改为可调电源的,但原来那个坏的大约是扔了还是放在那里找不到了。这个想法只能先放下。

没ATX,看朋友们谈到用电教自行车充电器来做,对我才生了启发,想起有一个坏的充电器,这个到可以做了,而且,充电器可以得到更高更宽的电压,电路相对ATX简单,难度应该小些。

当时,对开关电路几乎不懂,所以也没想过要修这个充电器。最近实在想做,所以认真实习了开关电路基本知识,现在,我觉得我基本掌握了 3842  方案的开关电源了。

原打算修好充电器后,再来DIY,但经检查,3842坏了,功率管也坏了。

我不想为了一两个3842,功率管,花一份邮费,那就只有等下次买元件,再来DIY了。

所以,就只好先纸上谈兵了。

纸上谈兵,一来可以当作我的学习心得,二来如有错误,可以得到大家的指正。三来,如果有朋友在我这个帖子的基础上,真刀真枪完成一个DIY,就太好了。

楼主:
基本情况。

用电动车充电,改为可调电源,比ATX方案好,一是电压更宽更高,二是电路简单,容易实现,三是社会拥有量大。

我研究的是48V的充电器,但别的电压的充电,原理是一样的。我的充电,和一楼的图,电路很像,就从这个图开始讨论好了。

目的:
       DIY一个可调电源,在可能的情况下,电压尽量高,电压范围尽量宽,电流要可调。
       方案要尽量简单可行,不能太难。我自己没绕变压器的条件和技术,方案中不打算动变压器。

楼主:
第一步,先拆出不用的电路。

324部分,是完成恒流充,恒压充电,涓流充电用的,本次DIY中,不再使用。

为避免改制中带来麻烦 ,先拆出。

A处的电阻,是原来取样用的,可以短路了或者拆了都行。

楼主:
继续拆出,刚才没做完。

B处的二极管,拆到C处,防外接电源反向损坏本电源。

D处是接地。画得不好,说明一下。

网友B:
我改过这种电源 没加铺助电源 不能调太低 30V--80V比较合理

网友:
很好,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这种电源 没加铺助电源 不能调太低 30V--80V比较合理

这种电源 没加铺助电源 不能调太低 30V--80V比较合

网友:
不改变压器输出80V,Q1工作脉宽太宽,有烧管的危险。

网友:
我有两个充电器,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来学习技术

楼主:
继续纸上谈兵。

现在开始讨论如何修改为可调电压,及电压上下限。

实验用的电源,上下限宽些好。
但期望要与实现可行性结合。

上限电压。
有网友上到了80V,电压升高后,3842及组件工作条件发生了变化,可靠性会下降,本次讨论,就只考虑高压到70V好了。
下限电压。
3842要正常工作,他自己要16V的的工作电压,网友实际上把下限做到了30V,本次讨论,也把下限设定在30V好了。

可调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呢?
直接计算很困难,他与431的两个取样电阻、光偶的工作参数,3842的反馈系数等因数有关系。
那就不计算了,实验决定好了。

E处已经有一个可调电阻了,不动。
F处,换一个3K的可调电阻。先预先调在2.7K处。

空载时,用表监视输出电压,小心调动两个电阻,兼顾好30V-70V,然后把E处的电阻,换为固定值,并确定F处的可调电阻大小。
也许,为了兼顾30V-70V,F处的电阻,要换大些?比如5K?10K?

楼主:
来谈谈E处和F处的电阻。

理论上,E处和F处的电阻变化时,输出电压都会变化。
但我记得在学习LM317时,其主张是固定E处的电阻,让F处的电阻为可调电阻。
其理由是,假设调整过程中,F处电阻开路,输出电压会变小,不会损坏后级设备。

但如果固定F处的电阻,让E处的电阻为可调电阻,假设调整过程中,E处电阻开路,输出电压会变大,会损坏后级设备。

结论就是,应该固定E处的电阻,让F处的电阻为可调电阻。
我没记错吧?
但原图为什么不是这样设计的呢?

楼主:
因为最高电压预定为70V了,所以G处的电容,应该提高耐压值。比如提高到100V。

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也可以加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