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宝电磁炉部分按键功能不行 (已修复)

楼主(2015-02-12):
热奶、减、煲粥不行, 但是 篜炖 偶尔可以。
上面的火锅、煎炒可以用,加 功能不确定,因为默认是最大功率的。

取消和 关机 功能不行。

到底是 cpu 还是 74HC164问题, 如果CPU 就懒的里了。

上电 看自检 滴1 声的, 好像正常, 加热也正常, 就是少了 部分 功能。  特别是减 !!  这个用途, 导致无法减小,

楼主:
用酒精 了,。。。

按键 也检查过, 没短路的。。。。。。。
5V 也没问题。  5V的滤波电容也 拿下测量正常的,
故障依旧。

网友:
换按键了么?全换掉

楼主:
按键  没换过。  只是测过, 没短路的 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  没换过。  只是测过, 没短路的 按键。

换新按键就行了

楼主:
没有 74HC164, 我去换下试试。 立刻

楼主:
我 当时拆剩下 2个按键, 就剩下 火锅 和减   2键。
还是不行, 一定要换掉。
而且这2个减  按钮键 我是和 火锅键 和煎炒 键 对对调 过的。

一定要换, 拆了 10个 VCD的 过去用的。   大部分 功能都好用, 可惜 没那么多 按键。  下次 上冒宝 买1点 备用了。

网友:
用的是数字表测量的有故障按键?

网友:
这点问题折腾那么多干嘛? 想那么多按键开关都换完了,修东西不是YY出来的。   万用表一上 也能知道是不是开关问题了。

    虽然思维有点复杂 但是还是鼓励新人发帖

楼主:
开关用数字表测,高阻是大于30M,即大于数字表上限。
这也要换掉,可惜几个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