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策划一年的FU13,地摊验证机完成,无法加入负反馈,大家帮看看毛病在那里

楼主(2015-02-13):
策划一年的FU13,一体机设计,仅整机七头牛称重量就有30多Kg,由于是第一次做大家伙,又没有详细的FU13整机资料参照,不想装完了又拆,搞得没完没了瞎折腾,没办法只得先做台验证机,地摊验证V1.0版完成后,也赶在春节前通电,顺利地出声了,音效除有点交流噪声以外,感觉还真不错,比起我那台807小鸡鸡,高低频的后劲很足,但却是无法加入负反馈,大家帮看看毛病在那里。

FU13-V1.0版 电路结构:6C5P+6P9P+牛+FU13,6P9P用三极管接法,FU13用标准接法,帘栅压540V,屏压1252V

由于没有用专用功率测试仪表,在听音无失真情况下测得8欧姆音箱两端电压约13V(即13X13/8=21W)

想测试下加入负反馈的效果,结果出现BUG如下,大家帮分析看看什么原因。
问题:一、加入负反馈(62K反馈电阻),接入后出现高频啸叫;之后,反接输出牛初级,又出现低频啸叫(汽艇声);加大或减小反馈电阻和加并联入小电容,均是一样啸叫无解,请各路大神帮忙会诊下。

要是不加入负反馈也能达到设计要求,就是一台无负反馈机也很不错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无法加入反馈的原因所在。

电路图:

地摊图: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地摊试验机V1.0线路杂乱的原故,正式装机后信号流程顺畅后就可以加负反馈了。
另外,调换相位,不妨试试对调一下推动牛的初级。

网友:
怎的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
反馈级数太多了,而且是两级变压器耦合,很难控制相移,可以试试在两个牛的输入端,加个茹贝尔电路,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坛中呆久了负反溃加不进大多是输出次级极反接一试或耦合牛

网友:
是你的牛多了线布局更规矩了不少地摊实验都很好但是正经装机之后问题出来了

网友:
牛多了相移较大,可以试验一下从推动牛反馈这样会更好,输出牛用专门的反馈绕组达到本级反馈,环路反馈取自推动牛这样会更好不会影响大动态声音更加清晰自然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把推动牛初级线调换,我也试过,没解决问题。

现在想试试在推动级加环路反馈,想问下:如在这级加负反馈推动输出级电位较高,反馈电阻的取值应该是多少为好。谢谢

另外5#说道:加个“茹贝尔电路”,就是阻容串联消振电路,这样对高低频响会不会有影响,还有阻容值的取值是多大为好。谢谢

网友:
或者取消大环负反馈,改为每级小反馈。
例如每一级阴极都不接阴极电容,或只是一部分阴极电阻接电容;
或者输出大环路反馈到6p3p阴极。

楼主:
因没有测量仪器做实机测试,现在以上图为例做了个Multisim模拟仿真,因找不到同型号电子管,就用Multisim库中的管子代换,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就是所说的相移问题。

基本电路图:

以下为电路仿真1000Hz各级输出点的波形相位

第一级 12XT7 输出点的波形相位

第二级 6P14 输出点的波形相位

第三级 KT90 输出点的波形相位

第三级 输出变压器 输出点的波形相位

分析:
从模拟仿真中看,在各级管子输出点波形测量中,逢倚数(级)放大管输出的波形均被倒相,产生了一个相移;而逢偶数放大管的波形又被再次倒相,产生的相移又被还原;
而我做的实机电路中,刚好是三级放大,也是从第三级取的负反馈信号(倚次级),上面的加不了大环路负反馈,是不是由于这个相而移引起的。

以上说法是否正确,请先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搞大功率,家庭用6P3P,EL34,FU7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搞大功率,家庭用6P3P,EL34,FU7足够了。

6P3P,EL34,FU7做出的单端只能推推书架或电脑箱,如果你有什么102dB的拉极箱子,连用这些单端推都还嫌大了。

功放有100瓦功率你都要把放出来,那叫疯子听音。

发烧听音,要有好功放,更要有功率后备量,否则,去听耳机吧。

我是做完了6P3P推挽、再做FU7单端,然后才决定要做台FU13和FD71的;做出来后(哪怕目前的FU13还只是地摊机),前面那些JJ已经是淡然失色了,怎么样,我想你也来试试看,保你不后悔

当然,各人对听音的定义和感受是不同,在家里,用手机小声地听音乐LP都会尖叫到:烦死了,关小点.................

网友B:
象这类寄生振荡问题产生成因较多,通常多在工艺上加以考虑:1.使用大底板,底板材质要厚实,以不产生机震为原则,2.布线要合理以短,平,直为基本原则,尽量贴近底板,3.焊接导线宜粗不宜细。4.尽可能就近接地。同时,用一根粗导线把各接地点连起来。5.各类牛在底板上排列应互成90度。以避免产生磁路干扰。6.音频输入线尽可能选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这类寄生振荡问题产生成因较多,通常多在工艺上加以考虑:1.使用大底板,底板材质要厚实,以不产生机震为 ...

谢谢指点,我也考虑是寄生振荡+相移是无法加入大环路反馈主要成因,说实在点这种地摊机要叫大家找出真正原因也确实是个难点。只有等正式入箱时考虑:一是取消大环路反馈,改在由推动级加入反馈;二是调整电路工作点直接做成无反馈。

我现在做地摊验证的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自己设计自己操刀做的这对推动牛效果如何;二是几只推动管的选择测试EL34、6P3P、FU7、6V6P、6P6P、6P14、6P9P甚至连6N5P、FU50和300B也要试试效果(有得折腾了);三是想试试FU13用±660V悬浮供电的效果。

最主要还是为的想有一个较优选的方案完成这件作品,必竟所花代价有点大了,单七头牛称重就有30多公斤,等整个成机完成估计要超过40公斤了,如果成机完成后再来来回回地折腾,那可真是不死也要脱一层皮了。呵呵...

网友(2019-11-15):
很大的工程,移动调试不方便,应该分体!

网友:
使用环路反馈时候,某个频率信号回到前面输入端的时候相位已经反相并且环路增益大于1,就会满足震荡条件,多为较高频率部分。即所谓不满足伯德稳定判据。

推动变和输出变的初级漏抗和励磁电抗构成一个对高频率产生相移的一价电路,同样次级漏抗和负载也构成一价电路。再加上分布电容等,一个变压器至少是一个二价电路在里面,而且频率通常几十千赫。

所以环路反馈且反馈深度达到满足增益大于1,那么一个电子管音频震荡器就造出来了。

变压器次级接线反过来也不行,因为低频率部分变压器也是个一阶电路再加上,级间耦合电容这个一阶电路,依然可以震荡。而且电源滤波电容对的频退偶有限,环路增益也很高,通常产生低频多谐振荡。

网友:
这里是变电站吗?这么多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没有测量仪器做实机测试,现在以上图为例做了个Multisim模拟仿真,因找不到同型号电子管,就用Multisim库 ...

仿真的话,您还可以放置伯德分析仪,可以清楚的看到相位改变180度的时候对应的环路增益大于1,而且在增益是1的时候相位已经改变超过了180,电路是不稳定的。

工程上一般用的就是这个伯德判据。然后用串联校正和局部负反馈来构成超前-滞后相位补偿。

输出变的二价频率点往往刚好就在20k附近,很难搞,校正好了 放大器频响 也就在 100hz到12khz。
不加负反馈么 阻尼又不好,真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没有测量仪器做实机测试,现在以上图为例做了个Multisim模拟仿真,因找不到同型号电子管,就用Multisim库 ...

仿真的话,您还可以放置伯德分析仪,可以清楚的看到相位改变180度的时候对应的环路增益大于1,而且在增益是1的时候相位已经改变超过了180,电路是不稳定的。

工程上一般用的就是这个伯德判据。然后用串联校正和局部负反馈来构成超前-滞后相位补偿。

输出变的二价频率点往往刚好就在20k附近,很难搞,校正好了 放大器频响 也就在 100hz到12khz。
不加负反馈么阻尼又不好,头大。

网友:
发送失败,又发了一次,然后发现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没有测量仪器做实机测试,现在以上图为例做了个Multisim模拟仿真,因找不到同型号电子管,就用Multisim库 ...

仿真里变压器用的是理想模型?没有加漏抗什么的?看图波形相移不大啊。

网友:
在基本图的 R3 反馈电阻,串一个小容量电容,试试。

网友:
有时反馈量太高,也会自激.反馈电阻从无限大慢慢调整

网友:
反馈级数太多,有比较大的相移,高频和低频相移不同,所以变成正反馈。

网友:
正和负要分清

网友:
按伯德图提示消除振荡应该。1、减小带宽,  2. 减小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