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块五修好了厦华42英寸液晶彩电

楼主(2015-02-13):
前几天夜里, 听见客厅里一“呯 ”的响声, 起来一看,厦华LC42FT18液晶彩电的待机指示灯不亮了,平时我家电视关机都是只用遥控器 关机。 早上再用手动或遥控器均不能开机了。 送修,因机器很重,搬来搬去不方便。 请人上门修 ,花费多,估计要 200多元。分析后认为,待机时出的故障,是负荷很小时发生的,不应该有大的损坏,问题应该在待机电源部分 。壮起胆子拆开机器,发现除了保险丝烧了外只有一处不正常, 一处两个2W电阻下部有灼烧痕迹 ,顺着看下去,有一独石高压电容炸裂了。仔细查看规格,是 332/1KV。 上电子商城买来换上,通电后一试,开机正常。 一共花了一块五元。

网友:
有点技术就是有用

楼主:
让我碰巧了

网友:
不错,动手快乐,还省钱

网友:
要是我也就花5角钱。

1元能买4个保险管。其他的拆机,不花钱

网友:
能动手就可以,艺多不压身

网友:
这个电容是1KV的怎会爆炸可见是劣制品

网友:
上矿坛长了,个个变高手。

网友:
有点技术就是好

网友:
估计还有其他问题,你没有发现的

网友A:
维修的来开机费就要50元。

网友:
故障现象明显加上损坏元件目睹的到,所以很快修复,学会修理,关键要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
我这里搞维修的赚钱狠 电源故障500起价  换板800向上

网友:
这个是 待机电源的晶体管吸收电容

楼主:
修好确实有运气成份,既省了钱,更学了技术。那两个2W电阻对着坏电容部分虽一片焦黑(一个0、17欧, 一个0、22欧并联), 但阻值量了没什么变化,故未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确实有运气成份,既省了钱,更学了技术。那两个2W电阻对着坏电容部分虽一片焦黑(一个0、17欧, 一个0、 ...

332/1KV应该是高压瓷片电容.

上整机及相关故障部位淸晰图片,给加分奖励.

楼主:
具 体 见 图 中 红 圈 位 置 。 用 了 几 天 , 一 切 正 常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 体 见 图 中 红 圈 位 置 。 用 了 几 天 , 一 切 正 常 。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楼主:
C:\Users\zhang\Pictures\新建文件夹\IMG_20150205_140649这 个 图 片 像 素 高 。 故 障 位 置 见 图 中 红 圈

网友:
     这个电容是CPU供电 电源组的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5V)332的不多见,一般用681--102的比较常见,耐压1KV的少了,一般都用2KV的多。爆的配件代换时应该选更可靠的,一般这个烧坏通常会造成功率放大部分的连带烧坏,你运气比较好没引起连带故障。你买新的配件如果是国产次货一般都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来开机费就要50元。

我们这售后液晶开机费是150元。

网友:
会动手修理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售后液晶开机费是150元。

150开机费,不如上淘宝买块板子一换得了。

楼主:
我买了两个332/2KV的瓷片电容换上。

烧毁的电容

烧毁的电容

网友:
这种高压瓷片电容发生故障的概率很高,经常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来开机费就要50元。

液晶42寸不低于200元吧,家电维修论坛的人都是这么说的,50元的话,就被认为是低价维修搞乱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42寸不低于200元吧,家电维修论坛的人都是这么说的,50元的话,就被认为是低价维修搞乱市场了

我没去修过电视,都自己搞掂,搞不掂就换电视了。如开机换个保险就要200多,有点贵哦。

网友:
能上矿坛都是大师,直观元件坏不难修

网友:
有时鼓捣半天也弄不好,就心灰意冷了

网友:
个个变高手

网友:
能看到糊了相对好修,什么都原样难度大些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恭喜楼主。无论怎样修好就是福气!但同时也是增长经验。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D:
高压瓷片电容发生故障的概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瓷片电容发生故障的概率很高!!!

尤其是工作在高压条件下的电容更易 坏

网友:
学习+动手就是成功,恭喜楼主。

网友:
运气真就好!!!!!!!!!!!!

网友:
待机就出故障,说明了元件的质量不稳定。恭喜低成本修复。

楼主:
这台彩电购于2007年,平时使用经常不关电源(就是只用遥控器关),待机部分长期工作,其它没出过故障。

网友:
混矿坛的好处是,不仅仅成为垃圾佬,还能省钱

网友E:
有时候就是些小问题,请师父维修就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就是些小问题,请师父维修就是大问题。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