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擦锡的烙铁小海绵可以用什么临时代替,急着用手头没有

楼主(2015-02-13):
请问擦锡的烙铁小海绵可以用什么临时代替,急着用手头没有

网友:
湿布完全可以。

网友A:
我的烂黄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平时就用纸巾擦擦,和擦鼻涕差不多   楼主舍不舍得那样虐待烙铁头就不知道了

网友:
纸巾沾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碗用的钢丝球,我发现职业焊接的那些人用钢丝球比用湿海绵的多。

我一直用刷碗的钢丝球,挑柔软的那种。

网友:
建议不要用湿巾,海绵加水的方法,毁头子。我的白光前阵子就是因为这个死了。后来废了些功夫才恢复过来。还是用铜丝球,钢丝有点硬。白光头就薄薄的一层合金,所以还是找软点的好。

网友:
最好还是铜丝球,化不几个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烂黄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平时就用纸巾擦擦,和擦鼻涕差不多   楼主舍不舍得那样虐待烙铁头就不知道 ...

我也用这种烙铁,觉得还不错!貌似现在有数显的了!

网友C:
木头,潮湿的棉布,潮湿的纸,但不是那种彩页的纸。
为什么焊台用的那块叫小海绵?我觉得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普通的海绵。
应该叫石棉更好些吧,那个东西是耐高温的,柔软吸水的材料。
普通海绵,烙铁一烫就粘烙铁头上的,烙铁头很容易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头,潮湿的棉布,潮湿的纸,但不是那种彩页的纸。
为什么焊台用的那块叫小海绵?我觉得很容易让人误解以 ...

不是叫石棉, 石棉吸入人体是有毒的.   叫木桨棉,  通常用植物纤维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烂黄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平时就用纸巾擦擦,和擦鼻涕差不多   楼主舍不舍得那样虐待烙铁头就不知道 ...

桌上那支可换头螺丝刀很眼熟.有些年头了吧?上海产.唯一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桌上那支可换头螺丝刀很眼熟.有些年头了吧?上海产.唯一牌?

北京也有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