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短波大环矿石收音机试验5.4--19.3MHZ

楼主(2015-02-13):
  大环用直径8mm长2米得紫铜管做的,电感1.9uh,Q值5MHZ 400 ,8MHZ 350, 12MHZ 200,16MHZ 179,可变是磁轴铜镀金10p-440p,检波用3DB,耳机shh-1,sc2-300,田737,都可以,可接收频段5.4--19.3MHZ,经过几天的试听,自己感觉效果不错,发上来和坛友交流!

网友A:
没有分段调谐也能收到这么多台很不错。我记得我做二级管短波机时没分段只收到5个台上下,还在五兆一个波长的天线下才收得。

网友:
有视频更有真象
赞!

网友B:
真不错,用天线了吗?忽悠並不严重,而串台也不厉害。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用天线了吗?忽悠並不严重,而串台也不厉害。好!

忽悠?没加再生啊,是指的信号涨落现象吧。大铜管是不是两圈好点呢?真会鼓捣啊。

网友D:
电容非常好。
如果加外接天线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E:
我看在1:58左右时微安表有个大摆动,是强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在1:58左右时微安表有个大摆动,是强台吗?

应是非音频的台

网友:
棒,我的是3米长8mm粗铜管绕两圈,2ap9检波,才收三个台

楼主:
谢谢 lq19512003 版主加精加分!

谢谢 hhyy99 laoniu556 hjs_1961 L.D.XIONG shiuyipyuen zxugx 各位老师加分,谢谢 et23v 138139l bdzjb 爱好电子 坛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段调谐也能收到这么多台很不错。我记得我做二级管短波机时没分段只收到5个台上下,还在五兆一个波长的 ...

检波 用 3db 灵敏度比2极管好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用天线了吗?忽悠並不严重,而串台也不厉害。好!

回复老师没用外接天线,是大环本身,长时间收听一个台依然 忽悠 并且也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悠?没加再生啊,是指的信号涨落现象吧。大铜管是不是两圈好点呢?真会鼓捣啊。

2圈大环10MHZ已下效果好于1圈大环,但2圈大环电感和分布电容,已经不能收到10MHZ以上的电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非常好。
如果加外接天线会不会更好呢。

把室外天线,带塑皮导线绕在大环上,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