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磁炉主板飞线和烧焦地方处理方法。

楼主(2015-02-13):
请教维修板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提出的几个问题。

请问是飞线该如何连接

请问是飞线该如何连接

用4平方的线作为飞线可否?

用4平方的线作为飞线可否?

烧断的一端如何与飞线相连。

烧断的一端如何与飞线相连。

网友:
朋友,这是啥品牌?炉盘是直接焊上去的?IGBT短路了吗?其他都正常吗?正常以后不用跳线堆焊应该可以呀!勿喷!

网友:
刮干净碳化的地方,后处理电路板使其大面积粘锡后,用1.5平方铜线平排飞线即可   原线盘接头连接在飞线上焊接牢固即可恢复,当然前提是你的电磁炉电路没有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电路板铜皮起来导致的吧,头一次见这么严重的,线尽量粗点吧,一定要固定牢固,看线圈像是苏泊尔的吧,因为美的啥的线径没这么粗的,猜的错了勿喷

网友:
接触不良烧的,别说是吕的盘线那问题还会出现

网友:
一看就是铝线盘惹的祸!要焊接还需用一个铜套(铜管)把铝线压紧方可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貌似虚焊后烧的,堆焊就.)

网友:
刮干净故障部位,刮干净线头,堆焊解决,也可以随便整个管教焊接上去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铜铝焊接 出现虚焊 应该按照检修电磁炉的方法去弄?:线盘先不接 断裂的部分补焊好--1.5平方铜线是可以的,全部都修好后可以连上线盘

网友:
线路图上可以看出 是功率管--线盘--高压1200V0.3uf电容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
这种现象多为铝线盘的端头压线的铜鼻子里面铜铝氧化打火的结果,都是铝线氧化惹的祸,随便找几根1N4007的铜引脚将烧断处连焊即可,前提是功率管没坏

网友:
烧焦的地方处理下,可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