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索尼的变压器,想给收音机用,发现有问题,不会电路求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牛...

楼主(2015-02-14):
一个索尼的变压器,想给收音机用,发现有问题,不会电路求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牛坏了吗?

一个索尼的变压器,想给收音机用,发现有问题
标4.5V的变压器,现输出7.5V,坏了哪里?
拆开量了一下牛的输出是5.3、5.7、5.8间变化
这个牛坏了吗?还有救吗?怎么弄?
拆装东西会,就是不会电路(学会计的)
望大侠们指点!~

如果说空载这样正常,那插4.5V收音机不会烧吧?
有点怕怕

网友A:
拆掉整流板,测量变压器输出端有没有电压 连接一个6V的小灯泡看看能不能正常发光 能发光就说明问题在整流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整流板,测量变压器输出端有没有电压 连接一个6V的小灯泡看看能不能正常发光 能发光就说明问题在整流板 ...

没拆整流板,直接在上面量牛的输出是AC5.3、AC5.7V变化
整流后是DC7.5V输出
而这个是4.5V的变压器,高了这么多,
如果说空载这样正常,
那插4.5V收音机不会烧吧?
有点怕怕
我怕插我的4.5V收音机会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整流板,直接在上面量牛的输出是AC5.3、AC5.7V变化
整流后是DC7.5V输出
而这个是4.5V的变压器,高了 ...

空载电压肯定是高的, 不放心你就先连接一个4.5V的小灯泡,看看能不能正常发光,正常发光后测量电压你会发现电压就低很多了,

网友:
这个照片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有.索尼的变压器上应该有字或介绍吧?整流板上有那些零件?硬让人猜测.
估计这是索尼配部分随身听用的整流电源.如果用在4.5v电源的收音机.可以的.
以后求助尽可能提供全面信息.

网友:
说句题外话,楼主不会电路还升到金牌会员了。高

网友:
金牌会员不会电路求教?

网友:
不带负载不好判断是否适用;用一个200欧/2w左右的电阻当假负载试一下,如果在4.5V左右就可以用。

网友:
其实没坏 ,,整流电源电压高不稳定这很正常,给收音机供电最好加个三端稳压块变成稳压电源。

网友:
不带稳压的电源适配器,其空载电压不是它的指标值,故毫无实际意义.因为它标定的输出电压值是根据所标定的电流输出值的前提下工作才能成立.当负载工作电流小于标定输出电流时输出的电压会大于标定的电压值,反之则小于标定的电压值,当负载过重时电流不会无限增大,而输出电压的绝对值就会趋于零值方向下跌,这时电源就趋于恒流输出状态.恒流值的大小有电源的输出功率所决定,功率大则大,小则小.希望以上对楼主了解电源与负载的关系有所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一只7805进去应该就能用了。

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说的很到位。

小功率变压器,空载输出电压都偏高,功率越小越是这样,和效率有关。至于原因三两句说不完,就不在此详谈了。

你这个变压器空载电压基本正常。

如果是收音机原配的,只要变压器温度正常,没有异味,应该不比担心,直接用即可。(自行评估风险)

如果是拿来代用,而收音机上要求输入4.5V,建议按楼上的朋友说的增加7805一只,to-220封装的并根据收音机功率酌情增加散热片,这样5V用收音机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放心,觉得5V仍然高,可以在7805输出后串联一只1N4007,这样电压会降低至4.2-4.3V之间。

至于你测试的电压浮动,建议多换个万用表或者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波动,接线是否可靠,整流电路的二极管是否不良,可拆掉整流部分单独测量变压器,等等方法。

希望有帮助。

网友:
楼主金牌会员,要好好在技术区充充电哟!

网友:
内容用317也可以调到4.5v,收音机电源要求波纹小,电压稳,所以滤波也要弄一下。

网友:
这类变压器的质量一般是不错的,轻易不会有问题。
你的变压器很可能是正常的,其实什么毛病也没有。
你测得的电压在很小范围内变化是正常的,原因很简单,交流电压是不稳定的,时刻在变化,有的地区负荷重,或线路不好时,则变化更大。
这一点,你可以用两块数字表在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同时测量电压来验证一下。
如果同时对应变化,你的变压器就是正常的,就不用担心了。
顺便问一下,你的收音机是晶体管的吗?
如果是,就用LM317做个4.5伏的输出,很简单的,效果还特别好。

网友:
6v灯泡作负截,才是实电压

网友:
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应该没问题,不放心的话,就弄个7805,在嫌高,就加一个限流电阻,不需要太大,20欧以内的,或者弄个4007也行,或者用LM337调压也不错

网友:
兄弟呀,你是金牌会员,怎么这么点问题也搞不好?变压器没毛病呀。你加个三端稳压器吧!

网友:
收音机用外接电源,引进不必要的工频噪声,我认为是画蛇添足!

网友:
我有好几个德生的外接电源,都扔在角落里!从不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