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推动牛详作图解

楼主(2015-02-14):
发布一只多槽绕法的推动牛详作图解
刚完成了FU13地摊验证机-V1.0版,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3830-1-1.html

      实机中用了一只推动牛,是自已设计绕制的,采用的多槽绕法,试听的实际效果非常不错,可比所谓任何“战神”级的阻容推动组合。因应我圈内烧友诉求,现把数据和制作工艺做详细发布,不喜欢牛推的请绕过,也欢迎先人大虾板砖、斧正。

      做推动牛是我早日就某划过的,但是被网上说得推动牛如何的大神如何的不易制作等等,再就是网上公布的绕制数据不少,但实作方面资料详细介绍的很少,就一直没有动手。之后,反复看了不少关于推动牛电气指标和工艺要求,实际上也就是等同于输出牛的指标要求,其理论计算的数据和指标是相同的,区别于输出阻抗和输出功率要求的不同,推的理念即所谓如何出好声去推功率管出大力,我个人认为小功率牛制作在操作难度上要大于大功率牛(窗小线细),其次是推动牛是初次级两边均为高阻抗设计(即线圈匝数多,窗口难控制),因此在制作时线材、铁芯、骨架等选料上要有一个周密的规划,否则,要么窗口难容下设计的线圈量,要么就是电气指标很难达到期望的要求。
      在推动牛数据取值方面,我看了不少已知获得的资料和不少先辈们总结的做牛经验,也不外乎都是经验+计算+推导得来的,做牛要需具备一定电工理论基础,然后是实际经验+感性认识+勤于动手,勤动手也是一个不断抄袭(学习)和消化的过程,只有通过学习总结别人的成果,然后自己加以实际验证,再采纳些网上论坛前辈们提供的制作经验,就大多能获成功,但切莫一昧地照搬抄袭别人的作品,这样容易被误导而被引入“岐途”。
      做牛并出好牛的道理其实是理论结合实际应用的过程,成功与否首先是动手的能力,然后需要重点考虑的还是自己所能获得的材料等因素,本人虽然自认动手的能力很强,但我人很懒,凡事想走捷径,因而对那些什么九宫十八绕法做牛方法知其原理就行了,我看中的是快捷而实用的东西,因此我用的推动牛制作方法在一些论坛板块有的炒,但看样子不太热,可能有很多人会不屑一顾,但我想试试,于是开始动手吧.......

      声明:本人做牛完全是自己应用,公布的方法工艺不强加需要人人认同,也无商业目的,班门弄斧地在此发布,只为烧友共同爱好共同发烧取长补短,如因此侵害到某人的利益,也只能怪互连网太过强大,连米国这样的列强对此道也是无可奈何的。

本制作参考于《用多槽骨架绕制胆机音频变压器》一文启发(地址就不发了自己摆渡下),在此也谢谢原文作者。

废话一大堆,请别介意,表述下感受,好吧,该话入正题了。

一、制作数据和材料:
(一)铁芯:
      1、铁芯规格:EI57(舌宽19mm)叠厚30mm
      2、铁芯选材:0.35mm普通片+0.35mm坡莫合金,两种片各用1/2,每种片隔张互夹顺插,留0.15mm防磁饱和间隙。
两种材质的铁芯(发亮的为坡莫合金)

(二)线材:
      1、线材规格:初级0.15mm无氧铜线,次级0.15mm无氧铜线,
      2、绕制数据:阻抗5K:6.25K(1:1.25)初级3000T,次级3600T;
      3、初级过流设计为﹤50mA,(注:实战中6P9P实际屏流﹤20mA,用0.15mm线是本人手头现有的线材,实际可用到0.13mm线径);
      4、调整:用本人现有的0.15mm线因材施工出现了按设计数据窗口绕不下的问题,因此对绕制数据进行了调整:初级绕2676T,次级绕3000T,线圈匝数调整减少后其阻抗和阻抗比不变。
本推动变压器设计计算表

(三)骨架:
      1、线圈骨架必须采用环氧树脂板制作组合式骨架,线圈多槽隔板用0.3mm的pvc透明包装盒板制作。
      2、骨架槽填充条,用于绕线前固定住各空线圈槽的槽板,可用0.5mm纸盒制作。
环氧树脂骨架尺寸设计图
PVC中槽间隔离板设计图
EI57多槽骨架实物成品

(四)工艺:
      1、线圈采用多槽分段绕法,总分三槽(次二夹初一)即中间初级两侧为次级,绕线为顺排乱绕,这样可降低制作难度,并且可减少分布电容,可谓一举两得,唯一缺点是比紧密排绕要少绕一些圈数;
      2、初级分2段采用双线并绕1338TX2=2676T,头尾串连;
      3、次级分4段采用双线并绕,绕2组(槽)每组(槽)750TX4=3000T,次级采用双槽交叉头尾串联出线,用于平衡次级线圈有一侧槽靠近顺插铁芯的防磁饱和间隙,因而造成这一侧线圈电感量下降,通过交叉串联后两槽线圈电感量基本得以平衡。
      4、此种分段分组绕制法可获得多种阻抗变换的组合(共计8种变化组合,见下图),并且还可应用于推挽电路做推动牛,可以说这是一只多用途、多阻抗变换的推动牛(注:图中线圈数据为0.13mm线设计,用0.15mm时要适当调减,否则窗口难容得下线圈)。
二夹一三槽绕线组及线组接线图

推动线圈组的阻抗变换组合图

以下为绕线处理工艺实战程序:

一、固定骨架中间隔槽板
按线槽设计的宽度剪裁填充用的纸条

卷绕填充纸条,压平用双面胶粘稳,其作用是固定住两个待绕线槽位置并支撑住线槽的绝缘隔板

开始绕第一个侧边线槽

开始绕第二个侧边线槽,注意顺序不能先绕中间的线槽,否则很难控制

绕完两个侧边槽后拆开中间固定填充纸卷,开始绕第三个线槽

封装玛拉胶绝缘胶带

完成封装后,在骨架上加装线圈引线焊接柱,如果采用这种出线方式,这一步必须最后做,否则会影响到绕线

给牛牛插片

留防饱和间隙

包装固定

OK!水到渠成,养牛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手艺,骨架做得漂亮,牛好像是顺绕的,没有层间垫纸!

就推动牛电压电流而言无需考虑层间绝缘垫纸,分槽线圈自己本组形成的压差不足10%可以基本忽略,初次分槽(组间完全隔离)更是可以忽略+忽略。

就现代漆包线工艺质量水平,线圈组内加绝缘垫层时代要改写了。

我个人认,线组内那层绝缘纸就是个保证工艺的附属品,即加垫纸可保证平整地绕出一层线圈的绕制工艺,特别是绕小线径时会显得特别重要,总体,现代电牛制作这一层早期做牛附加的绝缘纸,在现代的线圈组内已经不需要了。

网友:
变压器骨架做得很标准,绕法也很平衡,值得借鉴!

网友B:
推动牛比较难绕的,楼主的绕法值的学习。我用Z9的0.23硅钢片绕了一对【3000匝:3000匝0.18线】,用C型非晶硅钢片绕了一对【4000匝:4000匝0.13线】,都是1:1的,关键是绕完后可以用仪器测试一下性能比较好但是自己没有。这个推动牛在功放中是重中之重,一般推动牛好几大百,前几天在隔壁论坛看到一对进口推动牛一万多元有人买了,连论坛中介的版主都扎舌。

网友:
坡莫合金片什么价? 手工排0.15的线有难度.绕推动牛估计够累的。

网友:
变压器骨架做得很标准,推动牛比较难绕的,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动牛比较难绕的,楼主的绕法值的学习。我用Z9的0.23硅钢片绕了一对【3000匝:3000匝0.18线】,用C型非晶硅 ...

做完这一对EI铁芯,已有些实战经验,也准备好双C非晶太铁芯、骨架,再绕一对作对比,绕法依然是采用多槽式,准备4夹3或是5夹4绕法。

备好的双C铁芯

这是网友的四夹三骨架(推荐)

这是网友的五夹四骨架

相对说五夹四的线圈耦合性要会更好一些,但骨架制作和绕制复杂性更大了,并且需要长磁路铁芯才能胜任制作要求,因此即使用的双C铁芯骨架长度比EI销长一点,但我还是推荐用4夹3就行了

网友C:
谢谢分享经验,能够公布点实际测试的参数吗?上个方波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绕牛高手,做的漂亮。

网友:
高手示范,收藏参考先

网友:
绕牛高手,做的漂亮。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推动牛如此下功夫,输出牛该如何养。楼主绕牛的功放深厚与发烧..兄可以P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经验,能够公布点实际测试的参数吗?上个方波图看看就更好了。

谢谢支持,

前面说过,于业余条件做牛均无很好的测试条件(但我也在努力地创造条件,在策划中),上测试的波形图目前我是有点点难度,我目前仅是用更换几种不同的电路组合和用厂机进行过听音比对,说什么超超超,不敢;说听的对比的效果,自己感觉,不差。

我有点奇怪的是,网上有某网友把某名厂名牛(为避嫌免冠免名)进行电气测试,但其指标表现的着实是惨不忍睹,但人家的市场依旧,名声无损,就其原因是市场认同了,他就是好声,甚至好声的代表。

我前面说过一名话,“但切莫一昧地照搬抄袭别人的作品,这样容易被误导而被引入岐途”。这就包括的强调测试的电气指标!这又补充一句:任何一台基本型的晶体机,电气指标好吗?胆机敢比吗?听音可比吗?

网友A:
LZ好手艺,骨架做得漂亮,牛好像是顺绕的,没有层间垫纸!

网友D:
个人愚见,推动牛次级电流极微,漏感也小得多,只要铁芯好漏感几可忽略,不需考虑。只要电感量足够就好。
铁芯不易交互叠插,普通片在中间,合金片在两边,80%用普通片,合金片两边各10%即可,一样一半有点浪费

网友D:
分槽的另一个好处是分布电容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愚见,推动牛次级电流极微,漏感也小得多,只要铁芯好漏感几可忽略,不需考虑。只要电感量足够就好。
...

谢大孔老师指点,

依个人制作推牛时,为验证效果,在调试中也变换测了混合片的二种方式插片即:一是交叉隔夹插片(1/2混合,隔片互夹一片);二是各1/2直接插片,不再交叉插互夹。为测试效果,请了本地几位自己圈内烧友听音如下:

一、交叉隔夹插片:接入功放听音高低频解晰度很好,在播放大动态时试音片时输出高频音效的效果很好清晰别真,特别播放“碎玻璃”等试音片的其声音解晰表现很高。

二、普及片、玻莫片各1/2分半直插片(不交叉夹片):接入功放听音高低频解晰度很好,但在播放大动态时试音片时输出高频音效的效果有点散,在“碎玻璃”的试音片中高频解晰度也有点折损。

没有测试按不同比例玻莫合金片的听音。

因而,确定采用隔夹一片的插片法做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槽的另一个好处是分布电容要小得多

赞同!!!!!!!!!!

分布电容,我没有专用仪表,我用普通数字万能表的电容档测量一只4夹3用特富龙+杜邦纸做绝缘的EI114铁芯的输出牛,其初次级的电容值是21P。

测量我做的这只分槽推动牛的初次级间的电容值,牛B,我不敢相信是真的,0.2P。当然,用专用仪表加入电路后测量结果不会是这样,但简单测试中的数据并可见一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推动牛电压电流而言无需考虑层间绝缘垫纸,分槽线圈自己本组形成的压差不足10%可以基本忽略,初次分槽 ...

谢谢朋友回复,我看矿坛一个朋友发的麦景图制作链接,里面变压器绕制都没加层间绝缘,不知为何现在大多数烧友还是要加这层纸,应该说这样做会增大分布电容,估计是不是为了绕出的线包平整好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回复,我看矿坛一个朋友发的麦景图制作链接,里面变压器绕制都没加层间绝缘,不知为何现在大多数 ...

组内层间垫纸,就是为绕出的线包平整好看,特别是商业化运作时这是个噱头,特别重要。谁愿意买到一个七凹八凸的产品,只看外观其内在质量就被折扣了,那些“名”牛还能卖出天价吗?

我拆过很多进口电源牛、扼流圈基本都是只有组间绝缘垫层的,组内基本是无垫层用排绕或乱绕的。胆机输出牛拆过国内的基本都是组间和组内均加垫层绕法,国外输出牛没拆过,但看过很多老外的视频杀牛或绕牛的,大多数组内均无加垫层,组间到是都加得有的。就那个老麦景图M275以前有网坛老前辈杀过死牛,仿制修复过(有图有据),那是初次组线圈全绞合完全的无垫层绕法,现在的新麦景图M275在视频中可见的也是全无垫层绞合绕,一点没变。

所以我才敢说:线圈组内加绝缘垫层的做法,新时代要改写了。

网友E:
漆包线之间的耐压,不止和电压有关,还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耐压越低。对于音频变压器,波形比较复杂,所以对于变压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有输出变压器不能空载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漆包线之间的耐压,不止和电压有关,还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耐压越低。对于音频变压器,波形比较复杂,所 ...

漆包线之间的耐压,不止和电压有关,还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耐压越低。正确!根据CSA(加拿大标准协会)认定标准,其民用产品的K值为1.414,即交直流耐压测试安全标准的比值,而实际上导线间的绝缘结构发生击穿,往往是电击穿,热击穿,放电等多种形式同时存在,很难截然分开。而交流电压比直流电压增加了热击穿的可能性。所以,国际上通行做法是认证中也把交流耐压测试比直流耐压测试要求提高或要求更加严格。

但在胆机制作中,漆包线之间交流绝缘耐压值再低,在胆牛的线圈组内压差条件下,其影响可以忽略的理由是,如:你的推动牛+B端工作电压268V,则在P端测到电压值254V,直流压差仅十多伏;哪怕是FU13这样大管输出牛+B和P端电压差也几十伏;当然作用于线圈中的交流信号电压会高些,但就组内形成的压差被平均地分布在线圈的每一圈、每一层,而与之相邻层间和圈间受到的电压是很低的。
而我们应该加以重视注意的就是线圈组间的绝缘问题,如:推动牛、输出牛次级线圈是直接接地;电源牛中的灯丝线圈也直接地;如组间绝缘出问题则是灾难性的。

需要斧正下:输出变压器次级空载烧毁初级线圈,是因初级线圈内有交流电工作时会将电势感应给次级,如此时次级开路则这个线圈被感应电动势因闭环电阻变得无穷大会累到很高的值而映射给变压器初级,变压器的自感就令初级的电压变得非常大,因而击穿烧毁变压器初级线圈。如以这种方式烧牛,不论你的绝缘处理再好也是无可救药的。

输出变压器不能空载一说,这个好像跟什么“波形比较复杂,对于变压器要求是比较高”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内层间垫纸,就是为绕出的线包平整好看,特别是商业化运作时这是个噱头,特别重要。谁愿意买到一个七 ...

朋友见多识广,老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之间的耐压,不止和电压有关,还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耐压越低。正确!根据CSA(加拿大标准协 ...

不过就现在的漆包线绝缘等级,是可以不用层层垫纸的。随意吧,不垫纸还可以多利用点空间,也做过不垫纸的,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就现在的漆包线绝缘等级,是可以不用层层垫纸的。随意吧,不垫纸还可以多利用点空间,也做过不垫纸 ...

对胆机输出牛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分布电容相对减小。

网友C:
感谢楼主,学习了不少基础知识,自己也有准备养牛的打算。请问下,这种隔离分段绕法如果用在输出牛上面是否可行?会不会造成漏感的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学习了不少基础知识,自己也有准备养牛的打算。请问下,这种隔离分段绕法如果用在输出牛上面是否 ...

用这种绕法制作输出牛在隔别坛子有网友做的,据说效果不错。我不是说过吗:推动牛电气指标要求=输出牛电气指标要求,推动牛是两边高阻抗设计,输出牛是一边高阻抗一边低阻抗设计,他们区别在线材载电流的选择不同和初次的比值大小,多槽法绕制推动牛和输出牛的工艺既相同又有些区别,即分槽法推动牛要好做些。详细请“摆渡”《用多槽骨架绕制胆机音频变压器》一文,当中有详细介绍。

说某种绕法漏感大小,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问答,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哪好,哪不好,如:铁芯、线材的选用,选材不当造成大铁芯小线圈那后果就严重了;初次级线圈的设计,如初级匝数多点对低频会有好处,但带来的又是增大漏感;最重要一点是制作工艺的控制,这个是导致出现漏感大或小重要因素,这也包括线圈松紧在内的一切因素都会影响到漏感指标,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才是正确的?

绕输出牛要达到的几项基本指标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神秘,你能做到书上提出指标要求的6到7成就算成功了,而有了一头好牛如果没有好电路+好管子去推一切都是徒劳的。因此,你只要在前人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按做好牛的相关要求、步骤,分步认真安排施工一般都能达到指标要求。

补充点,据隔别坛子测试有说明,多槽绕法比平层夹绕法,两个指标表现都好的多,分布电容,漏感。因我没测试,没发言权。哦,某DS称敢与世界名牛一较高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绕法制作输出牛在隔别坛子有网友做的,据说效果不错。我不是说过吗:推动牛电气指标要求=输出牛 ...

谢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