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改国内频率

楼主(2015-02-14):
最近购买了一个车载CD机,电台是美国频率,单数频的。有办法可以改为国内频率的不?
谢谢

网友:
芯片加晶振,要改频,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还不如重装一套。

网友:
I2C的。不会写程序的话就算报废了

网友A:
看看有无设置菜单能改变的?
或者看看主板上有无跳线?
否则需要自己编CPU软件,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无设置菜单能改变的?
或者看看主板上有无跳线?
否则需要自己编CPU软件,很难的

帮忙看下,主板上只有这个设置可以用不。还有就是设置上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主板上只有这个设置可以用不。还有就是设置上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改

看不出来,好像配置成不同的车机型号吧

网友B:
大胆测试跳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胆测试跳线位置。

说的是我图片上的跳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我图片上的跳线吧?

    请再补发控制部分IC照片  及机子面版显示有关某菜单修改照片.大底板的照片.
    光有这块接收头板照片不足以帮助决问题

楼主:
图片太大了发不上来,请问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查控制芯片,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买一台不错的国频新汽车CD收音机才二三十,花这精力去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太大了发不上来,请问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你为什么又可发二个图呢.

现在生产的车机,随着年代的不同.使用多种改频方法;

A在大电路板增减零件;    B     在机身/背设频道转换开关;  C    在大底板或面板背设插拔短路端子;

D在面板按住某几个按键,关机再开;       E  在手触屏调出模式菜单,选项修正

网友C:
今天工作中,拍了【  E  在手触屏调出模式菜单,选项修正】的照片,供网友观看javascript:;

车机接通电源触摸屏出现图象

车机接通电源触摸屏出现图象

次显图

次显图

进入菜单

进入菜单

选用工具

选用工具

有关收音部分的

有关收音部分的

制式选项

制式选项

制式选项

制式选项

制式选项

制式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工作中,拍了【  E  在手触屏调出模式菜单,选项修正】的照片,供网友观看javascript:;

谢谢,学习了。我这有时间发上来,网上先找几张图片给前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工作中,拍了【  E  在手触屏调出模式菜单,选项修正】的照片,供网友观看javascript:;

主板图片,请版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图片,请版主看看

由于高频头有基准频石英.说明只能用I2C的方式交换一切控制/设定.大底板照片又再佐证了这点

这种年代的机,排除了A, B, C, 的控制模式.由于面板没有触摸屏.又排除了E模式.所以这台机只剩下D模式.

只能向车机生产厂请教按什么键操作改频了,如若幸运,或许这品牌车机论坛上会有操作.或说明书上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高频头有基准频石英.说明只能用I2C的方式交换一切控制/设定.大底板照片又再佐证了这点

这种年代的 ...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相关的说明,从主板去改就完全没有可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