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两个声道音量大小不一样,这个一般怎么检修

楼主(2015-02-15):
功放两个声道音量大小不一样,这个一般怎么检修

家里有几台这种功放,都是好牌子,不舍得砸掉,请问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
这类故障好修,分别测两个声道的关键点电压,然后对比,很快就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
电位器  要么就是信号切换开关,信号回路上的耦合电容虚焊脱焊都有可能,   我就遇上过不少输入前级上耦合电容虚焊脱焊的。

网友A:
分别测两个声道的关键点电压,然后对比,很快就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
电位器和功放管看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不用修,把声音大的的声道和声音小的声道连到一起就行了。对没维修经验的朋友最好的办法。想根治就要检测电容‘ 电阻 功放块,失效 阻值 一部分损坏等。

网友:
和我的老哈曼20一样毛病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一个声道,交付用户没发现他能听出来,真要是维修可能耽误工夫太多了不合算

网友:
清洗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平衡电位器,即可

网友:
我家也有两台雅马哈和两台欧博100这毛病,拍拍就好,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补焊,各处,手摸各件能搞好

网友:
一是电位器,二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两个声道的关键点电压,然后对比,很快就会找到故障点。

什么是关键点??

小白,求科普

网友(2017-04-01):
此类问题大多是电容虚焊或变质造成的。

网友:
平衡电位器两个声道连起来,可测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了,再找原因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