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家园SH768 CRT显示器无光栅维修

楼主(2015-02-15):
型号如图。
显像管是三星的
无光栅,灯丝已点亮
测尾板三枪,均为72V,截止状态(该机视放80V)
这玩意也真够省的,尾板连个屏蔽罩都没有
把加速调高,出现白亮光栅
查尾板
尾板上的前级视放芯片是这个LM1246,由IIC总线控制。测RGB输出都是0V
看供电。芯片供电(即尾板上的5V)测量后仅为3.7V
顺着排线找主板上,5V由一个D1616三极管稳压提供
在路测,三极管的C-E之间只有30多Ω,表笔交换也是如此。焊下来测,还是这样。
没有D1616,找了个D882上去,再次通电,光栅出现……
聚焦和加速之前被我调乱了,调调调……
后来发现这机子偏色……估计是以前就有的问题,总线不知道怎么进,调一下色温凑合用。
前面板按键是坑爹的模拟电压检测,年久了就难用,按键全换掉
这个机子的按键板也够坑爹的,分了三块
收拾收拾,装壳……

这机子聚焦怎么调都调不到最好,调得我手都疼了。。还有就是以前老是开着,荧光粉烧出印了。。右下角隐约有个Deepin的Logo,估计是被那张壁纸害的

楼主:
本次维修受liccil的帮助指导,特此感谢

网友:
楼主恋旧啊,我珑管的都早丢垃圾了

网友:
你本来就是高手,说请教,见笑

网友:
维修最忌乱调试,业余条件是很难恢复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和技术!这个东东我卖了二三十个,每个30多块钱,全部是好的显像管都还靓丽得很,已经完全淘汰啦,前几年用来组装电视还有些用处,这两年乡下老百姓都喜欢买组织的液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