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场管/二极管双回路矿石机(不断更新)

楼主(2015-02-16):
最近找到了几只3dj7场效应管,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做矿石机,便做此机进行实验。
电路图(固定电容是2200p的):
底座是用彩笔盒做的:
线圈用牛皮纸卷的筒,以前的利兹线(之前绕的绕蛛网拆下来的线,抽头没用)
检波器,2ap9和3dj7
其他零件:
布局(转换开关还没买,布局时用cbm223的外壳表示)
以后不断更新。

楼主:
今下午去买零件。

楼主:

天线设想图:

网友:
赶快更新哦 ^_^

网友A:
哈哈头排,搬个板凳坐等更新好老师好好学学

网友:
3DJ7是结型场效应管,没有直流建立工作点,只能当作硅检波二级管用,在发射塔附近可以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头排,搬个板凳坐等更新好老师好好学学

我不是老师,00后的小朋友

楼主:
感谢lq15912003版主设高亮,今天下午焊接。

楼主:
二极管检波矿机部分焊好了,就是有点乱

楼主:
今下午去楼顶测试,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一;要看看你的天线的照片.看与天线线圈是否配得好     二;初级线圈宜用直径细小一点的纸筒绕,这样当信号极差时.初级线圈可插入次级线圈中,增加偶合度
次线应抽两个头15T.  30T. 让2AP9选择看接那个抽头声音大.现在这样接二极管调谐回路负荷过重Q值降得太利害不利选择性
场管这样接可能效果差.可到矿石区参考场管电路或发帖求电路

楼主:
今天下午去测试,见到了一位懂无线电的同行,他告诉我把线圈换成磁棒的更好,于是我拿出了准备做四管机的磁棒,继续改进。

楼主:
新绕的线圈,听版主的意见,加了两个抽头

楼主:
明天我要出门,一星期后继续更新。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短波大环,要装在此机上,上面是改进了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