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比几种电容

楼主(2015-02-16):
再次对比几种电容

这次测试作一些改进补充。一是被测电容一律外置,包括空气电容,消除了引线电流带来的差别。二是增加了常用的聚丙烯电容。

输出微安数如下:

手头上没有160P的聚丙烯电容和涤纶电容,所以用6只1000P、3只470P串联作为测试样本,与160P云母电容,空气电容对照。焊接起来的Q值比插在面包板上高得多。

涤纶电容的Q值到底是多少?用电阻并联在空气电容上模拟,发现并联61K电阻时输出降到和涤纶电容一样低。用61K除以涤纶电容容抗得到Q=77.5。

网友:
涤纶电容Q值手册就在100左右。

网友A:
玩了很长时间矿机对滤波电容一直没太认识过,随便弄个P级别的就接上。后来发现,这个电容也是很有研究的。云母的最好,安规和磁片的最差,老纸介质的音质最好。有条件把能收集到的都比较一下是完善矿机发展和玩法丰富的思路。其实在音响领域,有很多价值不菲的PF级电容,种类繁多。龙虾兄要是有性趣可以深入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了很长时间矿机对滤波电容一直没太认识过,随便弄个P级别的就接上。后来发现,这个电容也是很有研究的。云 ...

云母电容到现在为止,用在调谐回路没有能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母电容到现在为止,用在调谐回路没有能代替的。

云母电容的种类也很多,价格和性能差异也很大。玩音响的好像研究的多一些,另外,特别老的云母电容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了很长时间矿机对滤波电容一直没太认识过,随便弄个P级别的就接上。后来发现,这个电容也是很有研究的。云 ...

谢谢!

我在测有载Q值

网友:
云母电容到现在为止,用在调谐回路没有能代替的。

网友:
又补充了测试数据,楼主辛苦了。不知测试瓷管瓷片如何。

网友:
云母电容的一些性能,注意其中的损耗角正切值和无功功率。

网友:
看来,云母电容还真是好东西啊,平时注意收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