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高手,这个移动DVD故障在哪里?

楼主(2015-02-16):
一台十四寸移动DVD,在看U盘的时候内部冒烟,拆开查看,并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元件。
这是机器的型号:
这是机器的主板:
主板遥控接收头旁边有两个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试着加电,上图中左边的双色发光管和右边的红色发光管开始都发红光,然后,左边的双色发光管变绿,又变红,闪烁几次就灭了,只剩下右边的红色指示灯还亮着(这个应该是电源指示灯),屏幕不亮,不开机。
断电,摸主板,有重大发现,晶振旁边的方形集成电路,加电不到一分钟就已经发烫了,就是这个块:
换个位置再看一下:
请教大家,这个IC块发热,是什么原因?有损坏的可能吗?下一步应如何检修?

网友A:
主解码,是有点热,还是非常热?

网友B:
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贴片二三极管,DC/DC和其他IC。表面有没有烧穿,再量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去考虑是不是1389坏了

网友C:
先跑一遍DC-DC变换吧,也可以脱了屏幕线看看会读碟不

网友D:
1389有些烫是正常的,指示灯的变化貌似充电完成。从电源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解码,是有点热,还是非常热?

您好!春节快乐!
方形的1398片子,通电不到一分钟,摸着就有点儿烫手了,很热的,就超赶紧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贴片二三极管,DC/DC和其他IC。表面有没有烧穿,再量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去考虑 ...

您好!春节快乐!
麻烦的是,找不到明显烧坏的元件。
我再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跑一遍DC-DC变换吧,也可以脱了屏幕线看看会读碟不

您好!春节快乐!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89有些烫是正常的,指示灯的变化貌似充电完成。从电源查起

您好!春节快乐!
1398刚开机也没读碟就烫手也属于正常不?
指示灯变化如前文所述,此移动DVD没有装锂电池,因鼓包拿掉了。
请教“从电源查起”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D:
春节快乐!
1389刚开机也没读碟就烫手也属于正常不?正常。
指示灯的变化反映出电池充电完成,和拿掉是一样的。
为了区分是“显示”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可以放入碟片看是不是正常反应。
既然是读卡时出了问题,那就量量看USB电压有没有,功率够不够。这个5V电压非常有用。

网友E:
【用 途】 视频解码芯片 【性能 参数】 采用四面256、216脚、128脚封装。 该芯片对应的RX,TX脚如下: (256脚)105脚接RX ,106脚接......
如果是解码芯片,热一些也不是不正常,关键是能达到多热?如果是U盘冒烟,那查USB端口电压是否过高,重点查那些降压芯片或者DC-DC。不查电源,盲目摸是没意义的。不管修什么电子产品,都要先确认电源无故障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节快乐!
1389刚开机也没读碟就烫手也属于正常不?正常。
指示灯的变化反映出电池充电完成,和拿掉是一 ...

谢谢您!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由于屏幕没有正常亮,我以为没有正常启动,就没有放碟片来试机。
这年人多,待我找机会试一下。
另外,加电后,仔细观察了一下屏幕,虽没亮,但隐约可看到一些竖条纹,很暗。
这个十四寸屏的保护膜还在,主板标识为2012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途】 视频解码芯片 【性能 参数】 采用四面256、216脚、128脚封装。 该芯片对应的RX,TX脚如下: (256脚 ...

谢谢您!春节快乐,心想事成!
加电后,指示灯如前文所述,不闪了就断电摸了一下,觉得有些烫手,我以为不正常,就没敢再试。
另外,U盘没有冒烟,据使用者说是机器内部冒烟了,但目视没有发现明显烧了的元件。
您说的电压,我找时间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春节快乐,心想事成!
加电后,指示灯如前文所述,不闪了就断电摸了一下,觉得有些烫手,我以为 ...

冒烟多出在贴片电阻,小的色吗电杆,或者是贴片的三条腿,五条腿之类的元件,有必要得用放大镜看看,明知道有故障了,尽量避免开机时间,测尽量有目的的测,时间要短,如果确认输出没问题,那就豁出去开时间稍长些,看看哪冒烟,
唉,大过年的,哪都没去,家里事多得干干净净,也不能修点什么,整天就是看电脑,睡大觉,可不如平常,这年过得有啥意思啊。哈哈。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和建议!
我一定照您说的好好查一查。
眼神有点上不去了,还没有用放大镜看呢,当时看了一下在集成电路都没有明显损坏,还很高兴呢。
这个机子屏幕很大,也很新,很想把它修好。
就是它的主板很小,集成度很高,贴片元件比一般的贴片还小,头一回见到这么小的贴片,没有放大镜确实根本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冒烟多出在贴片电阻,小的色吗电杆,或者是贴片的三条腿,五条腿之类的元件,有必要得用放大镜看看,明知 ...

多谢您的解答,内容在上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和建议!
我一定照您说的好好查一查。
眼神有点上不去了,还没有用放大镜看呢,当时看了一下 ...

目前来说,我对于0805以下尺码的贴片电阻已经看不清了,0805勉强能看见上边有字,但是得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再小好像就是0603吧,那玩意,基本上都印不上什么字了。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通用的像一段铅笔条似的那1206的(就跟上边那肉色的贴片独石电容规格差不多但是薄的)一目了然。重点看一下图中左边也就是音视频黄绿俩端口那边的有几个粗电感的那块电路,冒烟多再那边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来说,我对于0805以下尺码的贴片电阻已经看不清了,0805勉强能看见上边有字,但是得借助放大镜才能看 ...

大过节的,有劳您了!
原来很傻,以为贴片就已经很小了,没想到还有更小的贴片,小得有些看不清。
我照您说的看看,也不知能不能看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过节的,有劳您了!
原来很傻,以为贴片就已经很小了,没想到还有更小的贴片,小得有些看不清。
我照 ...

哈哈,大过年的,没抓没挠的,总要找点事掺和掺和,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大过年的,没抓没挠的,总要找点事掺和掺和,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您太谦虚了,您说的都是经验的总结,没有一定的实践是说不出这些的。
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照片,看到了那几个大电感。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最后一张图片中,两个集成块中间位置的两个贴片似乎烧了,两端还在,中间部分剩的好象已经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太谦虚了,您说的都是经验的总结,没有一定的实践是说不出这些的。
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照片,看到了 ...

是不是圈圈里边正中间那个?看着都成黑海绵了。估计问题就在它后边(当然不排除前边电源电压猛增导致的过耗,烧毁)如果是后边因为错接了移动硬盘而非普通U盘或者劣质的读卡器之类,有过大电流持续的状态,一般都不至于烧成这样,测一下这个电阻一头是否跟电源过来的5V通?另一端是否跟USB口的其中一根线通?如果不是给USB口的,说不定还真是给这个发热的解码器供电的其中一路,没烧断的话,发点热也属于正常,我估计这个电阻也就是在几欧到十几欧之间,拆除它后,将数字表的大电流档串进去这俩焊盘测一下电流试试,再就是如果这个电阻还没彻底坏,测一下它的电阻值以方便换相邻相似的电阻代换它。既然找到突破口,换我的话,不找出个所以然来是睡不踏实的。哈哈,期待您的下一步进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春节快乐!
麻烦的是,找不到明显烧坏的元件。
我再查查吧。

楼主,还是用万用表峰呜挡量下电感旁边的三极管,二极官,有没有击穿吧。特别是液晶屏负压供电那一组,通常DC/DC芯片是类似SOT一3封装的。先确定电源正常才去搞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圈圈里边正中间那个?看着都成黑海绵了。估计问题就在它后边(当然不排除前边电源电压猛增导致的 ...

谢谢您!分析得这么透彻。
您圈的正是我说的那两个小贴片,好象变形了。
昨天下网早,没有看到您的回贴。
放大镜也不知放哪儿啦,不行就最后一招,用高清相机拍下主板图,然后再电脑上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用万用表峰呜挡量下电感旁边的三极管,二极官,有没有击穿吧。特别是液晶屏负压供电那一组,通 ...

新年快乐!
谢谢您的指点,我找时间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分析得这么透彻。
您圈的正是我说的那两个小贴片,好象变形了。
昨天下网早,没有看到您的回贴 ...

有个质量好点的摄像头连USB口上就是个显微镜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质量好点的摄像头连USB口上就是个显微镜了,呵呵呵

不好意思,我当时用的相机不够高级,光线也不是很好,哪天我再好好拍一下主板的照片。
前面的照片清晰度不够高,让您费眼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当时用的相机不够高级,光线也不是很好,哪天我再好好拍一下主板的照片。
前面的照片清晰度 ...

客气了,等待维修的进展和突破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查电源和阻容原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等待维修的进展和突破

您好!今天又抽时间弄了一下,上次和您说的两个IC之间的两个贴片元件,其实是表面粘了些胶,就是固定插座的那种酱色胶。用锥尖轻轻一点就掉了,这两个并没有问题,当时我照得不好,没看出来。
放上光盘,加电没有反应。
另外测了一下USB口的电压,+5V正常。回头再摸1398就已经烫手了。
现在最着急人的问题是:
一、1398加电烫手,不敢长时间加电,怕烧了。
二、加电,按面板电源键,无反应,屏幕点不亮,无从下手。
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查电源和阻容原件吧,

您好!
USB口+5V电压正常,不知下一步怎么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节快乐!
1389刚开机也没读碟就烫手也属于正常不?正常。
指示灯的变化反映出电池充电完成,和拿掉是一 ...

您好!今天放上碟片,加电,按面板电源键,无反应。
测试USB口电压,+5V正常。
屏幕不亮,完全处于盲目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圈圈里边正中间那个?看着都成黑海绵了。估计问题就在它后边(当然不排除前边电源电压猛增导致的 ...

如果限流电阻烧了的话,芯片百分百挂了。万用表量下 限流电阻连接芯片端 对地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限流电阻烧了的话,芯片百分百挂了。万用表量下 限流电阻连接芯片端 对地阻值。

您好!不知这个限流电阻是哪个?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等待维修的进展和突破

这是机子外观图:
图片01:前面

图片02:面板和屏幕(膜还未去掉)

上次说的两个贴片:
图片03:两个贴片上面的胶

图片04:去掉胶后,没有什么异样。

图片05:大电感附近的电路,很干净,没有明显烧的元件。

图片06:大电感附近电路精细图。注意,左上角有一块胶粘的地方,并不象烧坏的地方,附近好象没有太热的元件,胶也不知如何清除。

图片07:把集成电路上的胶用锥子清了一下,看到了型号。

图片08:主板的背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限流电阻烧了的话,芯片百分百挂了。万用表量下 限流电阻连接芯片端 对地阻值。

您好!又发了几张图,您看看,重点应查哪儿?限流电阻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又发了几张图,您看看,重点应查哪儿?限流电阻在什么位置?谢谢!

红色为滤波电容,一端接地 一端为芯片工作电压。万用表量下两端 有无短路。(可脱开电路测量)
蓝色为 电感或限流电阻,量下阻值 为0欧或标称值。测量对地有无短路。
若为0欧或几十欧,芯片已坏(发热严重可能已经损坏)。现在的解码芯片一般自带MCU,含有程序(只是估计)。
建议几十元买块液晶电视主板,把显示器改为液晶电视 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色为滤波电容,一端接地 一端为芯片工作电压。万用表量下两端 有无短路。(可脱开电路测量)
蓝色为 ...

谢谢您的指教!明天我测测看。
如果1398坏了,还能不能修?很想把它修上。
现在这东东是自己的了,很想修上玩玩,毕竟移动很方便,很好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明天我测测看。
如果1398坏了,还能不能修?很想把它修上。
现在这东东是自己的了,很想 ...

海洋兄介绍得很详细,判断一下是否是因为该芯片短路导致的烧限流电阻(电感)如果属实,倒是可以买一片这种芯片吹上去试试,如果确实内部写有专门的程序的话,那就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洋兄介绍得很详细,判断一下是否是因为该芯片短路导致的烧限流电阻(电感)如果属实,倒是可以买一片这 ...

这么晚还没休息?还以为您已睡了呢。
看来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老想着修好它玩玩,可是又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很喜欢这类移动DVD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没休息?还以为您已睡了呢。
看来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老想着修好它玩玩,可是又没有那么高的水 ...

那些篮圈红圈的都查完,坏的换新,确认芯片坏的话,买个芯片,用热风枪吹上,死活也得赌一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USB口+5V电压正常,不知下一步怎么查电压。

比如主电源,各芯片电源,维修东西先要保证电源正常了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网友:
应该让它再次冒烟!继续加电    反正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今天放上碟片,加电,按面板电源键,无反应。
测试USB口电压,+5V正常。
屏幕不亮,完全处于盲目 ...

既然冒过烟,说明有东西烧了。量量关键点的电阻吧,看有没有明显短路和开路。重点是小阻值的限流电阻电感,LDO,大电容对地等。屏不亮,供电或相关部分肯定有问题,可以作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