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前些日子到手的3DG79小绿馆换到DIY的分立元件调频机上,发个效果给大家听听

楼主(2015-02-17):
一口气把板子上的90系列管子全换成国产老晶体管了。 9018、9011--->3DG18B,3DG79A;9013->3DG6; 9012、9015---->3CK2;8050--->3DG12 ,原本高放管也是3DG79,但换上之后本地高端台107.8兆赫声音发软且忽大忽小,107.1兆赫和其他频率都很清晰。怀疑是其截止频率最大只有500MHz,遂替换为3DG18B(800MHz),结果107.8MHz仍然刺刺拉拉不清晰,重新调整了覆盖后正常。不知3DG79重新调整覆盖是不是也会好呢。

拍几张换上的照片给大家看看
管子都是直接替换,也未调整偏流,通电后声音通透清澈,改变颇大。之前用90管子,若干台声音毛躁,破音,尝试调整工作点、鉴频器和中周都无法改善。下图是本振管,管子绿油油的很漂亮哇

替换为老管后大部分台毛躁现象消失,各别毛躁严重的也得到很大改善。不知是不是管子放大倍数小的缘故?3DG18和79的放大倍数都在40-50,原先的9018则在120左右,9011在100左右。更换后的灵敏度较之前无明显变化,各别弱台还是需要调整天线和整机位置才能听清。但音质的改善是巨大的。下图是高放管

不过管子换完了,也出现一个不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先旋转半可变只会使高端频率的音量发生变化,换管子后旋转该半可变上半圈会导致跳台。本人菜鸟,还不知为何。下图是中放管

整个机的调整只使用了万用表和螺丝刀,如果有专业仪器应该效果会更好吧。在此非常感谢suhonggui老师的多次指导,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祝矿坛各位朋友新年快乐,要咩有咩~~(本帖最后附带视频,大家可以看看,声音是外接电脑有源音箱放出来的,直接接扬声器有点吃力,可能是四节充电电池电压低(5V多点)。因为音箱连接线的位置,整机只能放在桌子底下,如果拿出来改变天线位置收台数量比视频里要多。)下图是功放电路的各个管子

最后上整机照片(反色处理了 )和视频~

网友A:
很好的折腾方法

网友B:
把9018冷冻到-40可否降低些噪音。。。

网友C:
应该是工作点改变了。

网友D:
“声音通透清澈,改变颇大。之前用90管子,若干台声音毛躁,破音,尝试调整工作点、鉴频器和中周都无法改善。”

我怎么觉得是心理作用

网友E:
有点奇怪,调频机怎么会有鸟叫声?本振谐波太严重了吧?

网友F:
        这就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一样不一样,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不是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折腾方法

这样试验效果还不错,下步准备筹划用老元件做台分立件儿两波段调频中波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9018冷冻到-40可否降低些噪音。。。

我看此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工作点改变了。

原先用90管子时工作点是按电路图上的数据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通透清澈,改变颇大。之前用90管子,若干台声音毛躁,破音,尝试调整工作点、鉴频器和中周都无法改善 ...

也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确实改善了点,声音如视频中所展现。现在感觉统调中频还是不准,因为出现了两三个镜像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奇怪,调频机怎么会有鸟叫声?本振谐波太严重了吧?

对啊  ,在低端无台时有鸟叫,本振谐波是啥请问 如何抑制和衰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一样不一样,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不是心理作用。

感谢老师回复,换之前也顾虑国产老管子会不会因为贝塔值低或截止频率低,造成收台少或声小,现在看看工作的不错嘛。原先的90管子,也许是电路参数没调好,调好了性能肯定比老国产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在低端无台时有鸟叫,本振谐波是啥请问 如何抑制和衰减呢

本振谐波就是除了基波之外的无用的杂波,理想的本振信号应该是纯净的基波,本振电路工作状态不好会产生很多杂波。

网友:
各晶体管的工作电流需要调整,中频的调整还不到位。

网友:
3DG79本来就是好管

网友G:
心理作用有一定因素,但实际效果必有区别,增益高则通频带窄,增益低则通频带稍宽。具体效果要看原设计选的是什么管,尽量与原设计用同类管才是明智的

网友:
好像是苏老师做的中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先是2sc930或3dg201管是振荡管停振,我换用9016就解决问题了

探讨:C9016与3DG79属同类管,它们均有AGC特性,而且工作频率都适用于100兆赫芝左右的调频频段,是质量不错的廉价三极管。

网友:
一次换得太多,问题就复杂了。换一个,调整好,再换下一个,不会出现这么多麻烦。

网友:
静态工作电须要调整。

楼主(2016-02-19):
引用 网友G:
心理作用有一定因素,但实际效果必有区别,增益高则通频带窄,增益低则通频带稍宽。具体效果要看原设计选的 ...

没记错的话原设计应该是用的3DG204

网友:
老管效果还不错,现代技术应该远高于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音通透清澈,改变颇大。之前用90管子,若干台声音毛躁,破音,尝试调整工作点、鉴频器和中周都无法改善 ...

破音应该还是能听出来的,毛躁嘛,用耳机应该也能听出高音部分不同吧。

网友:
可能有自激存在

网友:
那个不是你换了管子好了,是没有调好,有时不要调太高增益,接收效果还好点,因为调频只是接收本地电台,非要做成超远程之类的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
我看到大家做高频放大,本振,经常提放大倍数,其实放大倍数只是反映管子的基本特性,到了高频,计算要用跨导来计算,并不是管子放大倍数小,跨导就会低。调频稳定最重要,你发的视频只是会响,跟好差太多

网友:
这样折腾不过是打发时间,怎么拆腾也难以弄明白问题的!

网友:
25楼说的有道理,换一个管调好一个工作点,效果肯定比现在好!

网友I:
通过换管子,尤其是把高档次管子换成相对低档次管子,还是直接替换,也不调整工作点,而能够使电路性能上一个台阶,这个恐怕实现起来有点难度。常言到:入界宜缓。也就是说要走一步看一步,有利了再走下一步,没有利就不走或者退一步。象这样一下子调换这么多管子,还能响,已经是奇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通过换管子,尤其是把高档次管子换成相对低档次管子,还是直接替换,也不调整工作点,而能够使电路性能上一 ...

我经常一把管子直接换,fm电路的工作点大多是固定偏置的,要么响,要么不响,有些是分压偏置的,工作点跟管子放大倍数没有多大关联,换了一般都会响,没有试过不响的,只是效果不好直接评价,因为用扫频仪调中频才能看到差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经常一把管子直接换,fm电路的工作点大多是固定偏置的,要么响,要么不响,有些是分压偏置的,工作点 ...

啊,实践出真知。朋友这么做,肯定有一定的道理。结电容不一样和管子互换,在高频电路里,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啊,实践出真知。朋友这么做,肯定有一定的道理。结电容不一样和管子互换,在高频电路里,也是个不小的挑 ...

我是用更好的管子去替换原来的管子,所以很少不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更好的管子去替换原来的管子,所以很少不响的。

更好的管子?用场效应管换双极性晶体管吗?

网友I:
用9013替换3DG6,算是更好的管子?还是用3DG6,换9013算是更好的管子?我咋觉得,这两者的差别不算太大,大不了算做半斤八两。

网友:
当前,在高频应用,最好的管子是什么呢?磷砷化钾场效应管,还是肖特基场效应管呢?不知还是什么液态氮里应用的什么管呢?

网友J:
不过管子换完了,也出现一个不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先旋转半可变只会使高端频率的音量发生变化,换管子后旋转该半可变上半圈会导致跳台。本人菜鸟,还不知为何。
如果你调输入微调,会跑台,是高放牵引本振了,如果是独立本振出现这种问题,就不正常,但是普通的单管变频的调节输入半可变,会直接牵引本振的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把高放输出到混频的电容取小一点,可以降低高放和本振之间的牵引

网友K:
区别是非常大   ,我原来也实验过     ,声音区别很明显   ,我做的是功放板   ,不是收音机板,当时用了F422  F423  ,做好后发现声音可以    ,就是底燥声大    ,后来还用过8050  8550   ,  还有90系列的三极管  ,除了9018   ,还是不行   ,最后用3DG4   3CG   1  ,效果非常明显    ,燥声没了   ,就是声音窄了  ,但没底燥声对我来讲是最想要的结果    ,个人认为是放大倍数低的功劳,所以说   ,效果是有的    ,结论是最先进的不一定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9013替换3DG6,算是更好的管子?还是用3DG6,换9013算是更好的管子?我咋觉得,这两者的差别不算太大,大 ...

国产垃圾基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区别是非常大   ,我原来也实验过     ,声音区别很明显   ,我做的是功放板   ,不是收音机板,当时用了F4 ...

老三极管放大倍数低,不是解决噪声问题的根本,是工作点调试不到位造成的——正品90系列三极管性能没有您说的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过管子换完了,也出现一个不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先旋转半可变只会使高端频率的音量发生变化,换管子后 ...

探讨一下:如果用9018三极管来替换原来机器用三极管,还真的有可能出现您遇到的这种故障现象,因为市场上的9018三极管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测试参数的一致性不理想。

网友:
老三极管3DG6的特性曲线没有9013漂亮,一致性也不如9013,论功率大小,前者不如后者,两者参数测试结果也不尽相同,各有所长,不好相提并论。

网友:
后来修一些功放如果底燥声大搞不定     ,就用老元件    ,确实很好     ,底燥没了 ,就是声音窄了一些     ,我认为效果还是很好的  ,个人理解为就像普通变压器一样   ,对高频不敏感,相当于滤波了    ,自然某些频率的燥声过不去

网友:
其实全分立件调频机,要想做的很好,很不简单,我手头有小日全分立件调频调幅机,电路布局很特别,有的三极管外壳于中周之间,中周于中周之间都用导线连接,功放电路绕到高频部分了。
苏老师这个调频电路板我也买过,并像你一样,将全部管子都换成3DG79B(蓝点),上偏流电阻都换成可调的了,接电后感觉变化明显,尤其声音饱满了些,其他效果方面好坏都有,一言难进。

网友:
4条腿比3条腿好多少。。。。3dg79

网友:
苏老师的调频收音头我买过效果不错。

网友:
FM毛躁,破音,大都是由于通频带过窄造成的。这个现象在用sdr调整通频带时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音通透清澈,改变颇大。之前用90管子,若干台声音毛躁,破音,尝试调整工作点、鉴频器和中周都无法改善 ...

我看也一定是心理作用!哈哈!!

网友:
3DG79在当年真是好东西,我用它做过714接收机。

网友:
老三极管现在很少了。

网友(2019-07-18):
楼主你好,我正好也想把90管换成国产管试试,高频头9018全用了3DG79B,中放管9011全用3DG6,感觉不错。想问一下,功放部分的对管8050和8550怎么换,我原打算用3AⅩ31和3BⅩ31,但现在想全用硅管?

网友:
3DG79是正向AGP管,替换9018变频管,AGP自动增益动态范围增大了,所以收听效果好,9018高频管不是带了自动增益的高频管,所以收听效果有阻塞毛糙的效果。

网友(2025-01-11):
这种管子好像是4条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