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一个铝型材机架的桌面3D打印机

楼主(2015-02-17):
忽然发现现在DIY一个桌面3D打印机很容易,所需花费也不多,几乎都是使用标准件来组装,精度容易保证,采购也方便,如果不买那种打印件来组装,需要自己动手做些配件则要花一些时间精力,不过也只要一般的工具就够了,比如手电钻、几把锉刀、各种钻头、最好有一个小台钳、一把铁皮剪刀,如果有角磨更好,只是使用不多。
顺便说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不会使用软件画三维立体图,那这个打印件的用途就很小,只能上网下载那些别人共享的作品来打印,当然也有非常漂亮的作品,自己画图则可以打印你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件。
需要准备的基本配件:
主控板,电脑控制它来打印,也可以插入SD卡来脱机打印。
步进电机,需要4个,X、Y、Z轴还有挤出机构需要一个
电源,12V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些比较可靠,我选用12V30A的,有足够的余量了。
铝型材,选用2020国标铝型材,不要买错了欧标的。角件,用来直角连接两个铝型材的,也是2020规格,这是指铝型材的边长是20×20mm的。
光轴,XY使用直径8mm的Z轴使用10mm的,滑块用配套直径的,有标准型和加长型长度的区别。
齿形同步皮带用6mm宽的,皮带型号不同时要配用相同规格的同步轮。
喷头,可以买组件,省的自己去组装。
螺丝,选用不锈钢杯头内六角螺丝,强度高不容易把螺丝头拧坏,只是成本比较高,当然可以选用钢螺丝来降低成本。2020铝型材用角件连接时要用M4的四方螺母和螺丝。

补充内容 (2015-9-3 17:06):
文章刊登在《无线电》杂志2015.7期。

楼主:
Z轴部分,这种3D打印机在工作时Z轴托盘只有向下移动,所以使用M8的不锈钢螺杆,这个比使用滚珠丝杆便宜多了,因为工作时是单向移动,所以不需要考虑回差问题,只要装一个螺母就可以了,我这里做了个消回差螺母。
铝合金板的弯折,夹在台钳上,用一块木板顶着用锤子敲木板就能弯好还不怎么 损坏铝板。

楼主:
Y轴滑块的构造,使用了铝板来连接滑块和X轴的光轴,固定X光轴的叫做卧式光轴座。
Y轴限位开关这样安装,开始打印时打印头要回到这个位置检测原点。
打印头的结构,使用了两个滑块由2mm厚的铝合金板连接固定打印头和散热风扇。
打印头下面的铝方块是加热块,里面装有加热棒和测温热敏电阻,风扇吹着上端的铝散热器使得热量不会传到上面以保证塑料丝要在喷嘴附近才熔化。
滑轮,由于买不到光滑轮,所以只能买更贵的同步轮来使用,中心孔是8mm的,使用两个外径8mm内径4mm的滚珠轴承和一段铜管夹在同步轮中间,用M4螺丝来固定在角铝横梁上。
基本组装完成的机架。

楼主:
Z轴部分的构造,由于要考虑缩小整机体积,所以不使用弹性联轴器而使用同步轮来传动,这样电机和Z轴并排安装,可以少占用高度空间。
托盘,托盘通过弹簧固定在托架上,我使用了三个弹簧固定点,旋动弹簧下边的螺母就可以调节托盘的水平面以保持托盘和喷嘴的距离,使用弹簧又一个作用是万一顶到喷嘴会被压缩而不会损坏部件。
用多孔板铝板做个盒子,把主控板装进去,和电源一样由铰链固定在2020铝型材上,打印比较高的工件时可以翻到外边,这样不会阻挡托盘下降。
组装完成连接各导线就可以打印了,这个插销架就是打印出来的,电源部分那个架子还是铝板加工的。
安装完成的打印机,已经可以正常打印了。
这个机器由于考虑到收藏方便,没有外露配件,只有一些螺丝头外露,这样在不用时可以立或卧着装入箱子,比如塑料的收纳箱。
机器外观尺寸宽350×深360×高450(高度包含顶部的同步轮)
最大打印尺寸200×200×27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牛了

网友A:
没 标注尺寸及数量。

网友:
DIY一个桌面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 标注尺寸及数量。

4楼的最后有机器尺寸,如果要完全按照我这个来做,具体尺寸才有意义,而各人需求不同所做尺寸往往不一样。
行程机构所需要的尺寸是一定的,所以要增减打印尺寸,这部分是不能改变的。
比如宽度是350mm,打印宽度200mm,你即使只要打印100mm,那宽度也需要250mm。

楼主:
欢迎讨论,需要了解什么我会尽量满足给予详尽解释。

网友B:
楼主是机电一体化工程师, 制作精致, 看样子以后塑料机壳什么的, 可以3D打印自己做了,一些老机壳缺肉, 就复制一个新的, 还有可以自己做个2P3

楼主:
这种是corexy结构3D打印机,XY同步电机是共同工作的:
如果两个电机等速反向旋转则打印头做Y轴移动;
如果两个电机等速同向旋转则打印头做X轴移动;
如果一个电机停止一个电机转动则打印头做45度方向移动,
所以这种机器在打印时两个电机总是在转动,即使打印XY直线也一样。
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小车上没有装电机,再使用了远端挤出装置,所以运动部分重量最少,高速打印时不会因惯性而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机电一体化工程师, 制作精致, 看样子以后塑料机壳什么的, 可以3D打印自己做了,一些老机壳缺肉, 就复制 ...

我的使用体会是打印一个小盒子问题不大,尺寸精度也可接受,我这个150mm长的盒子在画图时后盖凸出比盒子内部少0.1mm,成品没有经过任何修整就是刚刚好塞进去,轻轻就可以撬开。
只是表面有细纹,光洁度不高,网上找到说用丙酮蒸汽熏溶表面再干燥可以得到光洁的表面,这个还没试过,用高温吹风也可以,但是会破坏边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corexy结构3D打印机,XY同步电机是共同工作的:
如果两个电机等速反向旋转则打印头做Y轴移动;
如 ...

对此机构特别感兴趣,记号一下.

网友:
再有雕刻机,就全了

网友:
太复杂了!这个真是高大上的作品了!

网友C:
老师您好,您用SolidWorks设计的作品是与打印机软件通用的吗?

网友D:
说说花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您用SolidWorks设计的作品是与打印机软件通用的吗?

图片095是画三维图片,096~097是打印机控制软件,导入三维图片后进行切片,然后再进行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花费如何???

差不多要超1.3K,配件品种很多,要从十几家网购,运费占比例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您用SolidWorks设计的作品是与打印机软件通用的吗?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其它很多种软件设计画图存为STL格式,打印机控制软件中有切片软件,切好就可以打印了,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设置会影响到打印效果,比如是否打印花瓶模式,或者在块状结构中打印实心的还是以百分比空间来填充以节省材料。

楼主:
发一个在打印的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4ODk0MjQ4.html

网友:
标记一个,1.3K还能接受,后面有空打算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一个在打印的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4ODk0MjQ4.html

真棒!想搞一个,但个人仅仅是电子业余爱好者,担心能不能搞成

网友:
能人啊,顶上去!以后老机壳坏了不用愁了,找你照样子打一个就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棒!想搞一个,但个人仅仅是电子业余爱好者,担心能不能搞成

我也是业余爱好者,为什么搞不成?这些主要的配件都是工业标准件,只是组装起来而已,自己动手加工的只是铝板和钻孔,现在还有人提供配套打印件,基本就是靠一把螺丝刀就能组装了。

网友:
真正的高大上,服了

网友:
标记一个,有空打算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太牛了,全手工打造

网友F:
好东西。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才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才可以打印

可以使用多种料材来打印,目前多使用PLA塑料:
利用来自于谷物或其它有机物的发酵糖可以生产乳酸,而乳酸可以通过聚合反应得到一种线形脂肪族聚酯--聚乳酸(PLA).PLA的降解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它的酯基团逐步水解成为乳酸和其它小分子,然后这些小分子被环境中的微生物所分解. PLA经常和淀粉共混以增强其可降解性能并降低成本.但是这种共混产物太脆了,因此常常还要加入一些增塑剂如甘油和山梨糖醇使其变得柔软一些.一些生产者也经常使用一些别的可降解聚酯与PLA共混来达到替代增塑剂的目的. PLA材料具有光洁的表面和高度的透明度,因此可以在某些应用领域同聚苯乙烯和PET竞争.PLA已经应用于如水果蔬菜、鸡蛋、熟食和烘烤食品的硬包装.PLA薄膜正在用于三明治、饼干和鲜花等商品的包装上.还有将PLA吹塑成瓶子用于包装水、汤、食品和食用油等方面的应用。
照片上放线盘下的架子和轴芯夹板就是打印出来的。

网友G:
加热头什么价位,想弄台给加在雕刻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热头什么价位,想弄台给加在雕刻机上。

你可以买个成品的打印头,要配一个挤出机,不贵。

网友:
精彩。太棒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XY轴传动方式很新颖,谢谢分享!

网友H(2015-03-23):
能介绍一下电路方面吗?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介绍一下电路方面吗?用什么软件?

电路非常简单,就是把外围的配件接到主板上就可以了。
电脑修改固件配置后用Arduino往主板写入。
画三维图有很多软件,我用SolidWorks 2012,这个入门也容易。
由电脑联机打印,使用Repetier-Host来控制,也可以把切片后的数据存入SD卡来脱机打印。
接线图: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上    学习

网友:
这可不是一般人搞的了得

网友H:
Z轴是两个步进电机并联?
要两个挤出机?

网友:
高手啊!我五体投地。

网友:
请教楼主005这图右下脚那个元件叫什么名称?哪有买?

网友:
谢谢!原来叫卧式光轴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Z轴是两个步进电机并联?
要两个挤出机?

没有啊,Z轴只用一个电机驱动。挤出机也只有一个。

网友(2015-07-21):
实用性很高的DIY

网友I:
我现在手里一个雕刻机还没装楼主3D都出来了  看来要跟上脚步了啊  顶一个

网友:
好强大的大脑

网友J:
控制板也是您做的吗。做机械部分我应该没问题,电路就问题大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路非常简单,就是把外围的配件接到主板上就可以了。
电脑修改固件配置后用Arduino往主板写入。
画三维 ...

介绍一下怎样修改固件配置。

网友:
牛人一个啊,真心佩服、在深圳展会的时候见过一台,贵的很

网友L:
真想自己做一个,,看着眼馋啊,,,,步进电机的驱动用了几个,,还有那2个步进电机是控制打印头左右动,,但是Y轴怎么前后动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真想自己做一个,,看着眼馋啊,,,,步进电机的驱动用了几个,,还有那2个步进电机是控制打印头左右动,, ...

回去再仔细看贴子里面有说明……。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回去再仔细看贴子里面有说明……。

没太明白,我看帖子了,,貌似是XY一起动配合?

网友N:
对呀,楼主给个材料清单啊,这样也便于我们学习仿制呢

网友:
看看我的 并联臂式3D打印机 我是买的套件自己组装的。比XYZ型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手里一个雕刻机还没装楼主3D都出来了  看来要跟上脚步了啊  顶一个

雕刻机和3D打印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雕刻机是做减法成型的,3D打印机是做加法成型的。结构、原理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热溶胶枪是否合适改成打印喷头呢

打印喷头受软件控制挤出量根据需要在不断变化,过断点时还要回抽以中断出料,而且常用喷嘴直径只有0.4mm,如果去改装胶枪成本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控制板也是您做的吗。做机械部分我应该没问题,电路就问题大了

控制板是买成品的,现在这东西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介绍一下怎样修改固件配置。

网上找找很多的,固件要根据自己打印机的参数来改,一两句话我也说不清,看看教程去改也就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太明白,我看帖子了,,貌似是XY一起动配合?

这种结构的驱动比较特别,确实是两个电机一起驱动XY的,不过作为使用者可以不管它是怎么控制的,这都是固件设计好的了,我们只管把它看做独立的XY驱动运行即可,不管是调试、画图、切片、打印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呀,楼主给个材料清单啊,这样也便于我们学习仿制呢

这种打印机的尺寸和构造比较灵活,可以按你的想象改动,框架大小也可以任意改变以适应自己的打印需要,这样铝型材长度就不一样了,其它配件就简单了都是标准件,自己估计一下数量,这些配件我统计后还是找了10几家才买齐。

网友(2015-10-30):
特地来顶下北老

网友:
高手在人间,原来还以为3D打印机要高科技企业才能生产出来

网友:
高手不少,太牛啦!帮顶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下,下步我也学习下。折腾一下

网友:
老子兔兔兔兔兔兔

网友:
想起了上小学时用老花镜和打碎了的聚光电珠做透镜制成的望远镜,和您的一样景物是反的

网友:
楼主的打印机我已复制一个,不要介意哈!目前还没打成型呢,问题多多,求楼主指教!QQ 2418875903,楼主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P: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Q(2016-09-15):
楼主能否介绍下软件方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吧

旧的帖子有回复不会提示啊,对不起今天才偶然看见您的留言。我的QQ452997751,欢迎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能否介绍下软件方面的设置?

什么软件呢?

楼主:
大家最好是发站内短消息,不然我是不知道有人跟帖的。

网友R(2018-01-11):
老师您好,我以前做过3轴的雕刻机,现在还经常使用一下,确实挺方便,这3d打印机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看老师做的机器非常喜欢,这种结构也是我相中的。有一点不明请老师解惑,就是xy这种2个电机需要联动的方式,从那里设置呢?希望老师百忙之中能给解惑,要是有图文就更好了!!
另外老师用同步带时使用了很多同步轮,中间那些同步轮是否可这样代替。比如买些内径5毫米的加厚(比如宽度10mm)小轴承。两面各放2各垫片,里面2个和内圆一样,外面2个比外圆大一点挡住同步带,然后用m5的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师您好,我以前做过3轴的雕刻机,现在还经常使用一下,确实挺方便,这3d打印机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看老 ...

对不起,今天才看见你这个帖子,因为这个论坛旧帖子回复不会提示,大家如果有提问交流的最好给我发个站内短消息提醒一下。
这种并联式驱动是在固件里设置好然后写到控制板里的,至于它是怎么计算控制的我们不管它,具体怎么改我也忘记了你可以上网找找,这个代码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临时需要改变的就是在QQ群里问问自有高手帮忙。
至于你说的中间那些过渡轮完全可以使用你说的这种替代品,当时买不到这种光轮只好买同步轮来使用,成本高了些,现在好像有光轮卖了。

楼主:
重复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