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C1磁环短波矿机初试验完成

楼主(2015-02-18):
今天是2015年羊年三十,祝大家  新年快乐! 合家幸福安康!新年多做新矿机

在 友谊电子 张大哥那进了几只R40C1磁环,磁环在暖气片上放了2天,之后涂指甲油2只粘和在一起,用生料带缠绕,用直径1mm的镀银线3根绞合绕7圈,电感3.17uh,Q值6MHZ 560,8MHZ 550, 10MHZ 510, 12MHZ 490, 13MHZ 460,配合磁轴铜镀金可变13p--550p,可覆盖短波3.9MHZ--20MHZ频段;检波是3DB,耳机 shh-1  sc2-300  田737 都可以;经几天试听,效果相当不错,白天晚上均可收台,发上来和坛友老师交流!
白天

晚上

网友(2017-04-05):
基本完工。

网友A(2015-02-18):
这速度真快,再来个中波的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真快,再来个中波的学习一下吧

中波R40C1磁环矿机正在摆地摊试验,

网友B:
真不错,不知马兄是否用单根1mm线或2根1mm线绕过没有?
我曾经用3mm线绕这个磁环Q值没有1.5mm线高。(用一个磁环)

网友C:
你哪个电子管管座插的是什么?

网友D:
热烈祝贺!磁环短波矿机试验成功!

楼主:
谢谢 lq19512003 版主 加亮家图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不知马兄是否用单根1mm线或2根1mm线绕过没有?
我曾经用3mm线绕这个磁环Q值没有1.5mm线高。(用一个 ...

谢谢 老师 加分!

我用单根1mm线绕6圈电感2.67uh和2根绞合绕6圈电感2.51uh,Q值基本一样6MHZ (490,510),8MHZ 520, 10MHZ 520,12MHZ 490,3根绞合的低端Q值高一些,高端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电子管管座插的是什么?

谢谢您加分!

管座插的是3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烈祝贺!磁环短波矿机试验成功!

谢谢您支持!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支持!新年快乐!

不客气! 同样祝您新年“羊羊得意”!

网友E:
爱鼓捣无线电坛友祝您新年好!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加分!

管座插的是3DB

模拟电子管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F:
挺响的,耳机也能录制出这么大的声音

网友G:
3DB是什么管子?原型号是?TNX。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鼓捣无线电坛友祝您新年好!合家欢乐万事如意!

祝您,新年快乐!家庭 幸福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子管做的不错,赞一个

实际就是看中了电子管的瓷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响的,耳机也能录制出这么大的声音

耳机无法录音的,是加了放大器录得;当然耳机都可以听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B是什么管子?原型号是?TNX。

场效应管 3sk143-3db

网友:
奥 ,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不知马兄是否用单根1mm线或2根1mm线绕过没有?
我曾经用3mm线绕这个磁环Q值没有1.5mm线高。(用一个 ...

这么小的磁环绕这么粗的线,间隙就小了,分布电容大,也许Q值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的磁环绕这么粗的线,间隙就小了,分布电容大,也许Q值就低了。

您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的磁环绕这么粗的线,间隙就小了,分布电容大,也许Q值就低了。

您说的对,但是在20MHZ以上Q值才会明显下降,十几MHZ Q不降;在7MHZ已下比单根的Q大多了;

网友I(2016-04-04):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但是在20MHZ以上Q值才会明显下降,十几MHZ Q不降;在7MHZ已下比单根的Q大多了;

1mm的镀银线    那里有卖   效果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1mm的镀银线    那里有卖   效果真不错。

谢谢坛友关注 已PM

网友J:
磁环下方有个用漆包线绕的线圈,好像还夹着镀银线的那个线圈有什么用处?
磁环是用2个X7的粘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磁环下方有个用漆包线绕的线圈,好像还夹着镀银线的那个线圈有什么用处?
磁环是用2个X7的粘合的?

是FM扼流圈,磁环是用2个X7的粘合的。

网友K:
这台短波机一定要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台短波机一定要装一台

预祝 装机成功

网友L(2017-02-15):
请问马老师,可变电容是不是2组并联获得500p?  FM 扼流线圈串在天调 与串在D漏极电路中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M:
为什么前辈的磁环机接收效果好,我做的就不行!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马老师,可变电容是不是2组并联获得500p?  FM 扼流线圈串在天调 与串在D漏极电路中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

可变是2组并联的,FM扼流圈接在天调和D极在我这区别不大,没有干拢尽量不用损耗信号尤其在短波,大环矿机只有接在D极了因没有天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前辈的磁环机接收效果好,我做的就不行!郁闷中~~

矿机原器件的好坏很重要直接影响效果,从新检查清洗空联,3DQ等,

网友L:
谢谢马老师,详细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马老师,详细指教。

不用客气,交流学习,

网友(2017-03-20):
仿制了一台,音量确实比(100mm直径)线圈的大。但是,我还没有做好,短波集中在可变(95- 160
P)的位置,天调可变好像没有起作用。应该怎么查?

网友L:
线圈上机前测得电感3.48uhm。 S和D极间旁路电容用了4400P。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线圈上机前测得电感3.48uhm。 S和D极间旁路电容用了4400P。合适吗?

电容可以,
天调可变若是双联改成串联,这样全部旋出容量最小,
短波白天7M一18M有台,夜晚6M左右有台,

网友:
谢谢马老师,继续摸索。

网友:
先在木板上试试。然后再把它装进“旧酒瓶”里。

网友:
过两天才能完工。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矿石机不装机壳效果好像更好点。

网友:
谢谢老师鼓励!10岁时做过2AP9的。现在学着用场管做。矿石机也在发展。完成后请再指教。

网友:
安装入机箱:

网友:
发现FM信号强时幅度大,但是短波信号强时针并不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表头买来时发现是84年制造的,不容易啊。

楼主:
矿机做的好漂亮,收台效果怎么样?
建议把乙肝只篮色瓷片电容换成云母的,

网友L:
谢谢老师鼓励, 与指教。与成品机对频率,发现频率范围在6.3 - 12.5Mkz。 高端没有到18MHz。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现在能收短波5-6个台。选择性很尖锐。楼高50米左右,FM信号较强,要用扼流圈压住,这样同时也减弱了短波信号。天线用10长花线分成单根,挂在窗框上,试过窗外下垂也没有明显改善。周末先把瓷片电容换成云母的。并要把铜丝简易缠绕的改由紫铜片焊接,更整齐些。
这个磁环机如果不连天线也能收到FM信号,只是声音很弱。
虽然这窗户是朝南的,但也能收每周日8:00-10:00 天津BG3与其他Ham的通联。

网友:
说明:收听单边带是用Degen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老师鼓励, 与指教。与成品机对频率,发现频率范围在6.3 - 12.5Mkz。 高端没有到18MHz。请问是哪里有问 ...

高端没有到18M,可能是双联全部旋出电容值还是很大,建议高端用单联或双联串联,

网友L:
感谢指教。如果按下图改可以吗?
在可变电容加一开关,选择单连或两连并联。会损耗些高频信号或增加电容分布吗?
目前用的电解电容是22uf, 不知道与用10uf的区别大吗? 谢谢。

网友L:
把瓷片电容换成云母电容,发现几个信号弱的台浮出来了,不过声音还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瓷片电容换成云母电容,发现几个信号弱的台浮出来了,不过声音还是很小的。

测一下100ua电流表的 电感,如果低于5H,就要串联一个大电感,

网友:
谢谢老师,我缺乏理论知识,周末再摸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指教。如果按下图改可以吗?
在可变电容加一开关,选择单连或两连并联。会损耗些高频信号或增加电容分 ...

(在可变电容加一开关,选择单连或两连并联。会损耗些高频信号或增加电容分布吗?
目前用的电解电容是22uf, 不知道与用10uf的区别大吗? 谢谢。)

不会,
区別不.大,容量大低音好,10UF就够用了,最好无极音频电容,

网友L:
在可变电容加一开关,以选择单连或两连并联, 但频率没有提高。可能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磁环预处理除湿没做好,各元件排列与间距影响。天线条件也是个因素。

用相同电路,改变电容量(四联的用2连)试频率也不见提高。不知道这样的可变电容,是否合适?
打算用个250P 的单连 + 磁环线圈3.4uhm试试。那么请问天调的可变电容用多大的合适?
这推算结果可以参考吗?
磁环线圈3.4uhm,
C=206PF =〉6Mhz,
C=22.99PF=〉1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可变电容加一开关,以选择单连或两连并联, 但频率没有提高。可能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磁环预处理除 ...

天调可调要求不高200P左右或在大点都可以,
高端到不了18M,可能是分布电容大,可以减少线圈数,降低电感量,此时低端可以加大可变电容容量来实现接收,

网友L:
谢谢指点。如果减少线圈圈数获得的电动势也会降低,声音会变小,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点。如果减少线圈圈数获得的电动势也会降低,声音会变小, 是这样吗?

接收同一个频率,匝数多的比少的电动势高,

网友(2017-04-19):
顶起来……过来 学习了

网友:
马老师,几经调试,天线信号不经扼流圈,电流表读数可达25uA,主要是FM信号太强,但是FM声音并不见增大。如信号经扼流圈读数下降10uA, 能收到短波信号。频率基本在6.3 - 12.9Mhz。 可能是分布电容的原因。

网友L:
关于布线,电容分布, 在元件布位合理的条件下, 想请问老师,在FM等频率高的电路中连线要求尽量粗短,那么在短波电路中,天线线圈与金属体积大的可变电容距离如何算合理(连线不过长,又避免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布线,电容分布, 在元件布位合理的条件下, 想请问老师,在FM等频率高的电路中连线要求尽量粗短,那么 ...

这个最佳距离我也不知道,尽量远离吧,磁环线圈影响小一些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点,按这个总原则,探索短波机。

网友:
看着高手就是有时间 有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