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6400不能开机

楼主(2015-02-19):
拆开机看电路图版本
开机发现直接保护了,先测隔离电路发现PQ42的
1,2,3对地短路,接着在找,原来是它短路了

网友:
            请楼主尽快补全后续维修内容,经审核后会给予加分鼓励。

楼主:

第一次发贴,顺序有点乱了
这台笔记本电脑故障是不开机,测量电源是好的,确定主板电源这部分有问题
拆开机在主板能看到电路图版本号如下图
根据版本号找相关的电路图,分析电源这部分,测量相关元器件,测隔离电路发现PQ42的
1,2,3对地短路,接着在找,原来是它短路了
直接用钳子夹碎这个电容,找一个规格一样的电容焊上,上电测试,电脑能开机
按F1直接启动XP进入系统,至此电脑完全修复

网友:
精确制导,技术真高!

网友:
高,实在是高,能找到图纸已经很厉害了,那么多个电容并联能找出那个短路实在是高

网友:
技术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5-03-27):
电容短路比较不好找,如果不能触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