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找来的麻烦,求教各位

楼主(2015-02-20):
本人的车是五菱荣光小卡,里程八千多,昨天闲着没事就打开空滤看了看够脏的,就拿出来磕了磕,然后就装了回去。后来又拔下了节气门附近的传感器,这时候手贱的打着了车,没几秒就关了,后来安好各传感器后打着车,发现怠速高了点,而且转速表稍微有点上下动,也不是很明显,但怠速是确实高了点,心里就不爽,后来就把各个插头都重新安了一遍确定没问题了,然后把电瓶断电半个小时,重新接上电瓶,还是高,后来就用洗衣粉洗了洗空滤,用电吹风吹干,装上车,转速表倒是稳定不动了,倒是怠速还是感觉比以前高一点,不知道怎么回到以前那个怠速,请教各位了,谢谢。还有就是车子方向盘有点偏

楼主:
本来我还想以后自己动手洗洗节气门什么的,看了网上说这车洗了就怠速高,吓得我都不敢洗了

网友:
可能是碰了节气门传感器,空滤能洗吗?有的是纸的,洗过后纤维是否会粘连?通气量小,影响发动机怠速,把动过的尽可能复原,也试试拿下空滤,启动车看看

楼主:
没洗空滤时,怠速就高了点,但是肯定在合理怠速区间,可是没动的时候稳定750转,心里觉得不爽,节气门传感器我也重新插了一遍,今天跑跑看吧,谢谢!

楼主:
今天跑了跑,怠速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还想以后自己动手洗洗节气门什么的,看了网上说这车洗了就怠速高,吓得我都不敢洗了

呵呵 都是瞎掰 洗节气门了怠速高 那装配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结论是纯属没技术的师傅出言不逊诈唬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洗空滤时,怠速就高了点,但是肯定在合理怠速区间,可是没动的时候稳定750转,心里觉得不爽,节气门传感器 ...

  你拔掉的进气上的传感器, 电脑就进入跛脚模式了  因为没有了某个传感器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只能通过猜的方式进行估算,这样为了发动机的稳定 怠速自然要提高一些的,避免在复杂工况下的熄火,你安装上去后 拔掉电池  电脑还没有学习,所以依旧使用旧数据估算, 等你运行一段时间后 各方面传感器数据都都稳定了,发动机就自己恢复了呗。   现在电控系统智能化比较高了,所以出现一些问题时不要着急,先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做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的进气上的传感器, 电脑就进入跛脚模式了  因为没有了某个传感器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只能通 ...

烟版过年好啊,因为前几天开的很少,今天走亲戚跑的远点,等跑到水温正常了,我看了看怠速很正常了,不过前段时间我爸给车加防冻液加多了,今天早晨开车前我把多余的抽掉了,防冻液加多了有什么坏处?会不会水温深得快?反正我觉得好像比以前升温快了,荣光这个是电子显示水温,看见是两格了 具体多少度咱也不知道,总觉得比以前升温快了,等两格上来了,我就看转速,高 我就着急了,今天开的时间长一点,停车一看怠速正常了,水温还是两格,会不会是我这几天开的少,看见水温显示两格,其实水温还没有真正上来,开的时间长点了,虽然还是两格但是水温才真正上来,这个时候怠速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都是瞎掰 洗节气门了怠速高 那装配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结论是纯属没技术的师傅 ...

是啊,我也觉得是吓唬人。烟版,我看网上有人说只要是正品机油,其实不用5000一换,可以10000甚至更长,不知道对不对,家里有辆科鲁兹,一年还跑不到一万公里,一万公里换一次机油怎么样?还有就是看了您对条手刹的方法,可是我去修车店,手刹松了,师傅还是紧紧手刹后面的螺丝,把手刹行程调的很短很短了都。还有个问题烟版,就是荣光小卡,方向盘向有偏,才8000公里的新车,不应该定位有问题吧,我就先测了测胎压,果然左前轮胎压低,可是我把胎压打起来还是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烟版问题有点多,劳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是吓唬人。烟版,我看网上有人说只要是正品机油,其实不用5000一换,可以10000甚至更长,不 ...

两条问题一起回答吧,

防冻液 你加的只是副水箱吧? 发动机和水箱里的防冻液永远是满的,不管你副水箱里有多有少 整个冷却系统的水都是充足的, 因为液体有热胀冷缩特性, 因此给冷却系一个缓冲的空间, 这个就是你加水的副水箱, 发动机热车后 液体受热膨胀  多余的液体就会流到副水箱里,发动机熄火后冷却,防冻液又被吸回系统里了, 不关你加多满 过几天  自己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你加满了 膨胀出来的水会自己排掉的。 冷却液多少和水温提升没有半毛钱关系, 以为水温是发动机自动调节的,所有有时候你觉得升温快 有时候升温慢也是正常的  发动机不管升温 只管水温恒定。

关于机油的问题,本版说过很多次,只要是正规机油 别说用一万公里, 就是跑3万公里,也是一样毛事没有,这个绝对是真理, 机油一般新机油使用到 6000KM以上各项指标才达到最佳状态,  你说人家机油都没热身  就换了 你是有钱烧 还是打算定时给4S店发工资?   当然了我说这个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拍砖说什么机油不贵 不在乎钱 ,或者厂家要求等数据跟我拍砖,这些我就不一一跟你们拍了车是你们的 钱也是你们的 爱咋咋地,和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本版在此仅讨论技术。  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的换油周期是1万到2万公里之间更换一次,基本就是一年一换  好记又方便。

   同样一个故障 手刹问题, 你去A维修店,师傅拿工具帮你折腾好一阵,搞定了 收您50块。  同样的问题你去了另外一个B维修店,师傅上车二话不说,对着你的手刹猛拉一阵,搞定了 同样收您50块   。

    以上两次 维修过程, 你说凭心而论,你感觉那一个师傅负责?  肯定是A店的。   其实 B店师傅最负责 不拆解任何机械部件就能恢复故障,对车身构造非常精通

       以上两次 维修过程, 你说凭心而论,你感觉那一个师傅技术功力深厚?  肯定是A店的。   其实B店的师傅更美丽。对车身构造非常精通

          以上两次 维修过程, 你说凭心而论,你感觉那一个给钱给得心里踏实?  肯定是A店的。  其实B店的师傅最踏实! 根本不用拆解机械部件减少工作面摩擦。

      所以啊  你的爱车有问题了 找了个师傅信心满满的要修好,结果师傅跟你说 拉拉就行,你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对吧?再收你维修费你肯定急 心想都没修呢凭啥子收费?     所以啊  大多数师傅都懒得动嘴皮子 直接干 收钱两边都心安

    你打气按照厂家规定大都是感觉亏气的样子,  你想不亏气  加到4公斤,保准就好看了,  以前有台五菱小面,专门拉货的, 胎压打到6公斤,跑起来才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问题一起回答吧,

防冻液 你加的只是副水箱吧? 发动机和水箱里的防冻液永远是满的,不管你 ...

谢谢烟版,今天我这下大雪很大,我把轮胎放了点气才敢跑。家里还有台十年的五菱货车,就是pn系列,那问题真是多,就那样瞎开着

网友:
下雪不一定很难过,今天路面感觉动了一层薄冰,打开四驱起步,踩刹车就是ABS。。。

网友:
问题真的多,不敢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