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彩电阴极灯丝碰极对地短路故障快速判断极其处理

楼主(2015-02-20):
其实,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难以割舍。就在年末将至的那天晚上,老家打来电话,说村里今年邀请所有从村子里出去的人回家集体过年……同时还带上一句,老家的长虹彩电坏了,开机满屏红……其实,这老电视家里人一直舍不得丢。这马年的最后一天,因为要准备一些拜年礼品,免不了又要大街小巷的逛上一番……难以离去的的是繁华城市,不可抹去的是乡愁……一想到要回家过年,心里就泛起了一种莫名的心情,带着浓浓的思乡之情,还夹杂着些许激动……忙活了大半天,年货礼品备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维修电视机的维修工具了,满以为开机满屏红可能就是电视机视放板虚焊,小问题一个。于是就只带上一把烙铁与十字螺丝刀和排刷三样东西,一家人坐着面的,风风火火,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老家。
      因为家人等着要看春晚,下车与乡亲们一起吃饭寒暄了一番,就急匆匆回家打开电视,通电观看,不光满屏红,还满屏回扫线(忘记拍照了)……这时脑袋不自觉的嗡嗡响了一下——心想问题不是我昨晚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将视放板上的飞利浦TDA6107Q视放驱动块及其相关电路一一补焊一遍通电开机,果然故障现象仍然如此……真后悔来的时候只带烙铁和螺丝刀,而万用表测量工具及电子配件等什么都没带来……现在回去拿肯定不现实,电视必须得修好。分析这现象估计是典型的阴极与灯丝碰极对地短路,接下来就是检修过程。
      一、故障判断:先习惯性的用排刷将电视机一一除尘,接着通电,手摸TDA6107Q驱动块发烫。断电,然后取下视放板,将输出电阻焊开,再通电,TDA6107Q驱动模块不发烫了。至此,判断故障为红色阴极与显像管灯丝对地短路。
     二、快速处理:首先就地取材,找来一段双并纯铜照明用导线约30厘米,一端在高压包磁芯上绕三圈,对焊后用电工胶布包好;接着将视放板灯丝供电两极用刀片割断,原限流电阻保留,彻底与原电路隔离;最后将导线一一焊接在灯丝电路上,通电观察灯丝亮度与未处理之前没什么变化,说明改制的灯丝供电电压与原来差不多(在没有任何测试工具的情况下,这点不容忽视,以免影响显像管的使用寿命极其成像参数:亮度高说明电压比原来高,就要减少绕在磁芯上的匝数,亮度低则说明改制后的灯丝电压比原来低,则要适当增加缠绕匝数,一般在半匝到一匝之间调整),再观看屏幕,福禄寿喜几个字样交替出现,接电视信号,图像艳丽如初。到此,电视维修宣告结束。

网友A:
高手修机不用表,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修机不用表,佩服。

网友:
楼主的文采好呀!

网友B:
当年,9X年(级的是96还是98啊)出的一批华飞的管子,净是这毛病的,长虹,康佳还都爱用这路管子,那时候,都是如兄的方法处理滴。绕行变磁芯两三圈,指针表10VAC测大约4V多点,就算正常了。值得佩服的是兄随机应变,不借助仪表,一针见血的判断并处理,赞一个

网友C:
修得漂亮.说得清晰.有图有真相.有文讲清爽.这贴当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9X年(级的是96还是98啊)出的一批华飞的管子,净是这毛病的,长虹,康佳还都爱用这路管子,那时候, ...

兄弟说的是,CRT彩电这毛病很普遍,不过看标清电视显像效果比液晶电视好,这也是目前很多用户舍不得丢弃的原因。另外,从行输出磁芯绕制取出的悬浮供电电压是高频电源,用普通指针测量的电压值要比实际电压低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得漂亮.说得清晰.有图有真相.有文讲清爽.这贴当顶.

谢谢楼上各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是,CRT彩电这毛病很普遍,不过看标清电视显像效果比液晶电视好,这也是目前很多用户舍不得丢弃的 ...

没错没错,我还以为是个别现象,原来都这样啊,最初,用液晶电视盒在液晶显示器上看到的雪花或者视频就有短暂滞留感,现在到42寸的康佳云上去看小锅,那叫个粗糙啊,确实不如塞个U盘去放RMVB或者点播网络电视剧还清楚些。所以,家里还是留着一个自己改装的21的套件电视和02年劳动节买的康佳2962k没舍得处理,没事看个电影,玩个游戏都挺好。

网友D:
这类东西现在要尽快淘汰,原因只要看看他的功耗就行了,29CRT起码150W。现在LCD平均就是70-100W。老电视机的价值没了。

网友:
这方法好呀!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类东西现在要尽快淘汰,原因只要看看他的功耗就行了,29CRT起码150W。现在LCD平均就是70-100W。老电视机的 ...

功耗是商家的借口。就好象等离子电视,那功耗更吓人,动辄三四百瓦,电视后边带着一溜风扇吹。但是等离子电视极高的对比度,可以忽略的响应时间,都足以弥补他的缺点。CRT亦如此,只不过高分大屏的几乎没有。

我有一朋友家当年赶时髦,上万元购入一台松下55寸等离子电视,到现在也绝非液晶可比。特别是LED背光的颜色更加死板。至于是不是那样,光看指标就知道。PDP电视静态对比度可达5W:1.一般液晶电视2000:1就相当了不起了。所以商家一般写动态对比度,什么几百万:1,毫无用处的指标。

不过PDP还是变成昨日黄花了。松下彻底放弃了。但是他的替代品OLED正在逐渐成熟,液晶注定是一种廉价的过渡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耗是商家的借口。就好象等离子电视,那功耗更吓人,动辄三四百瓦,电视后边带着一溜风扇吹。但是等离子 ...

期待真正的OLED流行

网友F:
维修师傅到了这种境界 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现在才看到如此好帖,  加分加精鼓励!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 下次发帖子的字体   尽量用默认大小,不能用加大字号。  这次本版帮你改正,下次若有那就要处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师傅到了这种境界 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现在才看到如此好帖,  加分加精鼓励!

   另外提醒一 ...

谢谢版主

网友(2015-03-25):
限流电阻还是用上吧,这样保险些。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以前我也用过这样的维修方式,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这种方法。

网友(2015-06-07):
好手艺,如何判断碰级的。

网友:
当年彩电价格大战时,长虹在降价前采购了 市场 上的大部分彩管造成其它厂家的彩管供应不足,康 佳用了一批打着PHILIPS标的29彩管,这批彩管就经常犯这种毛病,其实连极不严重用电容就能击开

网友:
这样的彩管,都用不上了,我们这边废品站,谁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