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LAND 鼓音源输出电路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2-21):
手上的一台日产roland 的鼓音源 ,故障现象是:音量电位器无论在什么位置,都没有线路输出信号,耳机输出有巨大电流声,卸下线路板之后发现线路板有断裂情况,把断裂位置的元件卸下来后,把断开的线路用焊点重新连接好,故障排除。更换了音量电位器,原来的电位器不能有效控制音量,并且旋柄长了,不是原装元件。现在我想大家判断一下,这块电路板是怎样断裂的,为什么会断裂?希望各路大虾各抒己见~谢谢。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网友:
估计是底座不平引起的。

网友:
电位器受到过外力?板裂了.电位器坏了?查找下电位器有无硬损.

楼主:
我想有两个可能吧,

一是旋柄比旋帽突出面板,受压后顶裂了电路板;

二是,因为电位器非原装的,在更换的过程中使用了不适当的拆卸方法拔出原电位器,导致电路板受损。

不知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楼主:
帖子沉得真快呀,想让版主帮忙点评一下都有难度呀~

网友:
是不是插插座时用力过猛造成的?

楼主:
有这个可能,但不大,接插座的位置不在电位器下方。

楼主:
按理说,日产的电路板,质量并不至于压一压就会出现断裂的,受到暴力冲击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