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7A+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万用表坏了,从做电工的朋友处要来了一只闲置的VC9807A+。但没用几天新电池就低压告警,测它的电压还有8点几伏。春节有空就拿来拆修。怀疑过早低压告警是电源开关问题,将HOLD开关移植做电源开关,用稳压电源给它供电,当电压调到7.2伏附近时,低压符号消失。看来判断没错。但是还有几个毛病弄不明白,请教有经验的坛友。
1.短路二极管档,底数较大,约有3.2mV.后来发现电路板上的PTC2在原理图上是一只500欧的热敏电阻,实际装的是一只10K欧电阻。把它临时换成一只470欧电阻再短路二极管档,底数似乎正常了。难道厂家装错了?
2.短路200M欧档,底数接近10M欧,以前用的万用表大约是1M欧,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3.不开背光和蜂鸣器,通断指示灯,耗电约11mA。是不是电路有漏电的部分呢?

楼主:
原机PTC2电阻

原机PTC2电阻

PTC2改成470欧

PTC2改成470欧

PTC2为了10K时

PTC2为了10K时

短路200M欧档

短路200M欧档

网友:
200m电阻档短路底数有点大。不过这个档也就只能量个大概,毕竟它的测试电压和电流有限

网友:
200M欧档底数大,可能是保护用的PTC电阻坏了吧,整机耗电大,或许某个运放不正常。

楼主:
以前低压告警将电池换下来,测一下有8.5伏以上,在别的万用表还可用很长时间。下午买了开关,9V电池回来再整了。

网友:
我的VC9808+也是这样,电池明明8V多,就出现欠压电池符号。我觉得应该是电池检测电路设计有问题,有谁知道能怎么改一下,让表没那么早提示欠电?谢谢!

网友:
硬芯表吗,把芯片拨下来再上电测量电流,看有多大,再上网查一下各运放静态电流、芯片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书中写到,数字表200M档存在1M的固有零点误差,对于3位半表就是10个字的误差,而对于4位半表就是100个字的误差,也就是说对于4位半表,在200M档时表笔短路后,应该显示01.00,楼主的表显示09.93显然偏大。

网友:
这个表精度什么样用起来行吗?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数接近10M欧其实是正常的,说明书中要求测量结果减去10M。
静态电流老版本是5ma左右,开关和背光按键一体 ...

多谢解答,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去瞎折腾了。不过10mA的耗电,电池消耗还是较快的,还得改成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数接近10M欧其实是正常的,说明书中要求测量结果减去10M。
静态电流老版本是5ma左右,开关和背光按键一体 ...

多谢解答!我就不用去瞎折腾了。不过10mA的耗电,9V电池消耗较快,还是改成锂电省事。

楼主:
多谢竹林晚风的提醒。今早再将VC9807A+再拆一下,查出IC6,4011的集成电路有毛病,拆除后电流降到了5mA以下了。我是这样快速确定这个漏电的4011的:将稳压电源连到万用表的电池夹,打开万用表,用电烙铁烫各个贴片IC,发现烫IC6 4011时电流明显变小(稳压电源电流表分辨率是1mA).我的经验是半导体器件击穿漏电时,它的热稳定性较差。如果漏电流较大,它的温升明显,用手可触摸出来,小了只能靠测电阻或电流了。用过出法对付过自己进水的手机,然后拆除蓝牙芯片将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竹林晚风的提醒。今早再将VC9807A+再拆一下,查出IC6,4011的集成电路有毛病,拆除后电流降到了5mA以下 ...

这个104J/400V的CBB(金属化聚丙烯电容)就是所谓的积分电容吗?

它接在莫属转换集成电路的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