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线性!这是指针表线性被欺骗的终极问题吗???

楼主(2015-02-22):
前段时间收了两块79表,准备用两块组合一块品相好点的,另一块改为张丝表头!
打理了两只表头后选用其中线性好点的使用(也不很满意),在改好张丝表头后发现张丝表头线性不好了,在原表头上的指示刀刀压线!在这里怎么会是这样?
观察没发现什么!是否是刻度盘问题?就用圆规量好直流线0至10之间的距离,考虑79表的刻度弧线不是与指针运行弧线相同,就用量好的第一段0至10的长度去量第五段40至50格间的长度,结果,它们不是等距的!
按理论直流刻度线以中心线为准两边所对应的线段应该是相等的,是不是刻度盘的印制是因为表头的磁电特性而有意这么设置的??非也!!至少我的表不是!因为,一、我的两块同一厂生产的表刻度盘非线性状态不一样,二、国产表生产的民用表工艺和水平还无法达到磁电性能统一,三、为了排除单一测量结果而产生的个案情况发生,我又拿出了六块同品牌(上四)的刻度盘进行测量实际,结果:没有一块直流刻度是线性的,而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间距的不相等没有无规律可言,要么第一段短、要么中间段或末段短(或长),长的比短的有长近半格,体现在50微安上的读数是0.4UA!
难道!四、具我知只有高端表才会因表头磁电特性而制作刻度盘,俗称:打哪指哪!(不是指哪打哪)
我追求了几十年的刀刀压线却被刻度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在此、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
下图为79表盘的实测图

网友:
因为表头磁钢的结构,磁电仪表不可能绝对是线性的,即动圈运动轨迹里的每一处磁场强度保证不了都相同,所以一般通过表盘来适当校正这种非线性,我见过MF30表就有5种表盘,外磁500型万用表,②号表盘用的较多。

楼主:
500的比79的要好一点!但还是存在刻度盘线性问题

网友:
是有几个表盘的,表盘的底角上有个记号,以前的mf18坛上有朋友贴过的

网友:
还是根据表头刻画吧,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表头的刻度盘最好别乱换,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不必纠结线性问题,指针表线性本来就不太理想,只能通过实绘表盘来保证测量准确性。只要测量误差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
以前的老表,厂家为适应不同表头的指示特性会做几种刻度盘,在刻度盘下方固定孔附近会有一个数字,这是刻度盘的编号,换表盘时要注意编号应相同,否则有麻烦。

网友:
现在的新表为什么精度都不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厂家不再为适应不同表头的指示特性做几种刻度盘,而只给一种刻度盘。

网友:
所以我在想一个歪点子,在测试多个数据点记下误差后,把表盘P一下,刻度线动一下,然后准确贴表盘上,刀刀压线妥妥的~

网友A:
看来楼主对指针式表头的线性问题缺乏了解,磁电式表头是由多个机械部件和磁路系统组成的指示仪表,由于生产部件和装配不可能达到绝对一致,加之磁路系统和磁间隙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均匀,所以做出的表头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线性,如何使表头的指示精度达到理想状态呢,就要给每一块表头绘制一个刻度盘,实际是不可能的,为了兼顾表头线性的离散性和精度的要求,厂家生产了几种不同线性的有代表性的刻度盘,分为12345号,一般的标在刻度盘的右下角,把生产出来的表头分类,使用最接近该类线性的表盘进行装配,使之达到最小误差。我所见18和500表 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换表头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您测量的好像是交流电压档。

网友:
表头的线性不好,一是表盘曾经被换过,二是表经过多次运输后造成了表头零件的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对指针式表头的线性问题缺乏了解,磁电式表头是由多个机械部件和磁路系统组成的指示仪表,由于生产 ...

应该是这样!!我之前的理解直流刻度应该是线性的,却没引入生产中产品的离散性去思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我之前的理解直流刻度应该是线性的,却没引入生产中产品的离散性去思考

谢谢加分!共同学习

网友:
以前见过大家讨论外磁表和内磁表的优缺点,不亦乐乎。我的观点是内磁好,磁场均匀,不受外界磁场干扰,线性优于内磁。尽管它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但就有一大批人出于怀旧和对机械结构的喜好,排斥内磁表,把内磁表看得一文不值,对外磁表顶礼膜拜。

网友:
个人理解:”刀刀压线“是万用表使用者和爱好者追求”境界“,如果指针万用表真的能在测量范内达到”刀刀压线“,厂家就不必标注1.0、1.5、2.5的精确度等级了。

网友:
看看我做ESR表(【参赛】超级ESR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用的钳表表头,袖珍型的,但实际测量后发现线性非常好,1.5%以内,所以才用了它,当然刻度没有长度差,正象上面说的,这种垃圾表头,没人去给它量身定制做刻度盘。又测过2只内磁500表表头的线性,都在1.1%

网友:
看来指针表的线性并不象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测量的好像是交流电压档。

前面15楼坛友说得对, 这幅图向下的0-50刻度的确是交流刻度:

向上的0-2刻度才是直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15楼坛友说得对, 这幅图向下的0-50刻度的确是交流刻度:

向上的0-2刻度才是直流的.

很明显,0~2那个刻度也不是均匀的。1楼第3张图片和第4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15楼坛友说得对, 这幅图向下的0-50刻度的确是交流刻度:

向上的0-2刻度才是直流的.

不是的!这条刻度是79表的2V档和直流、交流共用刻度!左边(也就是你看到的AC v)是标的交流,而右边的起点却标注的DC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0~2那个刻度也不是均匀的。1楼第3张图片和第4张。

没人说直流档是均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测量的好像是交流电压档。

不是的!这条刻度是79表的2V档和直流、交流共用刻度!左边(也就是您看到的AC v)是标的交流,而右边的起点却标注的DC 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条刻度是79表的2V档和直流、交流共用刻度!左边(也就是你看到的AC v)是标的交流,而右边的 ...

DC.V.A在线上, AC.V在线下.
另外向上的第 4 分度与向下的第 5 分度并未对齐, 但是向上的倒数第 4 分度与向下的倒数第 5 分度却完全对齐了. 这就说明向上与向下的刻度并非公用的, 真公用的话就不会划两组刻度了, 只需要印两行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 500 型电阻档下的那条刻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条刻度是79表的2V档和直流、交流共用刻度!左边(也就是您看到的AC v)是标的交流,而右边的起 ...

右端“AC  V ”上面的指引线向下指,确实是交流电压

网友:
指针表,别老想找刀刀压线 有些人对指针表要求太高了

网友:
那就再量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V.A在线上, AC.V在线下.
另外向上的第 4 分度与向下的第 5 分度并未对齐, 但是向上的倒数第 4 分度 ...

谢谢指点!!!我仔细看了,您的提示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端“AC  V ”上面的指引线向下指,确实是交流电压

谢谢指点!!!我仔细看了,您的提示是对的!

网友C:
玩的开心就好。当年造元紫蛋,河钱挺,用的表也未必就比我们手中的表好。想想这些就不会纠结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犯晕了,理想状态用于生产,那是不可能

网友:
以前的标准表的刻度盘是全手工绘制的,这样可以提高精度,高级一点的校准点会多一些,但中间的分度通常就是等分了。一般的表校准点就少一些,通常有满度和中值两个点,一般是通过磁短路片或者分流电阻调节满度值,然后根据中值来确定所用的表盘,精度再高一些的可能会多一些校准点,比如三分之二刻度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玩的开心就好。当年造元紫蛋,河钱挺,用的表也未必就比我们手中的表好。想想这些就不会纠结了。

是的!现在的数字表后面一连串的零。。。。。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现在的数字表后面一连串的零。。。。。好像没有什么用!

您确信数字表后面一串始终显示的是零吗? 如果测量的不是整数参考源, 那就是表坏了.

网友:
最佳办法就是手工绘制刻度盘,原先79刻度盘根本和张丝表头不配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确信数字表后面一串始终显示的是零吗? 如果测量的不是整数参考源, 那就是表坏了.

嘿嘿!表述不清,我指的数字表后面一连串的零是指位数。38度那些表迷,把表玩到了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表述不清,我指的数字表后面一连串的零是指位数。38度那些表迷,把表玩到了极致!

原来如此. 我说谁没事会在后面接上许多永不变化的数码管啊.
玩高位表同样也能让人开心啊.

网友:
不光是38度,这里也有很多玩高位表的。

网友:
听人说以前的刻度盘是手工画的,所以刀刀压线

网友:
现在 "手工" 画刻度盘更容易. 用标准电流源以 1/50  满偏电流为步长输出电流, 用高分辨率相机拍下指针所在位置, 用图片处理软件测量各个位置所对应的角度, 然后据此绘制刻度盘并用高分辨率打印机直接打印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弹簧的伸长和拉力成正比、哈哈。、,你忘记了?

网友:
说实在的,指针表就是  模糊测量计,    您看 人家一出厂本身就标注 MF      没法  的缩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的比79的要好一点!但还是存在刻度盘线性问题

游丝的性能  线圈的做工    轴心的误差,是直接影响线性的原因    表盘 线圈的表是配套出厂的

网友:
表都研究到这分上了,不过,大家知道线性和地磁场也有关系吗?我的500型万用表,东西放时,测量电阻时,右边数字1压线,中心10压线,左边100压线。当表南北放时,1压线10压线100就不压线了,偏一线。经过多次观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