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大家过年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索尼3400-z1特丽龙老彩亮度有时正常有时..

楼主(2015-02-22):
各位老师,大家过年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索尼3400-z1特丽龙老彩电亮度有时正常有时变暗, (70字)
发信人:北疆冰雪
时 间:2015-2-22 12:29:34
阅读次数:4
详细信息:

请问故障在哪?暗的时候多。谢谢了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较大,开关变压器、高压包引脚、灯丝限流电阻、显像管灯丝引脚、解码IC以及肉眼能看到的开焊元件都焊下吧。

网友:
有空把板子拆下.仔细看看.顺便把有点怀疑的焊点补焊下.这种情况多见于年代长了的机子.

网友:
查一下ABL电路或加速极电路,看是否能帮点忙?

网友:
行管集电极有个1K/1W电阻检查看看,尾板加速极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