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加热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5-02-22):
最近家里的一台苏泊尔的电压力锅坏了,故障现象为,加电所有指示灯都正常,也有继电器的吸合的声音,可是就是不加热,这几天有时间将锅拆开,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温控器断路,加热盘阻值为零,请教维修大师,加热盘短路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波及哪些元器件损坏?在网上搜索,一般是大多数都是加热盘断路,短路的情况很少。现在即使换了外围元件也不敢加电测试,紧急求助。

网友A:
发热盘没有短路!       就是温控开路 了  换一个就能修好     楼主没了解技术根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没有短路!       就是温控开路 了  换一个就能修好     楼主没了解技术根本啊!

将加热盘的所有外围元件拆离后,用万用表测试,加热盘阻值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加热盘的所有外围元件拆离后,用万用表测试,加热盘阻值为零。

冷态的发热盘电阻很小的,  这个是常识  没了解过吗?   常规发热盘800W的正常发热后 电阻也就是60欧姆左右,冷态电阻一般都小于2欧

只要发热盘没有击穿 短路的现象是很少的, 只有内部发热丝和外壳短路后才能出现真正的短路。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表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炉丝与外壳短路了,量下引脚与外壳(地)是否相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加热盘的所有外围元件拆离后,用万用表测试,加热盘阻值为零。

请告诉下.您用什么万用表什么档位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告诉下.您用什么万用表什么档位来测试的?

用阻值X1档

网友:
如想上电试验,可串入电饼当这样的大功率电器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C:
串哥的一百瓦灯泡,试一下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校校表对不对。

网友:
楼主哦,都一边倒哦。发热盘短路的几率很小的。担心短路你串个吹风筒检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阻值X1档

长见识了.楼主这个发热盘可保留见证.确认表无问题哦.发热盘因为结构原因.短路实在少见.至多内部电热丝分布不匀会部分短路.但零电阻短路从未听说.你用表测下15-40w白炽灯泡.有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哥的一百瓦灯泡,试一下

按你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D:
换一个表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表再试试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后,才知道机械表确实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后,才知道机械表确实有问题了。

居然.......直接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直接无语.

看来接下来应该修机械万用表了。

网友E:
看来是习惯问题啊,应该短路表棒检验一下万用表!不是经常维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习惯问题啊,应该短路表棒检验一下万用表!不是经常维修的吧?

检测之前有调零的,可是检测还是显示为零。真的无语了。

网友:
一般都是断开后再测一次来确认,坏了就更换。可以开路方式检查通电电路是否正常,(不接加热盘)。

网友:
发热盘一般很难坏,基本都是温控的事。。

网友:
哈哈!闹笑话了!发热盘短路的概律实在是非常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之前有调零的,可是检测还是显示为零。真的无语了。

其实大家都提到测试的问题.也说到了万用表.居然最终还是万用表错误.好在楼主终于开窍去试下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态的发热盘电阻很小的,  这个是常识  没了解过吗?   常规发热盘800W的正常发热后 电阻也就是6 ...

这个冷态阻值我维修适合偶尔会测量,数字表测一般50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