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FM收音机的中放部分。感到很迷茫。老大们能聊聊莫

楼主(2015-02-22):
半年前就开始着手胆FM的制作,家里垃圾堆了一大堆,都是试验品都没能成功。所以就干脆把高频头部分的电路斩断了,直接做了个中放部分的电路,做好后接信号发生器,10.7M中频能通过,FM信号调制度30%输出能听到嘟嘟~~~~的声音,偏离10.7M中频就听不到了,感觉是做出来行了哇,然后拆了一台地摊干电池的收音机,是集成块的,CD2003的集成块的,按照百度的资料我就在3脚接了个20P的电容然后接出引线想是是中放,可是怎么调中周都没有声音,要么就是嗡嗡嗡的杂音,不知是不是我太蠢了操作有误?没玩成功过胆FM,啥啥感觉都没有,这个老大们咋滴回事呢,半年来从没成功过,半点经验都没有,不知所措了。3MM的铜板太厚了焊接不动,就直接用低频放大器的法子装了,好像中放部分不怎么要求就近着地吧。

楼主:
哦,忘了说。调来调去只能听到一个本地台,声音轻,不过已经感觉到胆收音机的声音了。忘了发电路图了,醉翁前辈的图上照画下来的,后面在最后部分叫什么来着, 最后那个5UF-10Uf的电容没有,直接用了个20Uf的,不知道影不影响电路

楼主:
工作电压基本一致,6K4平压199V,第二栅极电压,第一只是70V,第二只是80V,第一只阴极电压1.1V,第二只1.3V。300P的电容没有用了270P的,最后的两个10K的电阻由于赶着实验了,高兴过头了,直接拿了两个22K的焊上去了。真是毛猴子干不了啥大事的没出息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基本一致,6K4平压199V,第二栅极电压,第一只是70V,第二只是80V,第一只阴极电压1.1V,第二只1.3 ...

又多了一位搞FM的朋友、祝贺中放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多了一位搞FM的朋友、祝贺中放搭好。

谢谢,一直都在搞,没停过。就是从没成功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哥的贴看了也分析了,请问下FM信号发生器接输入,FM1K信号栅极输入输出有嘟声,调节中周声音能大能小。这是不是就是通了?我搞的自己糊里糊涂的,接了个地摊收音机的混频输出就是不出电台声音来,我接的是CD2003集成块三脚后加10.7滤波器后接20P的电容输出。这样可对?今天是财神日,最后祝大哥发财,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都在搞,没停过。就是从没成功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哥的贴看了也分析了,请问下FM信号发生器 ...

年初五财神到、喜事到。
说来惭愧,试验了一年,FM还没成功。只能收到较强的信号仪的信号,(但声音很好听。)还算不上是收音机。
你的中放没问题,中周调整不要调乱了。我也用晶体管高频头试过,也收不到电台的。而且收到的信号仪的声音还比自制的电子管高频头收到的声音小。困惑?
继续瞎搞 望多交流

网友B:
我也在搞.就是灵敏低只收1个强台.还有收到几个溺台声音小得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就是灵敏低只收1个强台.还有收到几个溺台声音小得很

能收到台就已经成功了,希望讲讲经验,恭喜了

网友:
灵敏低只收1个强台.还有收到几个溺台声音小得很.离成功还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台就已经成功了,希望讲讲经验,恭喜了

先把CD2003装响了 ,一定要用76CM长天线,调到有电台,找最强的台.然后在IC  3脚的陶瓷虑波器输出端 焊离,接到胆二中放输入处,

调好鉴频再接到一中放输入处,再细调中周,这样有保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调来调去只能听到一个本地台,声音轻,不过已经感觉到胆收音机的声音了。忘了发电路图了,醉翁 ...

后部分6H2是鉴频器,你所代用元件不会影响其性能,只要对称就可以。你的中放看来是可以的,调试调试高频头吧。集成块的低阻抗输出与高阻抗的电子管还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把CD2003装响了 ,一定要用76CM长天线,调到有电台,找最强的台.然后在IC  3脚的陶瓷虑波器输出端 焊离, ...

老师新年好!
好不好用UA表组个电路,用来测量电台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CD2003装响了 ,一定要用76CM长天线,调到有电台,找最强的台.然后在IC  3脚的陶瓷虑波器输出端 焊离, ...

老师您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按照老师的指示做了一遍,终于喇叭里出声了,太高兴了,就是声音很小,小的可怜。功放开最大声音都像是平时开的最最小的时候的音量,嗡子叫。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错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部分6H2是鉴频器,你所代用元件不会影响其性能,只要对称就可以。你的中放看来是可以的,调试调试高频头 ...

嗯,终于出了点声音了,强台喇叭里能有声音,就是音量很小很小,就像在唱针上罩了个纸筒直接听唱片那么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部分6H2是鉴频器,你所代用元件不会影响其性能,只要对称就可以。你的中放看来是可以的,调试调试高频头 ...

哦,忘了。大哥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这野惯了有时太过火了,抱歉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就是灵敏低只收1个强台.还有收到几个溺台声音小得很

一个样。我用儿子的电子制作CD2003的收音机接了这个,声音那个小,就像敌特电台一样,蚊子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新年好!
好不好用UA表组个电路,用来测量电台信号强度?

很多现成收音机己有场强指 示.自制不具【量】的功能.比较复杂/精细/化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按照老师的指示做了一遍,终于喇叭里出声了,太高兴了,就是声音很小,小 ...

前面几个中周都调好了吗?如果都调好.还是声音如蚊;

       调高第二栅电压,但勿高于最高栅压 看能否提高灵敏度.因管子一般在465KHZ,管子旧了提栅压都有效.

就别提现工作在10.7MHZ了

     短路阴极电阻。但要测屏耗是否会超标,因不知每个管子什么栅负压放大会急下降.如曲线不正常.这是有效的

有条件者,换用一些高频放大倍数高的锐截止管

    再增加两级中放;   名牌高级调谐器,除末级用40---60V低屏压作【限幅级】外.前面还有三级中放共四级

二级中放.蚊声是必然的

     我极力主张中放一定要够强大!如果不能对微弱信号放大至能限幅为止.也就失去了【调频】【鉴相】的真

谛和特质了,倒不如玩二中放AM

世界上生产的所有FM 中放级 IC,无论是地摊机还是高级机,内部一律六级放大,有些收音机DIY者,竟然还要两只

低噪音中放IC串用,---共十二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个中周都调好了吗?如果都调好.还是声音如蚊;

       调高第二栅电压,但勿高于最高栅压 看能 ...

嗯呐。只是刚开始玩。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等成功了就更近一步去研究。呵呵,就一中周和一鉴频。就应为上次高频头没有成功,后来又实验咯多次,没能成功,所以心烦之际就斩断高频部分直接做了中放部分,也是想想用晶体管的高频头实验下,解解心里的馋劲。这次做完整的中放部分也就是想今后单独做了电路做拼接实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多现成收音机己有场强指 示.自制不具【量】的功能.比较复杂/精细/化时间

奥,这样的呀。
那,我不要测量具体的量,只要知道大概的强度。
老师请看:下图是坛友的矿机图,这个原理是否能用来测调频信号呢?
另:调频头的本震频率可以用频率计来测量频率,但怎么判断本震频率不是二次谐波或三次谐波频率呢?如果正常的机器本震频率是98.7--118.7MH的话,如果我做的本震却是二次或三次谐波在98.7--118.7之间不是灵敏度很低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只是刚开始玩。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等成功了就更近一步去研究。呵呵,就一中周和一鉴频。就应为上次 ...

如中放放大不够【威】,即使再造FM头,又以为FM头不合格.又再砍 一次FM头,不断重复?!

立下大决心.把中放级DIY到极致,超高灵敏度,

也许,                      原来砍烂的FM头原来就是成功品

我很早就提出由低至/中/高,响一级焊一级了               万丈高楼怎能从顶层起呢?我很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奥,这样的呀。
那,我不要测量具体的量,只要知道大概的强度。
老师请看:下图是坛友的矿机图, ...

这个你以为比一个FM头容易搞吗?而且,不要说离发射塔十公里,即使离发射塔两公里

要使针动一丝也要几十天努力,-------------------------你还是无法知道发射频率----要找收音机对!

一看;原来十五元一台地摊机早有一个电台强度指 示发光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以为比一个FM头容易搞吗?而且,不要说离发射塔十公里,即使离发射塔两公里

要使针动一丝也要几十 ...

奥,是的额。现在搞不了,还不如调谐指示方便。

调频头的本震频率可以用频率计来测量频率,但怎么判断本震频率不是二次谐波或三次谐波频率呢?如果正常的机器本震频率是98.7--118.7MH的话,如果我做的本震却是二次或三次谐波在98.7--118.7之间不是灵敏度很低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按照老师的指示做了一遍,终于喇叭里出声了,太高兴了,就是声音很小,小 ...

有调鉴频吗? 别太高兴,国外有人中奖后一高兴就中风见上帝了,把鉴频调到极高音极低音不失真.没有互调

失真,耳朵紧帖喇叭,电台声音间隙时无任何杂音/交流声,    声音不要管他大小,以上几项一定要达标.就可以高兴一下

最好点声音并不最大,声音最大点一定大量失真,  如有仪表调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奥,是的额。现在搞不了,还不如调谐指示方便。

调频头的本震频率可以用频率计来测量频率,但 ...

不管它二还是三,照用不误,        实际是不会发生的,频率计只挑最大的波型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忘了。大哥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这野惯了有时太过火了,抱歉抱歉

大家都是朋友,也祝你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原来2003是两片机,把电路全图上上,不知你两片IC的效果如何,以排除接收与振荡及混频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它二还是三,照用不误,        实际是不会发生的,频率计只挑最大的波型显示

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楼主,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老师,就另开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样。我用儿子的电子制作CD2003的收音机接了这个,声音那个小,就像敌特电台一样,蚊子叫。

2003的图看到了,试试电容输出耦合改成电感耦合。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调鉴频吗? 别太高兴,国外有人中奖后一高兴就中风见上帝了,把鉴频调到极高音极低音不失真.没有互调 ...

呵呵呵呵,俺不信上帝也就见不了上帝了,见了也不认识立马走人。老师,终于声音大了,第二栅极我调到了100V,原来的150R阴极电阻也换成100R,阴极电压控制在1V左右。接上地摊机声音终于大多了,安静的收听节目的话还行。那个中周调来调去也和老师说的一样,声音大点吧,有噼里啪啦呼噜呼噜的杂音,调到啥杂音都没有的时候音量也不是最大。终于听到唱唱啦,身体和腿都造好啦,终于可以全力以赴的去造头啦 6K4感觉放大量确实不够,我的变压器高压有点低了,第二栅极电压调高,电流上去了高压就下来了,只能在195V左右,看这个用6J1应该是真正好,有空一定得 去搬一箱6J1回家,听说6J1三极管接法玩低放也是相当不错的。另外我好像知道刚开始怎么就不出声的原因了,我是无意中折断了收音机自带喇叭的线后收音机喇叭不响了后才出声的,收音机有声的时候喇叭就不出声,只有呼噜呼噜,帕拉帕拉的杂音,是不是和话筒靠近喇叭的道理一样,有干扰的。

网友:
所有元件接线力求简洁建议楼主还是搭棚焊接。在每只管座上把灯丝一端用2200Ρ电容接地试下看看,或许会有改善。

网友:
这么多人正在冲击胆机高手称号啊......

网友E:
慢慢折腾才好玩,经验慢慢积累。看能不能树一个八木天线来试机。
估计要加中放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折腾才好玩,经验慢慢积累。看能不能树一个八木天线来试机。
估计要加中放级。

玩乐的是过程。
看来玩胆FM先拥有一个好天线(最好带放大电路)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呵,俺不信上帝也就见不了上帝了,见了也不认识立马走人。老师,终于声音大了,第二栅极我调到了10 ...

你无私自通地运用了訉号输入法,终于在好多人冲击胆FM中突围而出,中放响了!这首先要值得肯定和所有未响

的朋友作为踏脚石---跟着走

原来试验的问题在于这里;但凡做电路实验,一定不可从高楼的顶层做起--〔高频头〕一定要先全焊灯丝,

低放,把低放调好,〔屏压超高了可用负载电阻或25W/15W/300V灯泡顶数〕,接入FM訊号前,先要把母机调好,

使每个电子实验步骤全部指标为己知数,只剩一个未知数。

例如你这次,不能这样;

母机未调好台;一个未知数。接入胆中放,胆中放中周未调好;第二个未知数。鉴频未调好,第三个未知数。

不知管子放大倍数够否,第四个未知数。在四个未知数时猛撞,就化费巨大的时间/精力损失

应把母机调好才切入.并且不能除去母机的频率基准;10.7MHZ陶瓷虑波器,接入后应用高频探头把中周和鉴频磁

芯全部调至10.7MHZ单频点最高响应.然后再把鉴频两磁芯各旋入及旋出相等角度.〔旋多少请有扫频仪老师傅

传授秘笈〕,型成鉴频斜率.并小心做好磁芯位置记号后,轻调至音质达标.这里再次严重指出;鉴频只取音质最

佳为目的,那个音量最大点是错的,不应取

发现中放灵敏度低时,不要硬赶进度.马上灵活处理修改总电路图,增加放大级数,直至力所能及地高灵敏度,

FM制式,中放能力越强.訉号就只剩下相位訊号,完全没AM訊号,即使有打雷闪电,杂音也几乎不可闻,这台胆FM就

是上品

中放标准了,才进入高频头试验,那又回到;减少不必要的各未知数的新起跑线上.要顾及的问题/范围不多,成功就

容易

网友:
老师总结得好,学习乐

网友:
楼上各位新年好!
看到楼主在17楼收音机照片,那根引出线(双绞线那组)要是中频的话,俺私下认为可以考虑这里的衰减太大了。

网友F:
中放增益不够是一个原因。看到机子线路过于整齐。超短波接线不可像低放一样线路整齐,线路整齐了会产生有害耦合,造成自激或增益降低。要接线尽量短。高频头和中放连接应该用同轴电缆,不能用普通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放增益不够是一个原因。看到机子线路过于整齐。超短波接线不可像低放一样线路整齐,线路整齐了会产生有害 ...

嗯,好的。明白。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无私自通地运用了訉号输入法,终于在好多人冲击胆FM中突围而出,中放响了!这首先要值得肯定和所有未响
...

老师总结的就是我六个月来走过的,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网友G:
大佬都不出来说话,我献出我的绝招:增加一级中放。

网友:
谢谢楼主的书。
楼主的中放已经没问题了,但FM胆要二级中放的,继续往前造吧。下次调试时,把10.7MH的中频信号连接线改成屏蔽线。
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样。我用儿子的电子制作CD2003的收音机接了这个,声音那个小,就像敌特电台一样,蚊子叫。

你好:IF信号线一定要用高频同轴电缆!(看你用的是很长一根双绞塑胶线,不但损耗大,
而且绞合后就是一个几十P的大电容器,从高频头来的那一点点IF信号多半就被旁路了!)
换一根50-3的电缆吧,尽可能短。
祝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佬都不出来说话,我献出我的绝招:增加一级中放。

按道理说,他这个也算是两级中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说,他这个也算是两级中放了。

他那是一级中放+一级鉴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那是一级中放+一级鉴频

鉴频在中周之后,前面的算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无私自通地运用了訉号输入法,终于在好多人冲击胆FM中突围而出,中放响了!这首先要值得肯定和所有未响
...

用收音机调胆FM中周和鉴频调整方法:
应把母机调好才切入.并且不能除去母机的频率基准;从高频头10.7MHZ陶瓷虑波器,接入后应用高频探头把中周和鉴频磁芯全部调至10.7MHZ单频点最高响应点.然后再把鉴频两磁芯各旋入或旋出相等角度.〔旋多少请有扫频仪老师傅传授秘笈〕,型成鉴频斜率.并小心做好磁芯位置记号后,轻调至音质达标.这里再次严重指出;鉴频只取音质最佳为目的,那个音量最大点是错的,不应取
FM制式,中放能力越强.訉号就只剩下相位訊号,完全没AM訊号,即使有打雷闪电,杂音也几乎不可闻,这台胆FM就是上品。
上面引自原老师的话,用此方法调整了一下鉴频线圈磁芯,有惊喜。
发现:1调整鉴频初级线圈磁芯能是沙沙声变大(最大?)(即使初级谐振于10.7MHZ个人私见不知对否)
      2调整鉴频次级线圈磁芯能使声音动听,无杂音,无干扰。(起鉴频作用,把音频信号从调制信号中解调出来。个人私见不知对否)
      大喜
           声音很大,很动听。
望高手赐教如下一点:然后再把鉴频两磁芯各旋入或旋出相等角度.〔旋多少请有扫频仪老师傅传授秘笈〕,这个角度大概是多少?
与同学共勉。

网友I:
我用6J1做中放 能收一个强台声音还可以 用的分体式晶体管高放 说实话什么示波器 高频信号发生器什么都没用上 居然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6J1做中放 能收一个强台声音还可以 用的分体式晶体管高放 说实话什么示波器 高频信号发生器什么都没用上 ...

响了再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6J1做中放 能收一个强台声音还可以 用的分体式晶体管高放 说实话什么示波器 高频信号发生器什么都没用上 ...

呵呵,说实话,我有几台仪器就是不会用,都没派上用场。只用了信号发生器。扫频仪根本就没弄明白怎么用。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
如果有扫频仪,却不会使用,建议还是先学会使用再来。
总比瞎子摸象容易。

网友:
已经有成效了,真的不错

网友:
把6K4换成6J1为好。

网友(2018-05-12):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都在搞,没停过。就是从没成功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哥的贴看了也分析了,请问下FM信号发生器 ...

集成电路收音机的中频输出根本和电子管的匹配不上。散件晶体管的中频输出能匹配上。

网友:
把中周换了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