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尖叫音修理

楼主(2015-02-24):
格蓝仕微波炉可以加热,但有尖叫声,是什么原因,请遇到过的网友提供修理办法,谢谢.

网友:
是周期性叫声吗。

网友:
看看转盘电机轴与玻璃转盘间轴套,是否按到位。

楼主:
刚开始,一直尖叫,现在出现间隔式尖叫.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面,抽空按楼上网友指点部位進行检查,谢谢.

网友:
估计也有打火出现

网友:
振荡频率不对了吧

网友:
具体部位是哪儿啊?电脑板的吗?

楼主:
型号是:WP800L23哪部位不知道,间歇式尖叫叫音

网友:
打开看看是风扇缺油叫,还是变压器震荡叫的

网友A:
看是不是托盘的电机缺油啊

网友:
开高火试试,如还出现间隔式尖叫,应该是散热风扇或托盘电机少油发出的。

网友:
检查一下变压器吧!

网友:
电机缺油

网友:
风扇缺油或者变压器震动或者高压打火,只有这3个地方能出尖锐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托盘的电机缺油啊

托盘电机低速度的不会产生尖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