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15-02-24):
帮老人修无声收音机,查遍元件没发现有损坏的件,怀疑电路板上有跳线,因不是首修者,怀疑前修者动过电路,现求图纸。

楼主:
图上白线是我加的,底部俩长引脚是负极正极引线。

网友:
看样子像是tda7088,查下官方pdf看看音频输出脚有没有输出,然后再查查电位器吧,这是个易损件

楼主:
是cd9088的,电位器后低频放大有声,是无电台声。

网友:
可能是按键有问题,用镊子短接看能选台不,再则就是动过了线圈了,这个要重新调整了。

楼主:
按键是好的。9088,几个脚送干扰信号耳机有很强声,就是无电台声。

网友:
10块钱一个新的。这货有维修价值吗?人工比东西都贵,是不是有些作践自己了?

网友:
线圈被动过吧,

网友:
先洗下开关类元件。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集成电路的PDF,然后仔细分析下电路。另,有没有可能是集成电路坏了?

网友:
修这机机不够功夫钱。

网友:
修这机子,就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