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腾中控台

楼主(2015-02-24):
自家车把中控台换下来了,后面接头很多只需要收音部分在家玩,请问哪位朋友知道怎样接线请指点,多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照片什么的多上点,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照片什么的多上点,帮你分析一下。

我新拍了几张照片,麻烦各位再给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不是VW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接 你没有专用的排线,并且有的还要行车电脑配合 很麻烦

请问这机子不用汽车上还有别的用处吗?怎么用?扔了怪可惜的。

楼主:
说得对,多谢!不过我觉得弃用可惜,想配上音箱当収音机用也挺好。

网友C:
大众车机?有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车机?有密码吗?

这是密码吗?是用钢印打在侧下方的。是大众车机,我这是速腾车上的。
VWZ6Z3H408038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密码吗?是用钢印打在侧下方的。是大众车机,我这是速腾车上的。
VWZ6Z3H4080384

密码是4位数字。我的是帕萨特车机,我用它推动家庭影院音箱效果很好。

楼主:
很喜欢您的用法,我也想这样利用。从外观看咱俩的机子差不多,我注意到您共接了6条线,我的接线端片有这样的符号如:RR+,RR-,RF+RF-,UF+,UF-LR+,LR-,CAN+,BUS等,您能指点一下吗?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喜欢您的用法,我也想这样利用。从外观看咱俩的机子差不多,我注意到您共接了6条线,我的接线端片有这样的 ...

一、   RF (+)、  RF (-)接右喇叭;  LF (+)、 LF (-)接左喇叭。

二、    电源我用12V4-5A的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

            电源12V正极(+)接SAFE和+UB.     电源负极(—)接GND或┴

三、    天线用一根软线.

四、     所有接线用合适的接线卡子用热缩管套上防止短路。

这是我的接线图

这是我的接线图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弄明白了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弄明白了我试试看。

淘宝有各种机车的尾插,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