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电瓶那个牌子耐用点

楼主(2015-02-24):
五羊.本田男装125车,原车电瓶用2年多坏了,在专卖店150买了个用了1年多一点,现在不能电启动了。想买个,不知那个牌子耐用一些。求助。

网友A:
一个充电电压不能过高   还有一个是减少频繁启动, 一个要定期维护,  保证这三条 3 5年没问题

网友:
我买的,古越电池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充电电压不能过高   还有一个是减少频繁启动, 一个要定期维护,  保证这三条 3 5年没问题

1,原车整流应该不超过15V,2,每天上下班跑4回,不知定期维护怎么样维护???

楼主:
古越未听过。哈哈找找看

网友:
现在电瓶有2种,1种要维护的,就是加蒸馏水或电解液。还有就是免维护的。不论是哪种都不要亏电,车不启动的时候不要开大灯,如果有脚启动,最好冷车用脚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充电电压不能过高   还有一个是减少频繁启动, 一个要定期维护,  保证这三条 3 5年没问题

1,原车整流不超过15V,2,每天上班跑4回,定期维护怎么个维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车整流应该不超过15V,2,每天上下班跑4回,不知定期维护怎么样维护???

最高不能超过14.8V  一般在13.8~14.3V范围

路程短,尽量用脚启动, 用电启动电池没充满就停车回家 长此以往肯定老话。

如果路程短,又要电启动  那就休息日用外接充电器做补充 充电。

摩托车电池还是尽量用水电池, 经常维护保证电解液液面高度 即可 定期做补充充电 都能是用很长时间  全密封的电池因为看不到电解液的情况更容易损坏。

楼主:
每一程7公里左右,12分钟左右车程能把电池充满吗?启动时间不过3秒。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锂电池配上保护板耐操点。。。卷绕电瓶的话,亏电一样完蛋。。

网友:
统一GS的 铅酸电池(加液体)的那种我觉得非常耐用 当然也得自己平时的维护保养有关  我用了4年了 冬天(南方)一枪启动

网友:
用过很多牌子的路过 ,几十块钱的电瓶都差不多 半斤八两的,关键还要看车好不好。

网友:
摩托车蓄电池,反正没有风帆的,即使有也是假的……风帆摩蓄厂,2010年就停产了,设备并到工业电池分公司了,我2010年在工业电池分公司工作过4个月。

楼主:
整流器自己搞的,发动机5,6千转时电压为13.8v。电池也常常检查看液体有没有。13.8V电压是不是低了一点,好处是电池水几个月才干一点点。

楼主:
打算入手个汤浅电瓶,京东价126。不知现在质量如何?

网友:
支持汤浅,要加电解液的那种,摩托车整流器弄好是关键,发动机转速区间变化大,电压输出范围大,整流器坏了,电瓶马上就挂掉。一般正常情况三年是保守期限。

网友:
去年还买个风帆的蓄电池,没用三个月就罢工了,绝对是假的。

网友:
定期维护很重要

网友B:
我的是本田,早上亏电打不着,拆下来加液充电,看见电极好像变棕色,一充电就上15V以上,牌子不注意看,生产日期是2010年的,应该差不多不行了。

网友:
汤浅、统一、裕祥都不错!

汤浅是小日本的陵墓、雅马哈的标配,统一是台湾光阳、三洋的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本田,早上亏电打不着,拆下来加液充电,看见电极好像变棕色,一充电就上15V以上,牌子不注意看,生产 ...

令人羡慕用4~5年,看下什么牌子。

网友:
先看看电瓶是不是加电解液的,如果是的话检查液面是否正常,缺水的话电瓶是不行的

网友:
统一  风范  汤浅   骆驼的也可以   要是地方大的话  装块电动车12AH的电瓶  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充电电压不能过高   还有一个是减少频繁启动, 一个要定期维护,  保证这三条 3 5年没问题

电瓶的价钱差别很大,前几天在淘宝好像,规格差不多,价格从上千到百把元都有

原来搞的雅马哈C8配的电瓶,没有看过的牌子,但是质量很好没使用了5年,没动过,然后到外地 工作放到家里一年,回去不能用了,就是加了电解液也不行了

楼主:
一年无用当然坏了,要定期充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