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改锂电简单可靠的方法

楼主(2015-02-24):
网上关于手电改锂电讨论很多。不外乎两种基本方法:
           1.利用原来的简易充电电路,这种方法可靠性最差。用的简单的阻容降压,
             其电压与负载有很大关系,负载电阻小压降就小,负载电阻大其压降就大
            对锂电有潜在的危险,另外不小心开灯充电会击穿发光LED.所以这种方法
            不可靠。
           2.废弃原来的充电电路,接上锂电+充电板+充电插座,用5v电源适配器就
             可以顺利充电了。并且充满自停,充电时开灯也不会烧灯。
            以下是本人改装的“成熟”电路,共同与广大电子爱好者交流分享。

这种改装最靠谱

这种改装最靠谱

楼主:
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电路简单,
就是增加了一个充电保护板(2元左右),
改装时间仅有15分钟。

网友:
利用多余的手机电池,加了一个充电保护板,好方法

网友:
楼主的确是高手,有个问题,右边蓝色的充电板为什么不直接接到电池上?充电保护板是从哪搞到的?

楼主:
可以直接接到锂电池上,
考虑到锂电接头禁不起折腾(接头下面是塑料),
所以才改接到远端。

楼主:
充电保护板可以网购,价格2-3元,也可以从旧的充电板上取下

网友:
我这个也是手机锂电池,再加个万能充电路板,灯头也改了,换成了LED的1瓦灯珠,亮度提高了很多。

楼主:
万能充电路板能放进手电筒里吗?

网友A:
偶就手机电池串个二极管,直接用手机5伏充电器带充满转灯的充电,居然也能充满并转绿灯。估计是电流小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就手机电池串个二极管,直接用手机5伏充电器带充满转灯的充电,居然也能充满并转绿灯。估计是电流小的缘故 ...

手机5伏充电器还能带转灯?
一般手机5v电源适配器只有电源指示灯,转灯的好像没有,
4.2v的有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就手机电池串个二极管,直接用手机5伏充电器带充满转灯的充电,居然也能充满并转绿灯。估计是电流小的缘故 ...

5v转灯的充电器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我也改了, 用了2个锂电池, 使用时间长, 手电筒底部是可伸缩的220V插头, 把充电板放在手电筒里, 电筒直接插220V充电, 更方便

网友B:
我打算改个电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改个电蚊拍

这是老式电子管的芳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