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风火轮”之大框架

楼主(2015-02-24):
看了很多前辈的大环机很是心动。以前曾经用鞋盒子的上盖做架子,用网线芯线绕过一个小环,基本没效果。这次准备弄个大的试试。说起来也是受到了3EQ检波效果的鼓舞。前两天问了版主使用MOS场效应管的方法后试验了一下,本来测试短路G和S极万用表显示S-D极电阻为零的时候大受打击,以为3EQ不能用。后来硬着头皮接入电路发现效果至少比2AP9好,还能直接驱动32欧*2串联的大耳机!于是有了这个做大环的想法。
贵的线材是没有的,找了一节4.7m的废网线,这样算起来有4.7*8=37m,打算绕15T,这样每圈周长2.4m,做出六边形的话,每边约0.4m。根据现有材料算了一下,可弄一个边长35cm的六边形框架。于是有了下面这个“无敌风火轮”
部件连接靠白乳胶和竹销钉。竹销钉是超市卖的烤串杆,直径刚好3mm。
下面就是绕线了,等胶水彻底干后再动手,至于电感量嘛,水平有限,只有等绕好才知道

网友:
好漂亮的 “无敌风火轮”

网友:
静等楼主试验效果如何。

网友:
漂亮,只是木方棍子有点粗造。我以前测3DQ的DS也是很小电阻以为坏了,谁知把G放电G。D。S短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哎吗 这个看着厉害

楼主:
绕了8T。为了解开双股网线差点把手皮搓下来。
用万用表测电感量,8T有130uH。我的双联是290/250的,并联有540pF,按照公式(f(MHz)=1000/(2*3.14*sqrt(L(uH)*C(pF)))计算最低谐振频率有0.6MHz,差不多够了,先搭个经典二极管电路试试,耳机2200欧*2串联。
结果很惊喜,在阳台可收到本地转播的几个电台节目!以前可是必须把天线伸出窗外才能收到的。估计使用3EQ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了8T。为了解开双股网线差点把手皮搓下来。

用万用表测电感量,8T有130uH。我的双联是290/250的,并联 ...

很好!!
赶紧把3EQ装上试试。

网友:
恭喜“无敌风火轮”之大框架收获不小,
静候使用3EQ效果佳音!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期待最好成果!

网友A:
这个大环截面太小,不可能无敌。它的效果远远不如用乎拉圏和牙签做的那个。架子做的很认真,赞。要是再在绕线上探索一下就更好了,为什么只是水平绕线呢!

网友:
架子做的不错,是用了心的,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了8T。为了解开双股网线差点把手皮搓下来。

用万用表测电感量,8T有130uH。我的双联是290/250的,并联 ...

近期正想做一个大环,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环截面太小,不可能无敌。它的效果远远不如用乎拉圏和牙签做的那个。架子做的很认真,赞。要是再在绕 ...

呵呵,突然想到这个词就用上了,没什么特别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