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新一代”光波炉。

楼主(2015-02-24):
祝坛友新春健康快乐!请教:“新一代”光波炉1分钟后自动退出,要换什么另件呢?谢谢。

网友:
楼主表达不清不楚的,

网友:
是关机呢还是显示错误代码?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把品牌.型号.故障表现.显示信息及与正常工作不一致的地方都说清楚.也好帮你判断.
就象人生病.不去医院.只向医生说.病了.没力气.你让医生如何看?

楼主:
多谢各位,就是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就是自动关机。

等于什么也没说.前面所有回复等于白说.

楼主:
开机一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控制板,主板,要换那一块呢?
这次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有劳语文老师给修润一下.谢谢

网友:
您要换的零件是一台电磁炉,因为你的是山寨光波炉,修好了使用也不安全

网友:
扔了吧!山寨品的东西不安全,从买台电磁炉。

网友:
这垃圾货典型的伪劣三无极度危险的产品请直接丢垃圾堆

网友:
两个千瓦灯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超温保护,还有就是按键漏电不

谢谢各位的意见。
电磁炉也有,但也用光波炉,各有不同优点。超温保护是否指灯管下边的探头?100K电阻值是正常吗?按键清理过,我再检查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如果低挡和高挡位关机时间有差别,重点查温度保护。

网友:
我总算看到所谓的光波炉了。。。竟然是两个灯管呢

网友:
这种光波炉效率很低。长期 用很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一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控制板,主板,要换那一块呢?
这次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有劳语文老师给修润一下.谢谢 ...

哦,我不知道这一分钟内加不加热,如果加热的话就查温度检测传感器。不加热的话就麻烦了,查下可控硅及发热灯管。

网友:
别修了,这东西修起来简直是降低人类的智慧,一个太阳灯的还说世界先进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一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控制板,主板,要换那一块呢?
这次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有劳语文老师给修润一下.谢谢 ...

查反光铝镜下的超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反光铝镜下的超温保护

这个超温保护有100K值,我拆两台都是一样,有坏的可能吗?谢谢各位坛友。新春快乐。

网友:
管烧了吧,换管吧!

网友:
西门子的拉丁文是.siemens,而不是XIMEIZI,这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山寨货,鉴定完毕。我孤陋寡闻,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光波炉”。

网友:
原来所谓“光波炉”就是用两根碘钨灯管加热的~~~

商家真的善于创造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