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汽车日行灯

楼主(2015-02-25):
12V的韩国防水白光LED灯条,5050贴片高亮LED。

日行灯的布线:从发动机舱引线,穿过手套箱后面的孔(红圈处,要扒开防火棉)引到驾驶室。

使用12V的移动电源和无线遥控开关。

白天的效果。
晚上的效果。

网友A:
为啥现在的汽车都喜欢搞个日行灯? 我感觉特无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现在的汽车都喜欢搞个日行灯? 我感觉特无聊

以前看到宝马高端车大白天亮个灯,我还纳闷这是搞什么名堂,原来是日行灯

网友:
这个,说实话我第一眼没看出来日行灯亮没亮,效果在照片上感觉不明显啊。另外锂电池尽量避免的好。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感觉锂电池太娇气。
日行灯在夜间基本上是没意义的。不用开。而且晚上单独开它还容易让人误会车的外形体积。因为你把它搞在中间一小堆了。

网友:
欧盟日行灯有标准的,高度距地大于250,间距大于600,亮度大于400 cd,小于800 cd来着,而且是白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宝马高端车大白天亮个灯,我还纳闷这是搞什么名堂,原来是日行灯

欧洲很多国家是要求白天行车也是要开启大灯的     演变到现在就是日行灯,   反正我感觉开着灯和不开没啥区别  好多人不知道抽什么风 没有的也要加一个上去才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这个玩意,但是支持新人折腾发动手帖,加分鼓励

网友:
不太喜欢这种白天开灯的搞法

网友:
白天开灯就是浪费,正常转向,和倒车除外。

网友:
欧标的灯一般情况下总耗电几瓦,透镜定向性很好,主要是起到醒目的作用,现在很多演变成使用大功率的变种灯,以及各种模仿,山*,不建议用打算安全变成了影响安全。。。

之前我实用100串的食人鱼做过日行灯,。亮是够亮了,效率低,后来测量了梅德赛斯的日行灯耗电仅仅为4瓦后,果断摘掉了自制的。。换上了欧标的

网友:
日行灯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玩呗 支持 折腾

网友:
日行灯没啥用

网友:
日行灯主要是防止车辆经过一些比较暗的地方用免得忘记了开小灯了

网友:
不太精致

网友C: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没人提起:日行灯主要让路人,或对面司机很容易看见车辆。从而减少车祸。不是什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没人提起:日行灯主要让路人,或对面司机很容易看见车辆。从而减少车祸。不是什么高大上

应该是这个功能

网友:
个人认为效果一般,所以我都没有装。

网友:
日行灯主要是用来提醒对面的车辆和前面的车辆,没开日行灯和开了日行灯,有日行灯的时候更容易发现后面或者对面有车,降低事故概率

网友:
创意不错,不过不太美观

网友:
這么高級的車配個這么垃圾的日行燈,讓人情何以堪,

LZ最好去馬路上對比對比亮度,什么叫日行燈,

你這頂多叫夜行燈,話說夜里有大燈還要這個鄧干嘛

网友:
我也有你这个遥控开关,继电器的

网友:
日间行车灯越来越多了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你这个自制的日行灯玩玩可以,但作日行灯是不规范、不安全的,欧标的日行灯要求与示宽灯同样距离,对方来车远处就能看见和确定自己车辆的位置、宽度。

网友(2015-04-18):
不好看 呐   咳咳

网友:
行灯主要是防止车辆经过一些比较暗的地方用免得忘记了开小灯了

网友:
有的商家用日行灯简配了雾灯,降低了成本。

网友:
支持折腾!动手就好,至少让大家知道手套箱与发动机舱有地方是通的...

网友:
日行灯,对行车很有用的。

网友:
改的外观不怎么协调,,

网友:
首先,日行灯可以不要开关的,直接接发电机就可以,发动机工作,灯就亮,再接电池没啥意思。还有,如果要控制的话就是开小灯和大灯后,日行灯要自动关闭的。联系安装位置不要在中网那里,那里两个灯间距太小,不符合法规

网友(2015-05-26):
日行灯用处不是很大,如果你车的电瓶容量富余不大的话还是少用为好,否则电瓶容易差电的!

网友:
楼主,上宝上买一个成品,多好看,你整的这个,不安全,以后你还得拆,居然还搞一个电池专供电,好家伙,开车时手要动的地方还少哇,还记得要去按遥控,累啊

网友:
请看我曾折腾安装的日行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7834-1-1.html

网友(2016-11-05):
好看太短了长点更好

网友:
我也喜欢    自己改了一个

网友(2017-03-10):
没用,特难看。。。。果断转页

网友(2017-11-10):
这个号  独立电源 我也准备自己搞

网友:
diy日行灯的,有实际作用。

网友:
日行灯主要是起到醒目的作用

网友:
将来都有这个,稍加改造就能够实现前后车之间的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