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唱响管测试--收音两用机

楼主(2015-02-25):
      今年春节有点空闲时间,本打算做个四管机玩玩,后来想到自己有很多老锗管日后需要测量。所以决定做一个唱响管测试器+四管机。
     本机电路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中的四管机电路,把4个管子,3个可调电阻都外接,再配上3个电流表和晶体管测试座等。平时可以当收音机听节目,可挑选老锗管,粗略估测管子的放大性能,漏电大小等,也可简单的配对末级功放管(当然要靠听觉判断了)

     元件配备:
尽力选了一些老元件来做这机机,其实最难的还是机壳和面板了。

     制作电路板等:
用铆钉板做基板,结实耐折腾,天线线圈用0.07x28绕66T,次级8T。电路板做好后试听在夜间竟20多个台,(没加再生的,C3都去掉了,接上去自激。想一下目的不是为了台多,有几个就行了,主要目的是挑选管子所以再生都不要了。电路板元件自己重新排列的,原书中的太大,又有喇叭口不合适    自己画了张电路图,有点烂将就看吧,有一点基础的不需要

      机壳面板:
机壳刚好前两天拆了台收录机,中间壳子正好合适,还带电池仓。面板找块铝塑板加工,DIY最难的感觉就是机壳面板之类的了,开那三个电流表的孔又浪费了25元买了个32-100mm开孔器 测试管座用的是8脚的IC插座,和开关一起开合适的孔强行压入,背面用胶粘住。

    装配:
全部元件都装入后试机,发现声音小了很多,还有点自激,各级电流倒是很正常。仔细研究发现面板上插座的管子测试时候声音大好多,原来是4个管子引线太长发生自激了。试验了几次,最后把4个管子在电路板上拆下,直接焊到对应的四个转换开关上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末级用的50mA电流表感觉有点小了。

样子还可以吧,哈哈虽然不太美观,但是实用就行了。

    画蛇添足:
昨晚试听一晚上,感觉不错,今天起来就给机器面板画了些刻度什么的,结果感觉很丑了。哈哈,很难擦掉了,将就用吧。

     使用心得:
   昨晚听了一晚上,没加再生也有20来个电台了,白天就惨了就一个本地台,我以前玩矿石机的时候说过了我这是重灾区,一个本地台离我都有百多里,还都是大山阻隔。商品收音机效果都不行,想玩矿机只有半夜穿裤子起床的命了。
    今天又把我的存货(老管子)拿出来,上机测试了一会,都能响,只是放大能力不同。有些电流1mA时最响,有的要2mA才最好,有几个些要达到2.5mA。测试发现这电路的推动管选择对机器的音量影响很大。末级2只管座插上外接管子,用耳朵听以失真大小,电流表读数判断管子的配对情况,基本能满足业余玩家的需要了。

放一张自己积攒下来的老东西(冰上一角)

     第一次参赛,不足之处玩坛友们体谅。祝大家新年愉快!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网友A:
这个机机不错,好玩。
楼主的老物件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机不错,好玩。
楼主的老物件不少啊。

谢谢朋友加分,老物件太多了,90系列管子,中大功率管,各种集成块都有几十斤了。来坛子里后又收集了一大批垃圾回家,哈哈,遇到好东西就失控。

网友B:
也买了好多老晶体管,在修理收音机时代换过3AX81\3AX31等功放管,效果很好,就是制作单管机没成功。有时间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好多老晶体管,在修理收音机时代换过3AX81\3AX31等功放管,效果很好,就是制作单管机没成功。有时间再 ...

30多年前我也有一个电路没装响,(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一书里的1.5V   5管直放机

网友C:
看到这个,想起小时候0.4元买个次品高频三极管,就是用类似这机器给测的,保用,帽上盖个“次”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想起小时候0.4元买个次品高频三极管,就是用类似这机器给测的,保用,帽上盖个“次”字。

谢谢朋友加分
     我手里当年也有一些“次”或“付”还有没字的,只可惜没保留到现在。那时候修理商品收音机用那些次品管子不调整相关的偏流电路有的还真不能干活的 现在没事做个测试器玩玩这些老管子,发现放了几十年性能还挺好,并没有太多的老化现象。

网友D:
画的刻度比我强,磁棒是两条粘接还是一条?很长,那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刻度比我强,磁棒是两条粘接还是一条?很长,那搞的?

一根磁棒,10X160的。买了很多呢

网友D:
以为是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两条。

看到老收音机零件就失控 ,磁棒买了20根,270密封双联买了25只,741收音机电路板也买了12块

网友E:
旧景重现,这个必须要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景重现,这个必须要点个赞。

谢谢夸奖
     怀旧的东西 ,加了几块电流表更直观一点。

楼主:
      今天筛选了2只性能不错的管子装上去,(替换了原来的BG1,BG2)现在收音机音量大了许多,音量放到一半时候功放级电流表就快满度了,最大音量时候整机电流80Ma。证明挑选质量好的BG1,BG2对整机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
     怀旧的东西 ,加了几块电流表更直观一点。

情不自禁的,又想起了当年的唱响管。灰色的草帽管上印个“次”,可我还是拿他当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