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材料----卡玛丝

楼主(2015-02-25):
卡玛丝,日本名字纽玛丝,类似于锰铜丝,也是精密电阻材料。但是物理性能远胜过锰铜,尤其是抗拉强度高。做了个试验,用0.05的线,长50厘米,悬挂50克以上重物很轻松,我想,示波器探头上的芯线应该也是这种材料,量取一段100厘米长0.05线径的电阻有800欧姆多。还是看看当年的介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平时没见过,也接触不到

网友:
现代精密电阻常用镍铬铝铜合金,比楼主的玩意多了一点铜 温度系数更低一些。

网友:
很好的资格,收藏了!

网友:
MF10万用表,有一个4.5K欧的绕线电阻,用的就是这种东西。很有弹性,但是焊接困难,焊锡亲和力很差

网友A:
我有74-75两年的合订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74-75两年的合订本

74-75好像是刚刚复刊,隔月出。个人保留有早期电与仪杂志是很稀少的,要构成很多种条件才有可能。当年这是限制刊物,书店没有出售的,所以到现在,要想在网上从电测与仪表杂志上获得资料还得要花钱买。不知道一些图书馆会不会有这杂志看。早两年无意中翻出来几卷这卡玛丝,想了解它的特性,联想到曾看过杂志上有个什么日本扭玛丝介绍,才去翻到的。作为一种材料知识和资料放上来让需要的朋友了解了解,也未尝不好。

网友B:
手头有几卷镍铬丝,好像就是楼主说的这种材料。谢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几卷镍铬丝,好像就是楼主说的这种材料。谢谢资料。

如果标写明镍铬丝或者什么都没写,那就不一定是这卡玛丝哦。现在做电热烤火箱的就是镍铬丝,不是这种材料。

网友C:
看到卡玛斯,说点题外话;80年代的时候,经常跟坐前苏联的十轮卡’卡玛斯‘,那柴油车雄壮的动力,驾驶室宽阔的视眼,上坡时那柴油动力发出’拉拉拉拉拉‘的声音,真豪迈呀!据说;现在俄罗斯还有这种车

网友D:
我在淘宝上搜了下木有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卡玛斯,说点题外话;80年代的时候,经常跟坐前苏联的十轮卡’卡玛斯‘,那柴油车雄壮的动力,驾驶室宽 ...

您北方人?

网友C:
回无色电波;
是的,我是山西晋城的,无烟煤重要的产区,著名的兰花碳就在我们地区,传说英国王室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无色电波;
是的,我是山西晋城的,无烟煤重要的产区,著名的兰花碳就在我们地区,传说英国王室采用。

对山西的印象,停留在吕梁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杏花村汾酒、恶行煤老板( )。去过河南济源(听说那里山西不远了)。

网友:
我一直想買點

网友:
福禄克的精密电阻就是类似这种材料。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出售我一些吗 我的MF14表里面7.2K电阻烧断了想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出售我一些吗 我的MF14表里面7.2K电阻烧断了想修复一下

我只有0.05的规格,你那电阻上的线要量一下,看有多粗,照理说是烧不断的,我用打火机试过。量不多,要合适就送你点得了(受了钱,到时候又不合适,心里不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有0.05的规格,你那电阻上的线要量一下,看有多粗,照理说是烧不断的,我用打火机试过。量不多,要合 ...

您好 我的这只电阻本来是烧黑了绝缘漆层不完整了重新把断头接上后只有500欧姆了 可惜手头没有千分表估计也是0.05的直径 您说您的电阻丝1米电阻大约800欧这7.2K要大概10米了 请问您能出一些给我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的这只电阻本来是烧黑了绝缘漆层不完整了重新把断头接上后只有500欧姆了 可惜手头没有千分表估计 ...

没问题,0.05丝实测每米电阻约850欧姆左右。不过我觉得你这电阻像锰铜丝电阻,可别搞错。

网友(2015-11-24):
不错的电阻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上搜了下木有卖的呀?

查了一下,有啊!就是很贵的哦

公斤计算 优质产品 电阻器批发:价格¥480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有啊!就是很贵的哦

公斤计算 优质产品 电阻器批发:价格¥4800.00

淘宝那个忽悠人的,根本没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那个忽悠人的,根本没有人买。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出售我一些吗 我的MF14表里面7.2K电阻烧断了想修复一下

前几天转给天津坛友一套,他坏的好象是50K线绕电阻。你近的话可让他把7.2K转给你。

网友H:
楼主给看看这个是不是您说的卡玛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看看这个是不是您说的卡玛丝?

看截面积和米阻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卡玛丝的电阻率是康铜、锰铜丝的3倍左右,比镍铬丝也大一点。
颜色是白色的,抗氧化性较好。
然后就是测温度系数。卡玛丝的温度系数在10ppm以内。和锰铜丝差不多。
卡玛丝一般不会做很粗吧,因为价格比康铜、锰铜高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截面积和米阻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卡玛丝的电阻率是康铜、锰铜丝的3倍左右,比镍铬丝也大一点。
颜 ...

直径1.7CM左右,三米2.5欧。没有康铜、锰铜对比。第三条条件很符合。

网友:
这是用上面电阻丝做的0.1欧、0.15欧、0.22欧电阻。用在电源上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直径1.7CM左右,三米2.5欧。没有康铜、锰铜对比。第三条条件很符合。

应该是直径1.7mm吧。
这个直径的卡玛丝每米阻值应该是0.586欧姆。你这个是0.833欧姆每米,如果阻值测量没有问题,那直径应该是1.4mm左右才对得上。

网友:
见识了,不过还真不常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直径1.7mm吧。
这个直径的卡玛丝每米阻值应该是0.586欧姆。你这个是0.833欧姆每米,如果阻值测量没 ...

是MM。谢谢指导,明天量一米测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MM。谢谢指导,明天量一米测量看看。

不用谢。如果万用表测小电阻误差较大,那最好用很长的丝来测试。这样误差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看看这个是不是您说的卡玛丝?

看颜色有点像,白色的,你要量一下每米阻值,还有直径多粗才知道。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这卡玛丝直径细的跟锰铜丝比抗拉强度大,好绕制。唯一的缺点不好焊接。

网友:
可以自己绕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这卡玛丝直径细的跟锰铜丝比抗拉强度大,好绕制。唯一的缺点不好焊接。

的确不好焊接,我是用铜接线柱用螺丝拧紧,再焊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这卡玛丝直径细的跟锰铜丝比抗拉强度大,好绕制。唯一的缺点不好焊接。

加点助焊剂还是可以焊接紧的。不然做绕线电阻的是如何与引脚焊接的呢。
普通的焊锡膏就可以。

网友H:
今天量了一段3.76米,直径1.6MM,阻值1.6欧。请教各位这是卡玛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今天量了一段3.76米,直径1.6MM,阻值1.6欧。请教各位这是卡玛丝吗?

这个每米阻值0.4255欧姆,
直径1.6mm的卡玛丝的米阻值是0.6618欧姆,
同样直径的锰铜丝是0.2289欧姆,康铜丝是 0.2338欧姆,镍铬丝是 0.5473欧姆
好像这几个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每米阻值0.4255欧姆,
直径1.6mm的卡玛丝的米阻值是0.6618欧姆,
同样直径的锰铜丝是0.2289欧姆,康 ...

谢谢、看来这不是卡玛丝了。

网友I:
如果示波器的探头真是这个材料的话,还真想要一点修复我几个示波器探头。

网友:
书的年龄比我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示波器的探头真是这个材料的话,还真想要一点修复我几个示波器探头。

别哭 需要的话可以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示波器的探头真是这个材料的话,还真想要一点修复我几个示波器探头。

示波器探头的芯线是这种卡玛丝材料应该不会错,但是线径不一定相同。就这0.05的线早先我想用手拉断,结果手被拉出血还没断,也可能是因为线细,容易切进肉里去,但是锰铜丝就容易断了。示波器探头芯线断,不是拉断而是反复来回折断的。位置都在两端的几厘米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每米阻值0.4255欧姆,
直径1.6mm的卡玛丝的米阻值是0.6618欧姆,
同样直径的锰铜丝是0.2289欧姆,康 ...

这是塑料袋包装还没打开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