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亚铜二极管拆解图

楼主(2015-02-25):
一个小小的二极管内部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手机不太好 照片没法拍的很清楚 请见谅

网友:
好图!学习了!
支持楼主的研究精神。

网友A:
拆的这么好,装回去还能用吧。
这么珍贵的管子,不多了,要好好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这么好,装回去还能用吧。
这么珍贵的管子,不多了,要好好珍惜。

估计是坏了后拆的,好的一般不会拆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好像还没见拆过。

网友:
还是头次见到解剖图

网友:
楼主找个放大镜就给力了

网友:
第一回看到氧化亚铜二极管的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好像还没见拆过。

要么大家做个试验吧。

找一段纯铜丝,在煤气炉上面烧热,然后放在空气中冷却。反复几十次,让其表面氧化。然后放入食盐水中,食盐水用不锈钢被子盛放。然后测量不锈钢杯和铜丝之间的电阻值。看看是否有二极管特性

网友:
第一回看到氧化亚铜二极管的内部,以前真没有见过里面的结构。

网友:
这种二极管自己可以做的:

网友:
  这都给拆了!

网友:
我估计虽然拆开了,但是小心的装回来应该可以用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自己制作氧化亚铜二极管的教程,用铜片烧,使其氧化,再打磨一面,就可以夹起来用了。

网友:
建议楼主再来个锗二极管的解剖图

网友:
以前有差不多一分硬币大小的,很多片叠一起。应该是这种结构。紫铜。有一面不知道是氧化了还是特殊涂层。

没见这种二极管有什么好。正向压降大。反向有一定的导通电阻。跟理想二极管差远了。

网友:
我也是头次见到。

网友C:
现在这种整流器很少见到了,只有在少数旧仪表当中才能见到其踪迹。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整流器很少见到了,只有在少数旧仪表当中才能见到其踪迹。

我一台mf-6t表中有2只,某渔上卖15/20一只

网友D:
  这种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多大呢?反向电流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多大呢?反向电流大不大?

不大清楚,两端都有原装封漆,为保持表的原装就不焊下来量了

网友:
年轻时拆过老万用表里的整流元件,就是一个C型金属夹着几个铜片和几个电极。当年年少无知,都给毁了。

网友:
以前有表头氧化铜整流器是类似这样的  体积很小有一小孔可以固定。

网友:
可能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就不喜欢这种氧化铜元件,也不喜欢很长的绿袍。心理因素吧。

网友:
老万用表就用氧化亚铜整流器,一般是桥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