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谁能给个凯立德最新版车用导航地图,先谢谢!

楼主(2015-02-26):
新年好!谁能给个凯立德最新版车用导航地图,先谢谢!

网友A:
多少分辨率的  接口数据也得提供一个啊

网友B:
凯立德最新冬季高清导航地图懒人包下载 C2642-A7K12-3421J0M
高清800X480
端口COM1 波特率9600
不同导航仪端口请修改NaviResFile 文件夹中的 NaviConfig.dll

http://pan.baidu.com/s/1ntp6Qql

凯立德安装方法:
将下载的 GPS之家-C2642-A7K12-3421J0M  文件夹中的 NaviOne文件夹复制到导航仪卡中,在导航仪上运行NaviOne.ex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分辨率的  接口数据也得提供一个啊

祝版主新年健康快乐发财!我买的是飞歌E7005NAVI型宝来小车专用DVD导航组合机,屏幕分辨率好像是800*480;曾找师傅升级安装过480*234分辨率的地图,目前基本正常,但导航数据陈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祝版主新年健康快乐发财!我买的是飞歌E7005NAVI型宝来小车专用DVD导航组合机,屏幕分辨率好像是800*480; ...

GPS天线的接口地址也要知道啊,不知道就收不到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天线的接口地址也要知道啊,不知道就收不到星的

天线应是一个小螺口拧上去的,其它情况真不清楚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应是一个小螺口拧上去的,其它情况真不清楚哦。

是GPS的软件接口地址和传输速率,  导航软件的GPS信号要和硬件的对上才能定位导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GPS的软件接口地址和传输速率,  导航软件的GPS信号要和硬件的对上才能定位导航啊,

随便给你一个 你装上去  你也不一定能导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立德最新冬季高清导航地图懒人包下载 C2642-A7K12-3421J0M
高清800X480
端口COM1 波特率9600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给你一个 你装上去  你也不一定能导航啊

机器里面有很多数据可以调整,到时只能慢慢尝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里面有很多数据可以调整,到时只能慢慢尝试了。

唯独这个数据 不能在操作系统里改

网友:
楼主说的太少了,至少说下什么系统啊,是安卓还是ce,还有就是参数,参数不对的话下的地图无法使用,现在有的参数可以在地图里面设置

网友:
车载高清导航仪外置模块更强大、地图升级参数设置正确后、不易发生GPS信号丢失的情况,缺点是是设置参数和升级未付费地图应用相对复杂
还是智能平板或手机(安卓、苹果IOS系统)的移动版凯立德或类似地图升级相对简单,适合新手应用。
楼主如果是专业场合或环境就必须使用此类导航仪,新手难得导航家庭使用,还是智能手机导航比较便捷
我的车载导航的凯立德地图折腾的累了,直接手机了,有时候地图选择和参数设置正确了还是无法搜星,论坛的DIY地图包有的也不靠谱

网友:
可以去论坛自己下载a

网友:
有两个车载导航仪,每年都要升级,虽说掌握了并不难但是毕竟麻烦。
所以对手机导航很关注,手机导航升级方便而且经常升级地图很新,试了几种最后保留了凯立德和腾讯。但是感觉手机导航中打电话不方便,所以使用两个手机一个导航一个电话备用。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