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5-02-26):
(图片)

网友:
看来完蛋了

网友:
不太像是屏坏了,你可以换下影源试下。

网友:
先处理简单的问题再来难的.比如先看看屏排线接触和脱焊问题再来看芯片的信号和供电问题.不要就判断屏幕有问题

网友A:
问下:屏排线和电路板连接脱落了,要用什么粘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屏排线和电路板连接脱落了,要用什么粘上去?

1:这个情况绝大多数是屏的问题!
2:专用设备热压

网友:
屏线和电路板,屏线线头插入,电路板连接屏线的卡槽,塑料焊枪适当固定一下,楼主可以从简到难排查一下,,,无非就是排线、显示输出,最悲催的就是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个情况绝大多数是屏的问题!
2:专用设备热压

我在淘宝上买来插在烙铁的热压头,试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来插在烙铁的热压头,试试,不行

专业设备一般几万的,这个淘宝10块8块的货弄不了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