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货车离合器

楼主(2015-02-26):
JAC货车离合器踩着很费力,有没有改装过的传受点经验,就是油泵推分泵那种

网友:
是气刹的江淮吗,是就可以改个气推的助理分泵

楼主:
是气刹的江淮,怎么改的气煞助力分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气刹的江淮,怎么改的气煞助力分泵谢谢,

那我就在度娘找两张图给你看看。你去看看你变速箱上是否装有图片山类似是东西,如果没有就可以加装,如果已经有离合还重要另找原因。

这是其中一种的样子,有些不是这样子

这是其中一种的样子,有些不是这样子

广告图,看图文字内容不必理会

广告图,看图文字内容不必理会

楼主:
分泵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泵是这种的。。。。。

你车上是你发的图上那种?如果是就没有助力的,改装我图片那种保证你轻,我以前都帮人家改过十个八个,轻很多都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气刹的江淮,怎么改的气煞助力分泵谢谢,

   离合器是不能改装为气压助力的,而只能用总泵至分泵的方式,因为汽车在停车时间稍长时,气压可能不能使气缸动作,这时操纵离合器就会很困难,同时气压操纵结构也比液压来得复杂。
  另外,我建议你可与车辆维修厂联系一下,可利用别的类似离合器的液压操纵系统来改装,这样可靠些。
  我建议你首先不要急于改装,先要维修人员给你调整一下离合器的弹簧,直到不打滑和分离可靠就可以了,如果这样做了,还是觉得踏板踩起来很费力,这时才考虑改成液压的。下面附一个离合器操纵系统简图参考: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是不能改装为气压助力的,而只能用总泵至分泵的方式,因为汽车在停车时间稍长时,气压可能不能使 ...

你又没改过怎知不行呢?我都说了我改过起码十个八个了,我有实践过我才说可以改的,不是在纯理论

网友:
现在的大货,如果是手动挡那部不是标配气动离合助理器的,而且部分车型挂档杆也有助力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是不能改装为气压助力的,而只能用总泵至分泵的方式,因为汽车在停车时间稍长时,气压可能不能使 ...

现在的大货车基本上都是气推油的泵  要是单油泵的堵车的话能把人累死

网友:
改后气压4公斤开始变轻,6个以前就很有效果,如果没气压就会比原来没改时还重。但气刹车,没气谁会去动车呢

楼主:
是的,没气压肯定是不行的,真空助力的那种发动机不着火也是很重的

楼主:
抽空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