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的灭蚊灯ina days灯管断

楼主(2015-02-28):
IT2153S  升压芯片

HT45R35 主控

我想问下这个灯管,换成普通 的 LED 发光灯,会不会大大的降低效果?

这个如果 是全新的没毛病的, 捕蚊的效果比蚊香差多少呢?

网友A:
买个灯管吧,又不贵,用LED的效果没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灯管吧,又不贵,用LED的效果没这个好。

那种细长的灯管不便宜, 我想换个高级点的。 但又不知道 参数。

打算换成这样的, 看起来结实一些的。

网友:
灯管不能乱用,是讲光谱的,紫外线有很多种不同的光谱,照货币的一种光谱,蚊蝇的一种,只有一定范围光谱,蚊,蛾才赴光,当短到240~180时,就会伤人,产生臭氧杀菌,照到的细菌病毒会死,人是不能照到皮肤眼睛的。

网友:
灭蛟灯灯管一般叫黑光灯.有特定波长光谱.它吸引蚊虫飞蛾扑火.找死.随便其它灯管就不行了.达不到吸引蚊虫的效果.

网友B:
是的,黑光灯是一种特制的气体放电灯,它发出3300-4000nm的紫外光波,这是人类不敏感的光,所以把这种人类不敏感的紫外光制作的灯叫做黑光灯。
黑光灯是一种特制的气体放电灯,灯管的结构和电特性与一般照明荧光灯相同,只 是管壁内涂的荧光粉不同。黑光灯能放射出一种人看不见的紫外线,且农业害虫有很大 趋光性,所以广泛用于农业。该灯有H一20、H一40型号,其额定电压力220V,功率分别 为20W、40W。供电电源可有交流和直流二种。交流供电的有“黑光诱虫灯”和“高压电网 灭虫灯”等。“黑光灯”在紫外范围内产生光,其光谱局限于长波紫外线区域。
早年,记得农校的试验田里就按着几个这玩意,中间一根垂直灯管,旁边3-4扇玻璃,下边一个漏斗一样的东西,再下边就是收集害虫的容器,也不知道是毒杀还是捕捉,害虫对这一波谱的光敏感,
实际上,蚊子,不喜欢光,而晚上在荧光灯下多见的是扑灯蛾,小飞虫子之类的,或者苍蝇,蚊子往往都熄灯后才出马,或者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下嘴,倒是这几年,卖的各种灭蚊灯,先前使用的是那种外边带个小试管的冷阴极自镇流灯管,发出蓝紫色光,很吸引蚊虫,后来,我用那种小夜灯的小手指头长的灯管做照明,自制的灭蚊灯,也收获不菲,最终,网上卖起了蓝色LED的灭蚊灯,是电极丝的,在车库里,平均每天要清扫一遍,太厉害了,后来忍不住又买了俩,结果外观一样,采用的不锈钢板极的,这样效果就差多了,在门市的测试中,几天电不死一个,不过真电着了,就啪啪的直打火,很吓人,很臭,多是苍蝇。电糊了拉倒,所以说,只要密度达到的话,击杀效果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黑光灯是一种特制的气体放电灯,它发出3300-4000nm的紫外光波,这是人类不敏感的光,所以把这种人类不 ...

河北的朋友好, 这个是白捡的,是吸入式的,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想想还是拆了风扇装在电脑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北的朋友好, 这个是白捡的,是吸入式的,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想想还是拆了风扇装在电脑上好了。  ...

个人有各人的玩法。